求技术指导

楼主(2023-11-27):
哪位大师知道50A5电子管与输出变压器的匹配阻抗是多?谢谢了javascript:;

这50A5

这50A5

网友:
不是写着2000欧吗

网友A:
50A5参数同50L6GT:
屏极电压          110V   200V
帘栅极电压       110V    125V
信号栅电压       - 7.5V
阴极自给偏压电阻        180欧姆
信号栅峰压       7.5V      8V
无讯号时屏流    49mA   46mA
最大讯号屏流    50mA   47mA
无讯号帘栅流     4mA    2.2mA
最大讯号帘栅流 10mA   8.5mA
屏极电阻           13K     28K
负荷电阻         2000欧 4000欧
总谐波失真        10%    10%
最大讯号输功率  2.1W  3.5W
资料参考《收音式电子管特性》参数来自上海科技版《电子管手册》

网友B:
50A5俺还有一个二手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0A5俺还有一个二手管。

这是交直流串丝机常用的功放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交直流串丝机常用的功放管。

对啊,俺是一台串丝机上拆下一整套串丝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A5参数同50L6GT:
屏极电压          110V   200V
帘栅极电压       110V    125V

      请问,屏极电阻和负荷电阻是什么意思?我对串丝收音机不熟悉,老师们科普一下。

网友:
屏极电阻是指电子管内阻,负荷电阻也就是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与是否串丝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