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技术指导

楼主(2023-11-27):
请问哪一位高手知道飞歌 35A5(50A5)电子管与输出变压器的阻抗是多少欧?请指教,谢谢!

网友:
175欧姆/3欧姆

网友:
像直流电阻值

网友:
负载阻抗在2500左右

网友:
35A5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2.5K。

网友:
35A5参数与35L6GT相同,见《收音式电子管特性》,35L6GT参数来自上海科技版《电子管手册》;
屏极电压           110V  200V
第二栅电压        110V  110V
第一栅电压        -7.5V    -8V
第一栅音频峰压  7.5V     8V
无讯号时屏流     40mA    41mA
最大讯号时屏流  41mA    41mA
无讯号帘栅电流   3mA      3mA
最大讯号帘栅流   7mA      7mA
屏极电阻             14K      40K
互导               5.8mA/V   5.8mA/V
负荷电阻            2.5K      4.5K
最大谐波失真      10%      10%
最大讯号输出功率1.5W     3.3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