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马家PM-12技术优化马家CS-11S单端转平衡输出前级电路获得多项进步

楼主(2023-11-27):
几年前仿马家CS-11S做了款单端转平衡输出前级,效果刚刚的。最近看到马家的PM-12电路框图,就试着用PM-12技术优化了原CS-11S电路。因新电路在音量电位器后用了J-FET管2SK170与电子负载组成的跟随电路,使得新电路在频响方面更优秀,能听闻更多的音乐细节,向低频拓展很多。
J-FET管输入电路。
原电路板。
新设计的电路板。
原电源电路图。
新采用的电源电路图。
L78XX/L79XX的新用法。
原电路板。
新设计的电源板。

楼主:
今天找了家深圳的加工厂做了二块板子,化了50大洋。

楼主:
这是最近打的新板。

网友A:
三极管都用贴片了  为啥电阻还要用直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都用贴片了  为啥电阻还要用直插

这是按原厂设计的I/V输出部分要用分立元件,而且要获得好声音要用同型号晶体管。

网友B:
音频通道用那么多单支电线,没用到屏蔽线,你确定不会感应到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频通道用那么多单支电线,没用到屏蔽线,你确定不会感应到噪音?

一楼的是用老板做加板改电路的试验。一点接地,单线传输信号,绝对不会感应噪声。实际装机连上系统后,开机与关机是同样静默的。

补充内容 (2024-1-4 07:49):
晶体管电路的输入阻抗的部分不高,本机的音量电位器采用了R-R低阻形式,不易感染杂音。

楼主(2023-12-27):
引用 网友B:
音频通道用那么多单支电线,没用到屏蔽线,你确定不会感应到噪音?

楼主:
节日时对电器进行了仔细的调试和测量,反馈系统电阻改为422Ω/2.7K,这样,0dB 2Hz~40KHz,-1dB 125KHz。为了使+/_端输出在125KHz处正弦波幅值持平,-端V/I电容取值331。

楼主:
最新实验电路: FFPM-12

楼主:
最新的实验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