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1102CAL示波器问题

楼主(2023-11-27):
前期坛内买了个GA1102CAL示波器,忘了换100:1探头,用10:1探头误测12V变220V逆变器波形损坏通道1了,下图是用自身带10KH方波,测量显示故障形,请问坛内高手什么部位部件  损坏了。

楼主:
这是用正常通道2测试显示测试波形。

网友A:
看波形,高频能传送过来,低频则没传过来。

据此推测,可能也只是因为输入保护电路动作,令串联在信号通路中的电阻断开,而造成现在的现象,实际故障并不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波形,高频能传送过来,低频则没传过来。

据此推测,可能也只是因为输入保护电路动作,令串联在信号通 ...

600元买坛内二手,不知这个故障维修费用多少,太高就没意思了。

网友:
如果本地找不到会修的,邮寄2-300维修费不划算

网友B:
我这个淘的安泰信ADS1102cal通道一故障,和你的差不多,测自带方波如图,同步触发都正常,估计故障在前端模拟部分。现在找资料学习中,学习得差不多了再修它。我查了好多资料,拆机图,话说安泰信,普源,鼎阳他们的模拟部分都一个妈生的,包括触发和选通控制部分。

网友C:
拆开后裸着开机,用通道二测通道一,从BNC输入沿着信号路径一步步测过去,看方波到哪里就失真了。

网友:
按照8楼维修思路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淘的安泰信ADS1102cal通道一故障,和你的差不多,测自带方波如图,同步触发都正常,估计故障在前端模 ...

昨天拆开来,发现通道接口在一屏蔽罩内,由于近期比较忙懒得修了,已经用过几台示波器了,电压超量程损坏还是第一次碰到,不知是否超量程自动保护了,今天问问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后裸着开机,用通道二测通道一,从BNC输入沿着信号路径一步步测过去,看方波到哪里就失真了。

看着挺麻烦的,现在这产品体积太紧凑了。

网友B:
数字示波器国内网站除了拆机图找不到任何电路图,厂家不开放,有的人也不会发出来。我到外网找到普源ds1152E的部分电路图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示波器国内网站除了拆机图找不到任何电路图,厂家不开放,有的人也不会发出来。我到外网找到普源ds1152 ...

不知这个故障返厂维修需要多少钱,自己修太麻烦,价格合适的话返厂修也可以。

楼主(2024-08-10):
引用 网友B:
数字示波器国内网站除了拆机图找不到任何电路图,厂家不开放,有的人也不会发出来。我到外网找到普源ds1152 ...

朋友去年类似故障安泰信示波器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字示波器国内网站除了拆机图找不到任何电路图,厂家不开放,有的人也不会发出来。我到外网找到普源ds1152 ...

哪个外网说说网址可好,有时间多去逛逛。

网友D:
坏的地点离输入端远不了,电阻坏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坏的地点离输入端远不了,电阻坏的多

好抽空拆开看看。

网友:
维修2-300?二手正常机器现在都这个价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