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解说一下这个国外的数字esr表原理

楼主(2023-11-27):
这个国外的esr表研究了一下,图附带的文档翻译了一下,没完全搞明白原理,请哪位老师指导一下。

楼主:
图片怎么这么模糊

楼主:
用附件再发一下看看清晰度

网友:
显然这个是脉冲法,基本原理就是用一个极窄的脉冲电流给电容充电,由于充电时间极短,电容还来不及充电,所以电容上积累的电压正比于ESR

楼主:
用附件发一次

楼主:
脉冲计数测esr明白,只他的比较器部分引脚如何工作没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脉冲计数测esr明白,只他的比较器部分引脚如何工作没明白

p27引脚控制锯齿波发生器电路,以SR=I/C的电压速率产生随时间而线性上升的斜坡波形。其电压通过p33输送给比较器,与p31的电压进行比较。

p31检测的电压近似为esr*Ic(经过放大后的),Ic是mcu控制选择的固定恒流充电电流。这个电流分3档,分别对应3个测试量程(实际上是控制led数码管的小数点显示位置)。

单次测量过程是:

1、mcu控制开启恒流源,以固定电流给被测电容充电。这个充电是周期性的,一个周期里充电数ms,放电(大电流放电)数百us。这样一来,无论经过多少个周期,电容两端的电压,纯电容部分的升压很少(因为仅充电数ms),与esr压降相比,基本可以忽略(电容容量太小时则不能忽略,见后述)。

2、mcu在开启恒流源进行充电的同时,也开启锯齿波的产生。

3、mcu通过比较器监测p31、p33的电压,同时开启内部计数器(计算第1项的恒流充电的周期数)。当监测到p33的电压升高至高于p31电压时,比较器翻转,就停止计数,把这个计数结果作为esr数值直接显示在led数码管上,并让计数器和锯齿波电路复位,以准备下一次测量。

4、如果在第3步过程中,计数器的计数超过某个值,还没出现比较器的翻转,那么,mcu就控制改换恒流充电电流,再重新作测量。

从整个电路的esr检出方式来看,他在本质上,与指针表esr一样,基本同属于容抗法。因此,将会呈现出指针式esr表的测量特点:当电容容量足够大时,测到的是esr,容量足够小时,测到的是容抗。

这个电路设计比较聪明,运用了类似icl7106双斜积分ad的方法,无需使用专门的AD器件,就能获得普通电路所需的电压测量功能。

网友A:
充电8μs,放电492μs,加起来就是500μs,即每500μs测试一次。测量的关键就是充电脉宽极短,这是与容抗法不同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充电8μs,放电492μs,加起来就是500μs,即每500μs测试一次。测量的关键就是充电脉宽极短,这是与容抗法 ...

1、充电的时长是8mS,不是8uS。

2、如果要测真正的esr,需要采用虚实分离的测量(至少要检出2个电压),这电路显然不是。

3、这个电路检出的电压是电容两端的电压,此电压是esr压降与纯电容电压的叠加/矢量和。

4、普通的容抗测试方法,是以某个频率的AC电流对被测电容激励,检测时,检出的对象就是第3点所说的电压。容量越大,纯电容电压越小,这时才有较高的测量准确度。

5、本电路不是以固定频率的AC电流激励,而是以方波电流进行激励。虽然其测试信号的频谱与第4点不同,但最关键的激励、检出方法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6、前面英文资料里,已给出的测量注意事项(被测电容的容量需大于1uF),跟指针式esr表使用要求几乎完全一样,而这正是容抗法的局限性所带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充电的时长是8mS,不是8uS。

2、如果要测真正的esr,需要采用虚实分离的测量(至少要检出2个电压) ...

把全文看完,就知道你看见的那个8ms实际上是文章的笔误,因为前后对不上。8μs 在文中出现两次,并且与492us,500us 在算式上符合。就算是8ms也不能得出是用方波测试啊。这种测试ESR的方法实际上与德国的那个 TransistorTester 类似,并不是你说的"容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全文看完,就知道你看见的那个8ms实际上是文章的笔误,因为前后对不上。8μs 在文中出现两次,并且与49 ...

我细看了一下英文资料,确实是8us。之前只看了其中一二段英文,而这部分英文恰好是错写成8ms。

即使是8uS,我上一个帖子的其他内容并无差错。。。。退一步说,假如不是容抗法,那你说他采用的是什么方法?

你可能会说是脉冲法。但这是从另一个角度(激励环节)来称呼的,而不是站在原来角度(检出环节)。

ps:我之前在思考这个电路的等效测试频率时,也在奇怪:8ms的方波测试周期,其等效测试基频约120hz,为啥他要求待测电容的容量不小于1uF,与100khz指针式esr表的要求几乎完全一致。

网友A:
一个名称而已,不重要。
我之所以说这不是所谓容抗法,因为它的测量结果与频率无关,只与脉宽有关,理论上一个脉冲即可,数字示波器捕捉可行?

理想的测量点是图中的位置,实际上做不到,加上电容ESL、连线电感的影响,实际只能测平均电压。脉宽窄,电容充电时间短,电压上升小,平均电压才越接近理论测量点的电压值。当然太窄也不行。电容也不能太小,否则电容电压上升太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可能会说是脉冲法。但这是从另一个角度(激励环节)来称呼的,而不是站在原来角度(检出环节)。

从检出环节看,你的所谓容抗法需要对电容两端电压进行检波(整流),得到一个直流电,然后测量该直流电的大小,显然这是因为你用的指针表头的缘故。

而楼主这个设计以及 TT 不需要检波,所以更加不宜称之为容抗法 你说这个脉冲法,确实是个不错的称呼,可有效区别容抗法、该法和实虚分离三种测量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测试ESR的方法实际上与德国的那个 TransistorTester 类似,并不是你说的"容抗法“

是的,TT 使用的单片机更加现代一些,内置 ADC、PGA(G=20,话说为毛这个前置放大器也是 G=20),省掉了它的一大堆外围电路。

但 TT 不提供多个测试电流,不知道是为了简化设计还是这样就足够了?

此外 TT 具有对电容进行 悬空 测试和反向测试步骤,可能这样结果更准确?

这些都建立在“更现代”的单片机特性上,AVR 的 IO 具有强推挽三态输出,楼主这个设计用的单片机,应该比较古老,只有集电极开路输出(不清楚没用过)而无法这样设计(或者说这样设计会导致外围电路过度复杂)。

无论如何(容抗法或本法)测量出来的结果都是 Xc 和 ESR 的矢量和,当待测电容不是很大的时候,误差会相对较大,特别是薄膜电容,TT 的测试结果可以说上天了 我想过如果将电容量转换为 Xc 并予以扣除,对单片机来说不是一个复杂的计算,不知道 TT 设计者有否考虑或者这样做会引入其它误差而并未这样设计(只是想了想没做其它验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名称而已,不重要。
我之所以说这不是所谓容抗法,因为它的测量结果与频率无关,只与脉宽有关,理论上 ...

你还没转过弯来。

因为我称呼他为容抗法,是站在检出测试信号的角度说的。如果你要否定,那就应该指出他是另一种检出信号的测量方法,比如指出他是虚实分离的检出信号测量方法、或其他的检出信号测量方法。除了容抗法、虚实分离法外,还有没有第三种方法,我不知道(我知识有限)。

你称他脉冲法(或者是方波法),是站在激励信号的角度说。你把他说成是脉冲法/方波法(我承认这种称呼也是正确的),并不是对容抗法的否定。因为脉冲法/方波法与容抗法两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可以共存的。

我后期设计的指针式esr表(没在论坛里公开过)就是一例。他采用100khz方波做激励,其他电路照搬我原来的设计。对于我这块表来说,他采用的既是方波法,又是容抗法。

再回头看一楼的电路原理,他与我的方波指针式esr表的测量区别,其实关键就在于mcu具有“记忆”能力。他只需us级的测量就能得到结果,通过记忆能力把瞬时测得的数据,以持续的时间方式显示出来。而我的指针式esr表就没有这个条件,需要有连续的周期性的方波进行激励,否则,指针就不能被驱动到指向测量结果所对应的位置。

再从频域与时域关系的角度看。1楼esr表的有效激励信号,虽然仅是数量很有限的脉冲,但等效于多个不同频率的正弦波合成信号进行激励,这个信号像我的指针式esr表那样加在待测电容上,而且整块表还像我的指针式esr表那样,对电容引脚两端的“矢量和”电压进行测量后就直接给出结果。可见,1楼esr表跟我设计的指针式esr表在测量机理上是完全一样的,都是测量“容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检出环节看,你的所谓容抗法需要对电容两端电压进行检波(整流),得到一个直流电,然后测量该直流电 ...

你也是分不清里面的条理来。

我上帖也是对你这两个回帖的回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还没转过弯来。

因为我称呼他为容抗法,是站在检出测试信号的角度说的。如果你要否定,那就应该指出 ...

不是我转不过弯来,而是你沉迷在自己的世界不能自拔(我没有恶意,只是找不到更好的形容词

你看我只说是脉冲法且强调是窄脉冲,绝不说“方波”法,这恰恰是两种测试方法的根本区别。
我理解的方波一定是占空比50%的(否则应该称为矩形波),不是50%的话你的容抗法也测不了。

可能是不恰当的区分:
- 方波测试方法是频域方法,你只利用了基波部分
- 脉冲法是时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转不过弯来,而是你沉迷在自己的世界不能自拔(我没有恶意,只是找不到更好的形容词 )

你 ...

既然你这样说,我也回应你一句:你这里的看法是属于“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运用电路知识,计算一下1楼的脉冲法电路,由于电容容抗Xc的存在所带来的测量误差,与其等效的方波/正弦波驱动的容抗法电路,将会是完全一致的。

网友A:
你要这么说,算你赢了
容抗法忽略了Xc的影响,脉冲法忽略了电容充电带来的电压变化。它们在时域和频率的对应中可以找到联系。毕竟客观规律只有一个,人类只是用不同的方法析而已。比如你用傅立叶变换,我用正交相关,本质上还不是一样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这么说,算你赢了
容抗法忽略了Xc的影响,脉冲法忽略了电容充电带来的电压变化。它们在时域和频率的 ...

我一早就专门提频域与时域的关系,你现在才留意到。

我说他是容抗法,本来并不妨碍你说他是脉冲法。你硬要否定容抗法,却又给不出足够的理由——如果有足够的理由的话,我上面的这么长的多个详细分析帖,必然会处处露出破绽给你抓。

网友:
对于1楼电路的运作原理,我在此帖中(676楼开始)尝试作深入的解剖: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65408&page=46&extra=#pid25697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