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小功放出现交流声,感到奇怪

楼主(2023-11-2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功放的输入端用1K 电阻落地

网友:
蓝牙隔离或者音频变压器隔离,

网友:
个人猜测:问题在于电脑音源。个别电脑在没有信号输出的时候,处于高阻状态,导致信号线感应到交流杂散信号(我的有源音箱两个输入,一个连接办公电脑,一个连接收音头,电脑没有输出信号的时候,收音头声音正常,当电脑有输出信号的时候,收音头收音明显变小)。

可尝试更换不同电脑进行连接测试,来确认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電源部分輸入綫有接地嗎?這個很要緊,輸出地與電源地相連后會改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用了一个大电流手机充电器板,两芯插市电。由于不影响播放,懒得去改了。
只是奇怪为什么不打开音源文 ...

那恐怕是信號輸入的模擬開關部分有問題,信號關斷時引入了交流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解释为,电脑中的信号地和功放的信号地没法在同一个点,因为二者之间只有信号线联结。
写到这里,我 ...

在數字電路中,信號的開關元件至少兩個:一個串聯在A/D的信號輸入路徑上,另一個并聯在A/D的輸入端上。兩個開關的控制信號反相。

网友:
电脑外壳接到功放地

网友:
信號源的阻抗低,關斷后阻抗升高了,就必須有個開關打開將輸入端短接到地,這個開關壞了就一定有交流聲或干擾引入,現在看來就是這個原因。

网友:
估计你换个电脑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强制降低功放输入阻抗试试,或者加个音量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