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实验单管收音机》一书的电路图有疑问

楼主(2023-11-27):
最近在看《实验单管收音机》一书,对书中的一电路图有疑问,在此请教老师。
图中L3再生线圈在调试时需要增减匝数来确定。是否可以串进一个音量电位器(或单联可变电容)?这样在收听时还能用拨盘方便再次调整再生强弱。假如这种设想可行,这个电位器的阻值(或单联可变电容)理论上多大合适呢?

低阻耳塞单管机

低阻耳塞单管机

网友:
自装再生机变数很大,一切皆有可能,只有自己试了才知道!

网友:
可以当然可以,但这样不符合单管机能简决不繁,尽力节约之原则。甚至,用两根线绞合充当可变电容也行

网友:
这里的L3可能是当电容用的

网友:
l3可以串微调电容

网友:
L3是再生呀

网友:
如果是微型,就按前面朋友说的,电线胶合电容:但必须试验合适才能定下来圈数;记得书上1mm粗铜线外绕0.3左右的漆包线,大约每匝0.5P(再核实一下吧);
如果体积允许内置一个半可变电容一次调定了比较好;
如果喜欢多一个调节,那么用电位器和有机可变都可以,223那种可变就行,先把可变旋到20~30%之间,再试验L3到接近啸叫即可,因圈数不同,各电路上串的电容数值也不一样;
电位器方案在电子管再生机上例子较多,晶体管的例子少,不太好借鉴(我的2P2单管灯再生用10K电位器,但因每个管子不一样、台强弱不一样都影响结果)。
一句话:喜欢多调节则建议223可变电容。

网友A:
按这个电路做,低阻耳机能出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这个电路做,低阻耳机能出声吗?

谢谢老师提醒。老师也觉得这个图有问题是吗?以前论坛里就有老师质疑这个图不能出声。所以我也对此电路持怀疑。
不过我有高阻耳机,可以按高阻耳机的电图去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