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W高频(100~500KHz)正弦交流再生电源试做

楼主(2023-11-27):
    提到再生电源,常见的多是50/60Hz的市电再生,偶尔见到400Hz的升频再生电源,也有国外名器用到机内的400KHz再生电源。

    缘于本人在高频正弦交流灯丝供电方面的摸索,总功率20W左右的电源模块已经比较成熟。通过简单的扩展,增加高压绕组,从形式上就得到了一套直热前级/耳放用的高频(100~500KHz)正弦交流再生电源系统。

    使用容易得到的DC12V电源,再生出来20W左右的高频总功率,供几个中、小功率的直热电子管灯丝,以及高压和栅极负压;应该能应付一般的前级、耳放,甚至4P1S之类的单端小功放

    今天刚交付打样,回来上自己的4P1S单端功放试试!

网友A:
好比脱裤子放屁。
连一个廉价的铅酸电池的效果都不如----最早的电子管就是用这个供电的,稳定、纯净,效果秒杀其他方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能想到的好处如下:

1、简化DIY直热管的供电系统。直热管难伺候,主要原因之一是很多情况下每个管子 ...

高频正弦波和工频都是正玄波峰值和有效值是一样的,哪来的补充率不同?还有电源效率问题!不如直接494开关稳压就得了!方波和正玄波整流以后没什么不同,为何还在迷恋正玄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结果。关心几点
1)不太清楚灯丝大多是卷绕还是往复斜拉,在100~200kHz的电感效应会不会影响电流的测 ...

1、常用的直热管,灯丝没有发现卷绕的,所以电感量都不大;即便有一定的电感量,我们可以适当提高灯丝工作电压来应对。以我实测300B的情况,5V有效值的高频正弦交流、工频交流和5V直流点灯其结果差异不大,几乎可以忽略。其结果是以某设定的工作点上,屏极静态电流的测值来判定的。我暂时没有直接测量高频电流的能力。

2、混频或者说调制肯定是会发生,至于其结果是否落在音频范围,可以简单的做个加减法。以100KHz为例,如果有20KHz的音频信号出现,最大的干扰会在100-20=80KHz,以及100+20=120KHz,离音频远着呢!

3、这个东西目前只打算用在音频功放领域。收音电路毕竟是个灵敏的高频电路,接入这个与工作频率相近的干扰源,应该会有不少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对电子管设备会有什么好处?

好像是减少噪声。
对于直热管来说,交流点灯的噪声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对电子管设备会有什么好处?

我能想到的好处如下:

1、简化DIY直热管的供电系统。直热管难伺候,主要原因之一是很多情况下每个管子都需要一组独立的灯丝供电,如果在电源变压器分别做独立绕组,再做独立直流稳压,会是个麻烦事。

2、直接用正弦高频给灯丝供电,增加一个电子管,只是增加一个输出绕组,相对简单。

3、正弦高频供灯丝,没有令人讨厌的工频交流声;而且具有交流灯丝供电的鲜活音质特点。

4、直流高压是高频正弦波整流获得,能量补充的速度远大于工频,对保证供电的稳定和音质的提升应该有正面的效果。

以上都是设想,应该还有考虑不周的地方,待实践验证、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频点灯会不会让电子管的灯丝(阴极)寿命变短?

    这也是我关心的问题,但是一直没有找到相关理论和严谨的实验数据来支持任何结论。

    来看看别人的经验。在国内,有“中山老曹”的胆机产品在用高频正弦交流灯丝供电,他做了少说有十年,是这个领域的先行者,口碑和效果都不错;还有些用高频交流灯丝供电的产品,缺“正弦”两个字,事实上是方波,听感方面较正弦波差距较大。在国外,有"EDDIE CURRENT"等厂家使用高频正弦交流灯丝供电技术,一台300B耳放要价3500美元……从这些应用来看,都还没有发现明显的灯丝寿命问题。

    再从另一个角度分析,灯丝工况,主要参数是温度(这个不方便测量),另一个参数是静态电流(这个方便测量)。无论用什么方式给灯丝供电,只要在工作点与标准的直流点灯有相同的静态电流,是否可以认为灯丝的工况正常?一个工况正常的灯丝,寿命应该正常。

网友E:
正弦高頻點燈絲我倒不擔心,只是這種高頻電流作爲一種信號從陰極輸入,三極管的外圍電路應該有一定的紋波處理措施,不知樓主朋友如何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有优势,这么多年了,不知为什么商品机用这种高频电源流行不起来?烧友也鲜见采用的。

商品机,可能更多的考虑成本。这个电源做出来,不会比传统的供电方法省钱。

烧友想玩,也是有门槛的。如果电源专业领域的大师出手,应该是小菜一碟;但是人家看不上这小众的玩具。普通的烧友想摸出门道,时间成本是大头;我是从2016年开始摸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弦高頻點燈絲我倒不擔心,只是這種高頻電流作爲一種信號從陰極輸入,三極管的外圍電路應該有一定的紋波處 ...

1、使用灯丝平衡电位器,跟工频交流点灯一样的处理,让屏极的静态输出波纹最低;但是需要无感电位器,线绕的应该不行。

2、普通的输出牛是一个良好的低通滤波器,高频信号传输到次级不易,除非您的输出牛有几百KHz频响。

3、普通的喇叭、耳机对几百KHz的信号几乎没有机械响应,使用极品高音喇叭的另做考虑。

……

总之,频率越高,离音频范围越远,越容易滤除。在手机这类频谱复杂、排列密集、较大功率的产品都能处理好的今天,应该还有很多办法对付“高频干扰”。

网友C:
期待结果。关心几点
1)不太清楚灯丝大多是卷绕还是往复斜拉,在100~200kHz的电感效应会不会影响电流的测量,怎样标准电流准确?
2)100~200kHz本身听不到,但会不会与信号高频交叉调制出新的频率进入听觉范围,或有进一步产生寄生调制。
可能不会,只是瞎担心,因为有不同的制作先例都没有提到这些,表明没有问题,至少在功放方面没有问题,在直流胆超外差电路中,不知道有无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1、常用的直热管,灯丝没有发现卷绕的,所以电感量都不大;即便有一定的电感量,我们可以适当提高灯丝工 ...

谢谢您的分析,很有收获

网友G:
随便一个ZVS使用12V就可以做到100K以上而且功率可以做到200W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随便一个ZVS使用12V就可以做到100K以上而且功率可以做到200W以上

您说的确实是一个解决方案。我在2016年就曾经用传统的ZVS电路和ROYER电路来实现这个功能。但是早就放弃了!频率稳定性、冷启动性能、波形失真度……都不能满足我的要求。有空我可以做个对比测试给大家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频正弦波和工频都是正玄波峰值和有效值是一样的,哪来的补充率不同?还有电源效率问题!不如直接494开 ...

方波的谐波比正弦波大N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正弦波和工频都是正玄波峰值和有效值是一样的,哪来的补充率不同?还有电源效率问题!不如直接494开 ...

    如果我们通过化验来判定,一颗煮熟的麦粒,跟煮熟的面条、馒头、面包比较,其营养成分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但是为什么我们很少直接吃麦粒,而大费周章的把麦子磨成粉,再做成各种食物呢?因为麦子在磨成粉末之后,在水、微生物、空气、刀工、火候……作用下,可以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成就了愉悦众生的千般姿态、万般美食。

    再比如发工资,总量相同的情况下,一日一结、一月一结、一年一结,领工资的人感受差异很大!

    电能的玩法也类似。单从频率的角度看,全波整流(整流之后的元件都看做负载)时,50Hz的电,每秒钟会向负载提供100次脉冲能量;100KHz的电,每秒钟会向负载提供200000次脉冲能量。虽然幅值相同,但是负载的感受不同。试想,如果有一个突发的1KHz大电流需求发生在那100个脉冲之间的空档,50Hz的电源必然不能及时提供足够的能量,必需等待下一个脉冲的到来;而100KHz的电源,可以在此瞬间向这个1KHz大电流需求注入百次能量。哪个供电方案更香?

    至于方波和正弦波哪个好,关键是对音频电路的干扰问题。方波方案效率高,成本也较低,做得好,也可以对音频干扰很小,但是解决干扰的成本很高!正弦波方案效率低一点,成本也高一点,但是解决干扰的成本较低。综合起来看,正弦波电源的性价比还是优于方波电源。普通方波电源造成音质的沙粒感,非常恼人!跟面粉里掺了沙子一样的难受!正弦波电源,还是比较容易做得通透细腻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说的确实是一个解决方案。我在2016年就曾经用传统的ZVS电路和ROYER电路来实现这个功能。但是早就放弃 ...

ZVS唯一的缺陷就是不能稳压,频率还是很稳定的就是负载100W频偏也不会超过2KHZ

楼主:
    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已经能够点亮灯泡负载,目前是以DC100V、0.1A左右的范围来测试的,比较方便测量。

    遇到一个严重的问题,由于整流滤波加灯泡负载对于高频电源是一个明显的非线性负载,电容、电感、电阻、整流二极管参杂着影响高频电源的运作。原本的高频正弦电源是线性的平衡状态,应付灯丝这样简单的近似于纯电阻的负载能保持很低的失真度。在复杂的非线性负载加入之后,整个系统就乱套了!表现出明显的输出波形失真。这种失真也代表了明显的谐波干扰,会影响音频电路的工作。

    看来,又要深入学习,准备解决问题了

楼主:
学习、研究了几天,大概梳理了问题的根源和解决问题的方向。

先请看高频正弦电源带纯阻性负载时的波形(频率119KHz,失真度<1%):

再请看高频正弦电源带整流滤波电路负载时的波形(频率119KHz,失真度≈4%)

这种情况类似于我们日常使用的市电工频电网中,如果有电焊机、空调等大功率非线性负载时,往往会造成市电波形失真,干扰音响设备的正常工作。下图就是一个市电波形实例(频率50Hz,失真度>6%)

在工频电网,对于这个问题,有专门的“谐波治理”措施;同理,在高频的整流滤波电路中也可以引入相应措施;原理是一样的,只是频率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比脱裤子放屁。
连一个廉价的铅酸电池的效果都不如----最早的电子管就是用这个供电的,稳定、纯净,效果 ...

    铅酸电池确实廉价、稳定、纯净、效果好!但是如果手头只有一只12V的铅酸电池,想做个胆前级或耳放,我的努力就可以派上用场。

    可能您还有一个误解,铅酸电池(或者其它化学电池)在当代高素质的LDO面前,性能参数是占不了上风的。一片常见的LT3045,输出噪音0.8uV,已经低于常规各种化学电池一个数量级。

补充内容 (2023-12-11 08:29):
非常抱歉!因为我没有查到铅酸电池输出噪声的具体数值,所以此部分描述可能不准确。目前可以确定的是,LT3045输出噪声(0.8uV@500mA)低于普通锂电池(2.7uV@3.7V/500mA)和干电池(7.1uV@3V/500mA)。

补充内容 (2023-12-11 08:37):
另外,化学电池的输出电压会随着放电过程而变化,导致灯丝温度随之变化,必然影响影响电子管的工作状态。这种变化不应该算什么好的效果。

网友B:
围观下,不过已经看见谐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围观下,不过已经看见谐波了

您指的是21楼第一张图中正弦波曲线过零时的那点毛刺?如果是的话,我就解释一下:

首先,只有理想的线性系统才不会产生谐波;明显,受制于成本和效率,我只能尽量接近理想。如果投入更多的成本,再牺牲一些电源效率,做出看不到毛刺的正弦波形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再具体分析这些毛刺的性质。
1、从频谱来看,基波频率在119KHz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的那点毛刺的频谱应该分布在MHz的频率范围,对音频的干扰很小。
2、从幅值来看,毛刺的幅度很小,应该不超过基波能量的1%;从失真度<1%这个指标也能看出来谐波的份量。

所以,相对于方波而言,您看到21楼第一张图的正弦波形中,谐波的份量少了很多、很多!如果我们再进一步针对性的采取滤除措施,音频电路受到的干扰是极小的。先这样大略的说说,有机会我们再做定量分析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指的是21楼第一张图中正弦波曲线过零时的那点毛刺?如果是的话,我就解释一下:

首先,只有理想的线 ...

理论的基本知识不差什么呀?有点疑问就是怎么就掉发烧的坑里了呢?发的还是电子管灯丝的烧!波峰的那些锯齿不是线路的谐波失真,应该是变压器的振铃现象。至于灯丝寿命可没有那么娇贵!在有电源效率如果使用D类还好一些,如果是乙类只有60%而且电源的内阻很大!逆变器使用正玄波完全是为了适应感性负载不得已的办法。很多都是变频器的输出方案。貌似分辨率不是很高,我使用不好现在的数字示波器,一部迷你版的ST10一般就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的基本知识不差什么呀?有点疑问就是怎么就掉发烧的坑里了呢?发的还是电子管灯丝的烧!波峰的那些锯 ...

其实,我很菜,只是边玩边学,现炒现卖而已,一定有很多谬误之处,烦请各位斧正!

音响发烧,只是本人爱好之一。烧灯丝,是因为别的音响电路项目都几乎被老烧们烧尽了,我再折腾,无非是炒旧饭,兴致不大;灯丝方面,烧的人少,折腾的余地大些,我就试着比划两下,不一定有什么满意的结果。

“波峰那些锯齿”?您指的是21楼第二张图中波峰部分的形状吧?其真实来源是整流二极管导通和截止,有机会比较一下二极管的电流波形就能看出来对应关系。二极管的导通和截止状态,其阻抗差异巨大,且还有其它各种干扰因素,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

电子管,虽然古老,但是还有很多没有玩尽的乐趣!多一些探索、多一点宽容,多一份努力!无非是想让美妙的音乐更好听一点

烤全羊是美食;一只羊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做出上百种菜品也是美食!总不能让大家都吃烤全羊吧!?

下面这个帖子,楼主是一位20出头的小伙子,估计在很多坛友跟前只能算是孙子辈的小孩,他在300B灯丝恒流供电方面的努力让我叹为观止!

https://www.diyaudio.com/communi ... -adjustment.406235/

他用到了诸如:MCU、ADC、多层PCB、CNC加工等多种现代技术和工艺。还有各种深入研究的曲线和测试报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原贴看看。

小伙子的思考和探索令人敬佩,期待年轻一代能把电子管玩得更明白!

楼主(2024-11-13):
努力了将近一年,更改了数不清的方案,目前可以实现200KHz正弦交流逆变,整流滤波后带20W直流负载时,波形的失真小于2%(不会出现21楼第二图那样的畸变),且电源效率高于75%

看来,12V输入,20W级别的高频正弦再生电源即将可以投入实用了!目前还是定向于直热小单端功放和耳放/前级的供电。其中,高压乙电通过将高频正弦波整流滤波再稳压获得;直热管的灯丝甲电可以直接使用高频正弦供电,也可以把高频正弦波整流滤波后再直流供电。

希望通过模块化的设计,把繁杂的直热管供电系统精简为随手可得的单12V供电。更期待这样的供电方案,能给音质带来正面的影响。

样品制作中……

网友:
期待样品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ZVS唯一的缺陷就是不能稳压,频率还是很稳定的就是负载100W频偏也不会超过2KHZ

其实可以变相稳压,因为ZVS的振荡电压和电源电压是正比的,从输出端取样,然后去控制ZVS的电源电压,变相达到稳压目的,有一些电器的高压电源就是这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