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早12.3V吗

楼主(2023-11-27):
一个电源,次级输出12V,但是不懂如何计算输出电压。请教一下各位大师。谢谢

网友:
大概其算算就是:
Vout=VD9+VD10+1V≈12V

使用稳压管取样的电路输出不是很稳定,大概其这么算就可以了。
想提高输出稳定度,把稳压管换成TL431,用431驱动光耦。
或者稳压管只做基准,配合运放完成取样放大再去推动光耦。

楼主:
我也感觉这种稳压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