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械里程表外加装霍尔传感器是否可行

楼主(2023-11-27):
机械式里程表如下图所示,内部有一块圆形的磁铁会随着车轮旋转,我计划从这个磁铁这里获取霍尔传感器的脉冲信号(绿圈位置),但是不知道是否可行,希望知道的大神帮助解答下,感谢

该设计的目的是希望制作一个机油定期更换提醒装置,一般踏板摩托车要求是1000-2000公里更换机油,但是一般国产的踏板摩托车都没有提醒装置,往往都要靠人工记忆,本人经常忘记更换,所以希望制作一个机油提醒装置能够起到提醒作用,本DIY计划是通过获取磁铁旋转的脉冲信号,从而知道车轮的实际行驶距离。从而知道发动机运行时间。
采用的霍尔传感器是YH3144即常见的霍尔传感器,单片机选用NANO板子。连接图如下图所示,不知道是否可行。望知道的大神给予指导,感谢。参考连接如下https://www.elecfans.com/d/19396 ... 95200000004646f21d7

网友A:
你这个ARDUINO一旦关闭电源,什么都没有了。那你是不是又要做个断电保护电路或者不能关电源,然后把电瓶给干趴下了?

网友B:
本田大鲨有换机油提醒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ARDUINO一旦关闭电源,什么都没有了。那你是不是又要做个断电保护电路或者不能关电源,然后把电瓶给 ...

这还不简单一节18650就搞定了,单片机IO多我还想加块小屏幕 顺便把时间显示也给做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田大鲨有换机油提醒功能,

对。就是本田大鲨有,不过是机械式的,我正打算弄个现代电子式的,本想用GPS获取信号的,考虑到不稳定还是从这个磁盘这里获取信号比较靠谱

网友:
用霍尔可以,也可以用干簧管,程序搞好就OK

网友:
跑步机里就有霍尔元件,用作传感器计里程的。

网友C:
换机油没那么严格,差不多就行,超出几百千把km完全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机油没那么严格,差不多就行,超出几百千把km完全没事。

没事确实没事,像前几年我也是这样觉得的,但是里程数多了以后,又没经常开踏板,经常忘记需要更换的日期,记得以前本田大沙125就设计的很好,有一个机械的齿轮提醒红色标志,这样就非常好,如今电子更加发达,打算自己DIY个简易的累计公里数的玩意,顺带把时间显示也给增加上仪表显示那里,目前估计是用简单的arduino nano单片机实现

楼主:
我发现3144这种霍尔开关按照下图接好后,霍尔开关变成锁存模式了,简单的说就是N极靠近后能够触发LED点亮,然后LED一直亮着。必须要将S极靠近后才会熄灭,能不能弄成非自锁模式啊?难道我选用的这种霍尔开关型号不对?

楼主:
https://www.ixigua.com/7306679161794331170?utm_source=xiguastudio
这种3144霍尔怎么是这样的工作状态,奇怪,看起来像是自锁了,我希望是触发状态

楼主:
拆解了一台本田大沙125的仪表,请看内部机油提醒装置的结构,我想DIY一套电子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