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矿石机的制作过程

楼主(2023-11-27):
开此贴记录矿石机的制作过程,设计思路,发生的问题等,并期望得到老师们的指点。

为了实验各种线路和元件,准备将矿石机分为几个模块,调谐回路和检波器为高频模块,检波器以后的部分为音频模块。高频模块分中波和短波两个模块,音频模块为共用模块。
手中有4个380V接触器线圈,都是5000圈的,查了一下网上发布的数据,电感量应为10H-30H。将多个线圈串联,就是按10H/个计算,也有几十H电感量。于是决定从陈宪文电路开始。

第一步 制作耳机

翻出几个压电陶瓷片,准备制作矿石机用的耳机,于是又找了几个瓶盖,然后开工。

压电陶瓷片外径27mm,铜片厚度0.2mm。瓶盖内径32.5mm。

我找到的瓶盖中间高出一块,切去高出的部位,并钻2个孔,中心孔是穿线用的,侧边的孔是固定焊线架用的。

焊线架用洞洞板制作,以方便固定引线和焊接。

瓶盖与压电陶瓷片有5.5mm的直径差,因此需要做支架。支架的形状如图,做成这个样子的目的是尽量减小与压电陶瓷片的接触面积。
支架的材质是塑料的,剪了一个塑料文件夹。用文件夹比较好加工。

将支架用热熔胶粘到瓶盖的内侧。

将焊线架也固定在瓶盖上,为了防止松动,使用了弹簧垫圈。

网友A:
压电片周围和瓶盖中间缝隙应该封闭吧?要不前后声波震动会抵消吧?

楼主:
找一根电脑上的排线,要多股的,多股的线细且软,适合做压电陶瓷片的引线。我用的是软驱的排线。
将多股线剪去一些,保留2股即可。

将引线焊到压电陶瓷片上。我焊接的时候烙铁头没清干净,焊锡还有点多,焊点很难看,下次改正。
焊接前要把线皮剥去一段,以免线皮影响到压电陶瓷片的振动,导致音量和音质变差。
焊接完成后,把线按照图中的方式弯曲一下,以便从中心孔中穿线。

穿线时是这样操作的。

穿完线将压电陶瓷片与支架完全接触上,然后用热熔胶固定一下,胶量不要太多,能使压电陶瓷片不移动就行。
我只用了3个支架,用2个摆不稳,用多了不知道对压电陶瓷片的振动有没有影响,

穿引线的中心孔也要用热熔胶灌注一下,将引线固定,保证在瓶盖内只有剥了皮的那部份引线。

网友:
原来压电陶瓷片可以做高阻耳机,学习了。

楼主:
再找个大一点的塑料瓶盖,中间开个孔,孔径小于装压电陶瓷片的那个瓶盖的外径,我开孔的直径约27mm。

将装压电陶瓷片的瓶盖用热熔胶粘到大瓶盖上。

这样一个土耳机的制作就初步完成了。
将耳机接到电码练习器上听了一下CW信号,信号声音清晰,有点音频放大器的电流噪声。
接到电脑的音频输出端,听了一下音乐。低音部份衰减很大,高音清晰,其原因不言而喻,听语音节目是没问题的。
上述试听设备,输出电平都比较高,作为耳机,其音量够用,但不知接到矿石机上音量如何。

找出跟大瓶盖一起的瓶子,在下部开了几个孔,想当号筒或音箱用。

瓶子里面放了一点泡沫塑料充当吸音材料,试图得到更好的效果。
拧上盖子就是这个样子。听了一下,距离瓶子很近的地方能听到清晰的声音,但音量没有听出是增大了。要得出详细数据,就得投资买专用仪器了,于是作罢,当耳机用就是了。
再做一个同样的,然后找个小姑娘用的发卡,应该能做出有耳机样子的矿石机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找个大一点的塑料瓶盖,中间开个孔,孔径小于装压电陶瓷片的那个瓶盖的外径,我开孔的直径约27mm。

支持这种动手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电片周围和瓶盖中间缝隙应该封闭吧?要不前后声波震动会抵消吧?

以目前的结构,因为引线口被灌了胶,所以在间隙封闭后,压电陶瓷片的后面形成一个密闭空间,对压电陶瓷片的振动会有阻尼作用,振动减小了,音量也就小了。
您倒是提醒我了,可以在后面开孔解决密闭空间的问题。类似倒相式音箱那样,让压电陶瓷片后面的音波绕着到前面来。谢谢。

楼主:
将压电陶瓷片周边点了几处胶,增加几个固定点,没有听到有明显的声音变化。
于是将压电陶瓷片周边的缝隙全部用胶封上,再试听,感到音量好像大了一点。
继续改进,在瓶盖后面钻了个孔,当减压孔或倒相孔。再试听,音量明显增大。用手堵住/放开减压孔,听到音量和音质有明显变化。

再拧到瓶子音箱上,声音有点发闷,距离想要的HiFi效果相差不止十万八千里。
再次感谢白彦花的提醒!

楼主:
有了前面的经验,做第二个耳机就得心应手了。
很快备齐了零件,这次在瓶盖上直接钻了4个孔,一个固定焊线架,一个穿引线,两个泄压孔,泄压孔就是为了不在压电陶瓷片的后部形成密闭空间,影响音量。

将支架用热熔胶固定在瓶盖上,这次多做几个支架,增加固定点,反正压电陶瓷片周边全要上胶。。

由于压电陶瓷片是周边全固定,所以引线也有点变化,只是将焊在陶瓷上的引线保留2股,焊在铜基片的引线全部保留。

铜基片引线的位置焊在边上,因为边上是固定区域,引线硬一点也无大碍,陶瓷上的引线焊在中心,要细一点、软一点,以免影响压电陶瓷片振动。
焊接的时候,温度要高一点(我用的是320度),烙铁头要干净,焊锡要少。我用的是0.3mm的细焊丝。先把引线上锡,然后将引线放在合适的位置,焊丝放在引线上面,用烙铁头的尖部点一下,焊锡熔化就拿开。
焊完以后按照照片中的样子弯一下,并在线上做个记号,装到瓶盖上的时候,引线就拉到记号的位置。

把压电陶瓷片装入瓶盖,周边打上热熔胶。由于间隙较大,下面也没有支撑物,所以要分两次打胶,第一次在瓶盖壁上形成一道凸起,第二次填补凸起与压电陶瓷片的间隙。

翻过来把引线孔也打上胶,将引线固定,并焊到焊线架上。

至此,完成了两个耳机。其他的美化工作留到以后再做。

楼主:
第二步 组装音频模块

音频模块拟按照下图制作,L4是提升电感,D3是续流二极管。

一直有个疑问,制作再生式晶体管收音机等时候,检波级之后有个2.5mH的高频扼流圈,但矿石机的电路中没有看到这个扼流圈。
如果像下图这样加上一个扼流圈,会有什么不良结果呢?加上扼流圈会增大损耗还是根本就没有加扼流圈的必要?
准备试一下。希望老师们在理论上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步 组装音频模块

音频模块拟按照下图制作,L4是提升电感,D3是续流二极管。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98966&extra=

这是我之前发的帖子,用了好多电感,共同探讨一下。

楼主:
拜读了,看来您早想到了高频扼流圈。

看论坛里的资料,检波后有音频分量、直流分量和高频分量,有用的是音频分量,无用或有害的是直流分量和高频分量。
在音频模块的电路中,直流分量由提升线圈短路到地,高频分量由滤波电容短路到地。
我想由于感抗、容抗均与信号的频率有关,加上高频扼流圈可以更好的抑制残余高频分量。
高频扼流圈的感抗与二极管的RD串联,所以,就调谐回路的负载而言,总阻抗是增加的,不会因此而加重调谐回路的负载,但会不会影响匹配呢?
至于高频扼流圈的直流电阻,因为很小,所造成的衰减是不是可以忽略不计?

这个认识是否正确,请老师们斧正。

楼主:
我手中的互感器线圈没有铁芯,焊上线了想起在电感到底是不是30H。于是又到网上又搜了一下资料,但都没有说10-30H是空心电感量还是带铁芯的电感量。

没有铁芯的线圈电感量就小多了,手中也没有仪器测量。
去掏包看了一下,有尺寸合适的C型铁芯。先想一晚上,等想明白了去下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拜读了,看来您早想到了高频扼流圈。

看论坛里的资料,检波后有音频分量、直流分量和高频分量,有用 ...

检波后的直流,高频和音频。三个信号的通道必须畅通。都是有用的信号儿,有一条道儿堵了矿机都不能正常工作。二极管检波的是这样。
场效应管检波的矿机,比较特殊可以不需要直流通路。

楼主:
今天翻出一副祖传的耳机,机壳上的字是 EH333-2000,Tele Funken, D.R.G.M. 大约是民国或解放初期的产品。

量了一下,单个听筒的直流电阻是2000欧左右,从线头量,直流电阻是4000欧左右,如此看来两边的听筒是串联的。
由此想到一个问题,在我的电路中,两个压电陶瓷耳机是并联的,我的想法是并联的耳机,加在每个耳机上的电压是最大的,如果两个耳机串联,则加在每个耳机上的电压只有总电压的1/2,而压电陶瓷片的驱动模式与电磁铁是不一样的。
于是用电脑的音频输出做了一下试验,结果是串联的音量明显小于并联。所以,还是并联使用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翻出一副祖传的耳机,机壳上的字是 EH333-2000,Tele Funken, D.R.G.M. 大约是民国或解放初期的产品。
...

耳机是个宝贝,德国进口的,振膜可以调节灵敏度。

在矿石收音机上,还有一个阻抗匹配的问题,是重中之重,用在矿机上,这个高阻耳机还是串联的好。

楼主:
这个德率风根耳机虽然七八十年了,但声音依然清晰饱满,就是耳机线里面那层胶皮老化了。
手中有一些强磁铁,正在考虑是否要充一下磁。

今天一咬牙一跺脚一闭眼到掏包上下单买了两套C型铁芯,准备装到互感器线圈上。这一下290毛就没了。
铁芯要等几天,所以,又翻回头折腾压电陶瓷耳机。仔细看了一下27mm压电陶瓷片的资料,谐振频率是2.8kHz,谐振阻抗<=500欧,也有写着200欧的,压电陶瓷片的阻抗是容性的。
在非谐振频率下的阻抗数据没找到。

又看了看号筒喇叭的结构,想做个简易的反射号筒试试。

网友B:
就地取材,这是压电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地取材,这是压电片吗?

是的,就是压电片,做蜂鸣器的那种。

楼主:
今天用厚纸板做了几个圆筒,套在压电陶瓷耳机上,应该是由于拢音的缘故,感到声音清晰度和音量有所提高。
准备找材料做一个反射式的号筒看看。

楼主:
出门看到几个小易拉罐,捡回来比划了一下,还行。
按照易拉罐的尺寸设计了一个折叠反射号筒,结构如图。有一个最小的是号筒A,中间的是号筒B,最外边的就是易拉罐。

按照结构图找齐了零部件,号筒A用的是咽立爽的药瓶,号筒B用袋奶的包装袋。原来想用PVC管,但无奈易拉罐太小,折腾不开,包装袋是一层铝箔一层纸,试着卷了一个,尺寸合适。

将易拉罐两端开孔,带拉环的直接开到最大,罐底的开孔以压电陶瓷耳机的外径为准。

楼主:
号筒A用药瓶和剪成合适形状和尺寸的文件夹制作,用热熔胶固定。那两片翅膀是为了支撑号筒B用的。

号筒B用牛奶包装卷成圆筒,接缝处用热熔胶粘上。

然后把号筒A放入号筒B,测量好与压电陶瓷耳机之间的距离,用热熔胶固定,然后沿着号筒B的内壁打胶,将缝隙都密封住。

安装了号筒A之后,在号筒B贴近号筒A隔板的地方开两个长孔,尽可能的大,但太大了,号筒B就该腰斩了。
开孔时,感觉开孔处有点软,因为卷的层数少,怕再开口处产生有害振动,于是在孔的周边薄薄的打上一层热熔胶,以期增加开孔处的刚度。

楼主:
把组装好的号筒B套在压电陶瓷耳机上,然后一起装入易拉罐,在底部用热熔胶将耳机外壳与易拉罐固定。套筒B要探出易拉罐几毫米。

最后完工就是这个样子。

试听了一下,声音有点闷,或者说与不装号筒相比,高频有点衰减或低音有点提升。

再啰嗦一句,星巴克咖啡好喝不?从来没喝过,有太贵喝不起的感觉。

楼主:
这牛奶包装袋倒是挺好用,成型方便,也容易找到。
将内外号筒用牛奶包装袋卷制,内号筒还是以耳机外壳为准,做成圆台型,外号筒比内号筒直径大5mm左右。

将外号筒的小头封闭。

在内号筒的外表面上粘几小块泡沫,用于分割支撑外号筒,两头都粘。

如图所示将内号筒放入外号筒。

将内号筒放入易拉罐,调整好位置后,用热熔胶固定住。

在外号筒的端面粘上装饰物,以遮挡难看的粘接部位。

最后完成的样子。

这种用牛奶包装袋卷制的内外号筒,从结构上更接近于标准的折叠号筒结构,制作容易,取材方便。
试听了一下,与前一个相比,音量小了一点点。差别不太大,但能感觉出来。
这个号筒的反射路径比前一个长了一点,在路径上没有死角,都是渐变的空间,按说比前一个声阻小。

铁芯到了,耳机先告一段路。

楼主:
铁芯是12x16x32的,装到线圈上是这个样子。装一边是因为没有合适装两边的铁芯。

为了防止磁饱和,在铁芯的对口处加了一个小薄片,以形成气隙。

把装好铁芯的线圈装到防水盒里,防水盒是以前做移动电源用的。
没有长螺栓,于是采用挤的方式来固定线圈,用的是老早以前装修剩下聚氨酯板。
聚氨酯板有一定强度,还有软的部份,用壁纸刀就能切割。怕板子移动,又打了点热熔胶。

楼主:
找齐了音频模块的元件(后来发现还差一个续流二极管)。

原来想搭棚焊的,焊的时候发现不好摆弄,于是裁了一小块洞洞板。

完成后音频模块就是这个样子。先保证实现基本功能。
如果要加电流表,就在边上立一块板子。电流表要接就串在提升线圈与地之间。
如果要加阻抗变换器,就放在顶面空着的地方。

这个音频模块可够重的。

楼主:
第三步 挑选二极管

手中有几种型号的二极管 1N60P、1N60PW、 BAT85,准备挑选一下。
为此恶补了一下二极管的知识,并拜读了 Ben H. Tongue 的文章《A Procedure for Measuring the Saturation Current and Ideality Factor of a Diode, along with Measurements on various diodes》,搞明白了Rd测量装置的原理,弄清楚了55mV、39mV的来历,了解了解非线性方程的思路。
看来后面有三项工作要做:
1. 焊一套测试装置,用 Ben H. Tongue 的电路,或者本坛里的电路。简单点的就照原样来,复杂点的就用单片机试试。
2. 进一步熟悉计算公式和算法,看看能不能写出一个计算程序。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找点事儿干。
3. 做完前两步后挑选二极管。

楼主:
用Microsoft Office Access的VB做了两个窗体,用于挑选二极管。用Access的好处是只要安装了Office的电脑都可以用。

这个是按照 Ben H. Tongue 的方法做的。没有直接去解肖克利二极管方程,而是将 Mike Tuggle 做EXCEL表的方法写成代码,让计算机以N值为变量去试算,以获得正确的N值。在验证的时候,输入了本坛《精确》帖子中数据,但结果有些不同,还没找到原因。

这个是按照本坛 xjw01 老师的方法做的,把Excel表里的算式挪到Access里。这个的验证结果与帖子里完全相同。

不管怎样,手中有计算工具了,然后就是动烙铁的活计了。

网友:
专业 支持一下

楼主:
关于RD计算器又换了一个思路,直接解联立方程,所得结果与前面 Ben H. Tongue 的方法相同,看来不是算法的问题。
算啦,不再费脑子了,反正是挑选手中的二极管,要大都大,要小都小,能看出相对大小就行了。
Ben H. Tongue 的方法有个问题,对有些输入数据可能无解。

楼主:
二极管检测装置开工,找来一堆N年前买的零件(N>=7),当年也不知道是咋想的,买来就放盒子里了,买它作甚!

先在防水盒的盖子上钻孔。

装上开关和端子。没有现成的三刀两掷开关,于是用两刀两掷开关和一刀两掷钮子开关各一个。

装上一个自制手柄,变成了一个三刀两掷开关,完全符合要求。

全装好了就是这样。

楼主:
防水盒盒体装电位器、电池盒,俩电位器,其中一个是多圈的,用于精调。

完工,回头打印个面板贴上。

焊上线就可以开始测二极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