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4863实际电路怎么和推荐电路差这么多?

楼主(2023-11-27):
再TB买了一块4863的功放:
想给显示器加一对喇叭。
结果用显示器的U口和音频接入板子后,喇叭底噪非常大。

查了一下资料,网上都说推荐电路是这样:

可是这个板子根本不是这样的。
推荐电路和实际电路差这么多吗?

网友A:
先单独测试一下小板看是否正常(跟帖已回复)。

网友B:
USB作为电源太差
换个外置5v试试

网友C:
不懂分析问题,建议不要搞电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单独测试一下小板看是否正常(跟帖已回复)。

单独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作为电源太差
换个外置5v试试

要给显示器加内置喇叭。
使用usb做电源是最简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分析问题,建议不要搞电子

我的问题是实际电路为什么和典型电路差这么多。

虚心请教:怎么分析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是实际电路为什么和典型电路差这么多。

虚心请教:怎么分析这个问题?

实际电路和官方推荐电路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实际电路只是省去了待机控制和耳机插座。LM4863可以看做把两片LM4861或者LM4871封在了一起,其工作原理与LM4861、LM4871、8002相同。待机控制为高电平待机,省去待机控制的电路,待机控制脚直接接地。LM4863内部是4个功率运算放大器,每两个功率运算放大器组成一个声道的BTL功放,线路板上的两个20k电阻和两个4.7k电阻把电压放大倍数设定为9倍。双声道BTL功放接耳机时,由于左、右耳机有一条共用的接地线,耳机无法使用BTL功放,所以在使用耳机时只取出每个声道AMP1的信号,用电容隔直流之后耦合到耳机,这就是官方电路里两个有极性电容和两个1.k电阻的作用。

网友E:
底噪可能不是真的底噪,是你信号线感应的噪声。你把rin,lin各通过一个5k电阻接地看看。电源输入端加个lc滤波加强一点电源的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电路和官方推荐电路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实际电路只是省去了待机控制和耳机插座。LM4863可以看做把两片LM ...

专业!先膜拜一下

再请教一下,
1:典型电路中没有那个那改470uf电解电容?可是实际电路中有
2:典型电路中电源正极要接1uf电容到地。而且说明中说,最好就是1uf(虽然有的版本图中是0.1uf)。实际电路中确没有?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底噪可能不是真的底噪,是你信号线感应的噪声。你把rin,lin各通过一个5k电阻接地看看。电源输入端加个lc滤 ...

好的。我试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是实际电路为什么和典型电路差这么多。

虚心请教:怎么分析这个问题?

没有耳机输出,省掉了相关零件而已。

大部分耳机是3线的所以输出需要加隔离电容。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专业!先膜拜一下

再请教一下,

电源正极与负极之间的电容是电源滤波。电源纹波来源有电源本身和功放IC工作电流在电源内阻上产生的交流波形两种,4863是AB类BTL音频放大,BTL功放在电源内阻上产生的波形是IC输入音频的二次谐波和高次谐波,但主要还是二次谐波,因此IC产生的电源纹波在40Hz~40kHz这个范围,单纯设计功放IC的电源滤波电路也只需要考虑这个范围,470μF是兼顾高频滤波和低频滤波的折中方案。0.1μF对于音频谐波来说作用不大,如果功放与其它数字电路或者开关电路共用电源,或者使用开关电源供电,那么这个0.1μF电容最好不要省掉,但是在电源本身不产生高频杂波的情况下,这个0.1μF电容也完全可以省去。厂家的资料里电源滤波用1μF,这个1μF是弥补大容量电源滤波电容高频性能不良的,大容量电解电容极片卷绕会带电感性,在大容量滤波电容两端并联小容量电容可以改善高频滤波效果,但是只用1μF和0.1μF是不行的,这是常识。

网友:
c8 334可以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耳机输出,省掉了相关零件而已。

大部分耳机是3线的所以输出需要加隔离电容。

嗯,是省了耳机输出部分。隔直部分是和示范电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正极与负极之间的电容是电源滤波。电源纹波来源有电源本身和功放IC工作电流在电源内阻上产生的交流波 ...

就是说示范电路是错误的?470uf是对的?

楼主:
在官方示范电路中似乎没有c8这个334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官方示范电路中似乎没有c8这个334电容?

10脚接的0.33,。。。。。。。。。。。。。。。。看图还的仔细呀!

中点电压偏置滤波电容。

网友:
只是数值和推荐电路有点出入,其他有啥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示范电路是错误的?470uf是对的?

示范电路肯定是错了,发个信息给官网,让客服告诉他们工程师,改一下示范电路

网友:
输出电容越大,可以推的阻抗越高,低音也越好
独石电容肯定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