钠离子电池非常合适用在收音机上(超强耐过放电)。

楼主(2023-11-28):
钠离子18650电池网上已经可以买到了,价格不贵,某宝1300mah的18650钠离子电池10节价格30.23元,相当于3元一只,但是少量购买不包邮,不过算上邮费也不算贵。

看了一下某些厂家公布的数据,有以下显著优点:

1、耐过放电:钠离子电池100次过放电(几乎放电到0V)容量几乎无衰减,这个特性非常合适收音机使用,如果锂电池放电到0V用不了几次电池就废了。

2、低温特性非常好,带着钠离子电池的收音机,零下40℃低温下,依然能保持72%电池容量。.

3、工作电压范围4.0V-2.0V,平均电压3.1V,适合大多数收音机。

4、循环寿命长,目前已经能达到3000次,高于锂电池和镍氢电池。

缺点:

1、容量低,大概只有同体积磷酸铁锂70%的容量。

2、目前专用充电器不好找,需要自己diy,充满截止电压3.95V。

俺打算买些回来试试看:

网友A:
18650锂电池,不是更好吗??一节3000MA起,又便宜,不到10元一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几个优点:

1、性价比高,钠相对于锂来说价格可以忽略不计。

看样子至少可以取代铅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650锂电池,不是更好吗??一节3000MA起,又便宜,不到10元一节

你得加保护电路,否则过放电几次就完蛋了。

网友C:
此电池上市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电池上市了吗?

早上市了,淘宝上就可以买了,不过暂时没有专用充电IC,需要自己折腾,充满电截止电压3.95v.

网友:
這個可以考慮。

楼主:
对,这个电池给老收音机改装,不用考虑过放电问题,不需要改电路,塞进去就能用。

网友D:
网上只有一家卖充电器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这个电池给老收音机改装,不用考虑过放电问题,不需要改电路,塞进去就能用。

剛才上網查了一下,大容量的都已上市,主要先滿足電動車及電動自行車的鋰離子電池替代。小容量的目前只看到18650的,估計是最小尺寸的了,其它33140的體積也比普通32650鋰電池要大,看起來應用到手持設備使用還需要一段發展時間。

缺點是放電曲綫下降斜率太大,幾乎和碳xin電池相當,這個我不太能容忍。

网友:
期待坛友的使用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剛才上網查了一下,大容量的都已上市,主要先滿足電動車及電動自行車的鋰離子電池替代。小容量的目前只 ...

目前18650做到1300mah,还有26700规格3300mah,这两种都能用在收音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剛才上網查了一下,大容量的都已上市,主要先滿足電動車及電動自行車的鋰離子電池替代。小容量的目前只 ...

放電曲綫下降斜率太也不是不能克服,只截取3.95-2.5V这一段用即可,已经能放出大部分容量了,相当于收音机音量变小就换电池或者充电即可,没必要真用到2V以下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電曲綫下降斜率太也不是不能克服,只截取3.95-2.5V这一段用即可,已经能放出大部分容量了,相当于 ...

2.5V太低了,我習慣于不低於90%的標稱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只有一家卖充电器的,不知道行不行

我打算用现成的18650锂电池充电器改装,TL431做个3.95V检测电路控制充电截止。

或者找早期几元钱的万能充(TL431电路),修改电阻截止电压调整到3.95V即可。

或者淘宝上几元钱包邮的恒流恒压可调电源板也能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打算用现成的18650锂电池充电器改装,TL431做个3.95V检测电路控制充电截止。

可以直接使用燐酸鐵鋰電池的充電器呀,3.65V截止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直接使用燐酸鐵鋰電池的充電器呀,3.65V截止電壓。

也可以,看曲线也差不多充满了。

或者淘宝几元钱包邮买片恒流恒压可调模块来充电,这样可以满足3.95v的充电截止电压要求。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打算用现成的18650锂电池充电器改装,TL431做个3.95V检测电路控制充电截止。

或者找早期几元钱的 ...

卖家说要做好再联系我,估计也是用普通的锂电池充电器改装的

网友:
钠离子电池是一种新型的充电电池,将会逐步取代锂离子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卖家说要做好再联系我,估计也是用普通的锂电池充电器改装的

淘宝上买这个,7.3元到手,找个18650充电器壳子塞进去,恒压值调整到3.9V左右,恒流值1-2A,接USB口5V供电,就能用了:

网友F:
智能充电器终止电压可以修改,这个容量太低没啥意思也就意思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智能充电器终止电压可以修改,这个容量太低没啥意思也就意思意思

给老收音机用,改个电池座就行。1300mah容量老收音机可以响很久了。

大个头的用26700型,3300mah容量。

网友:
有14500规格吗?

网友G:
比铁锂容量还小没意思,应该等提高了再买。

网友:
我现在都是在用铁锂电池做收音机,最高3.6V,什么kt0936,bk1198,si4825啥的都合适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上市了,淘宝上就可以买了,不过暂时没有专用充电IC,需要自己折腾,充满电截止电压3.95v.

企业设计制造一个专用充电或者保护模块应该不难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18650做到1300mah,还有26700规格3300mah,这两种都能用在收音机上。

这个容量密度接近早期的铁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比铁锂容量还小没意思,应该等提高了再买。

18650的铁锂电池1500-1800mah左右容量,正规点的品牌价格要10元以上了。

就性价比来说,还是钠离子电池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容量密度接近早期的铁锂,

是的,不过理论上钠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就不如铁锂,以后应该有提高但还是要低于铁锂。

楼主:
估计不会有了,钠离子电池能量密度低,体积再做小没意义了。

网友:
看测试低温和安全性能不错,就是容量低些。已经可以取代咸性电池和镍类电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买这个,7.3元到手,找个18650充电器壳子塞进去,恒压值调整到3.9V左右,恒流值1-2A,接US ...

这个改动很方便,也实用,也有固定转六伏的,可以安装在各种六伏设备上,收音机。录音机。血压计等,就是需要外接充电接口。

网友B:
貌似不错。
有大单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电压变动太大,对老式晶体管而言,还不如用锂电池方便,手头二手的随便找找就可以了。

这个是优点,声音变小了就提醒你该充电或者更换电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得加保护电路,否则过放电几次就完蛋了。

有一种TP4056充电板,非常小巧,本身自带锂电保护板,不会过放

又是Type-C口,非常方便,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TP4056充电板,非常小巧,本身自带锂电保护板,不会过放

又是Type-C口,非常方便,如下图

这种放电到2.5V才保护,对于小电流放电来说,到2.5V锂电池已经损伤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放电到2.5V才保护,对于小电流放电来说,到2.5V锂电池已经损伤了。

有点过虑了........所有用电池的设备,我都用锂电 + 这个充电板配合使用,.......目前还没有过放的

如果确实有所担心,可以增加个LED指示,电压低于3V就亮起,当然,你也可以按你的意思指定低电压就亮灯指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上市了,淘宝上就可以买了,不过暂时没有专用充电IC,需要自己折腾,充满电截止电压3.95v.

钠离子电池,淘宝上卖的都是国产货?

网友I:
请问楼主,原来四节一号电池的6V收音机电源,可不可以用3.7V两节锂电池串联起来用?该收音机是TA7640ap和TA7313AP两片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老收音机用,改个电池座就行。1300mah容量老收音机可以响很久了。

大个头的用26700型,3300mah容量 ...

是的,26700可以代替2号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原来四节一号电池的6V收音机电源,可不可以用3.7V两节锂电池串联起来用?该收音机是TA7640ap和TA ...

没记错的话TA7640最高电压8V,两节3.7V锂电池充满电最高8.4V,稍微超了一点,应该问题不大。

保守起见,用两节铁锂或者钠离子电池串联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过虑了........所有用电池的设备,我都用锂电 + 这个充电板配合使用,.......目前还没有过放的

如 ...

收音机不经常用倒是无所谓。

就是用2.5V的保护板,我老妈已经用坏4节18650锂电池了(几乎天天听4小时以上)。

我曾经做过循环测试,100mA左右小电流给3.7v 18650锂电池放电到2.5V,循环20次左右容量就降低到70%左右了。

因为锂电池低于3V衰减会变快,大电流使用3V到2.5V时间很短就触发保护了。小电流比如收音机(大部分情况下工作电流不到100mA),3V到2.5V这段可以持续工作好多天,电池损伤自然就大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原来四节一号电池的6V收音机电源,可不可以用3.7V两节锂电池串联起来用?该收音机是TA7640ap和TA ...

2节锂电,再串一个二极管,稳稳的用.............

网友:
想耐用(耐冲放电),还是钛酸锂牛x些,我买的8只钠离子18650电池,测试后感觉一致性不如三元/磷酸铁锂,容量也小与磷酸电池,当然比钛酸锂电池还是要大些。

网友:
谢谢楼主和a0815老师。

网友:
第一条优点超级吸引啊,我有四节铁锂就是放完电忘了取出,放了几个月,电压为零。现在充电后容量非常低,几乎等于报废了

网友J: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电池就是性价比高。

网友K:
如果这种钠离子电池充电只需要限压、限流,那么可以考虑用3582做充电器,CT3582输出电压限制值由“电源”指示LED两端的电压决定,而LED两端的电压又可以通过选择不同颜色的LED(黄<红<绿)以及调整LED电流来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这种钠离子电池充电只需要限压、限流,那么可以考虑用3582做充电器,CT3582输出电压限制值由“电源”指 ...

其实就锂电池和镍氢电池对充电曲线要求比较高,所以最好用专业充电IC。

磷酸铁锂和钠离子电池对充电要求低多了,限压限流即可。

看了看CT3582的资料,充电电流200-300mA,太低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18650锂电池,不是更好吗??一节3000MA起,又便宜,不到10元一节

合格的18650锂电池,成本价都不止每节10元,电池厂卖给客户的出厂价还要更贵。你说零售价不到10元的18650锂电池,是电池厂淘汰的不合格电池,被生产杂牌电动车、充电宝、数码播放器的厂家挑剩下,实在卖不出去的电池,换了不带原厂标的热缩管在零售市场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不错。
有大单体吗?

有,见到200AH的大单体,看说明是储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电池就是性价比高。

几个优点:

1、性价比高,钠相对于锂来说价格可以忽略不计。

2、低温特性不错。

3、听说循环寿命也不错,目前3000次,技术进步后可以到万次左右。

4、耐过放电,安全性也不错。

缺点就是能量密度比锂电池低。

网友:
引用 网友K:
合格的18650锂电池,成本价都不止每节10元,电池厂卖给客户的出厂价还要更贵。你说零售价不到10元的18650 ...

亿纬锂能(EVE),算是正规品牌吧,国产正规品牌,价格都不错,三星,Sony,松下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剛才上網查了一下,大容量的都已上市,主要先滿足電動車及電動自行車的鋰離子電池替代。小容量的目前只 ...

这个用在电动汽车上有好处,剩余里程计算精确,不必充满后通过算法模拟出剩余续航里程

网友L:
这想法是错误的。耐过放电就拿来用在会过放电的场合而不用保护板,再好的也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想法是错误的。耐过放电就拿来用在会过放电的场合而不用保护板,再好的也会坏

  这电池放电曲线比较陡峭,低电量时电压下降比较快,所以低电量时候收音机音量变化明显,声音小了就充电或者更换电池,就算偶尔过放电了也影响不大。

并不是故意拿来过放电使用,因为这样没啥意义。

所以这才是能直接用的原因。

网友M:
安全性如何呢?是否容易着火?

楼主:
引用 网友M:
安全性如何呢?是否容易着火?

比磷酸铁锂更安全。

网友:
网上买的充电器,说是改装的,其实是用LTH7充电芯片,输出串接两个二极管SL,充满3.6V,减少一个二极管后,充满4.0V。电池到手端电压2.6V,充了一上午后,减少一个二极管又充了一下午,用在小耳机功放使用还可以。

网友:
不是说钛酸锂电池最牛逼吗,1万次以上充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至少可以取代铅电池了。

取代不了。铅酸启动电瓶-10℃轻松达到10C,钠电池能不能达到难说。

网友:
潜艇上的电池都还是铅酸蓄电池。论可靠性安全性没有超过铅酸蓄电池的。

网友(2024-01-24):
以上好像都没有提及内阻,比较之下,钠离子电池内阻占优势吗?

网友:
放电曲线不如锂电池,优势是耐过放和循环寿命,但锂电池一般的使用场合都有保护板,所以不耐过放也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
钠离子电池,其充电据说是可以做到秒充。^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