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941三连可变电容薄膜有破裂,求修复方法。

楼主(2023-11-28):
如下图,右下角位置能看到好几片塑料薄膜隔片已经裂开,不敢再转动了。

请教:
1、如何修复此薄膜?
2、三连的中间连动片位置是否正确?它与上下两连不在同一角度上。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帮助!

现在我已经把三连可变电容装回,并简单调整了一下(未用扫频仪,因为在装回过程中不小心把塑料指针弄断了,刚粘好还得等一天才会固化。等指针装回后再仔细统调一下),立刻感受到了那种一动一个台的感觉。

941的接收灵敏度真的是超高,以前从没有此感觉,因为之前可变电容一直没有搞好,且微调电容也没有更换(这次搞三连可变前已换上新的陶瓷微调电容)。现在凭听觉调整了一下,低端稍差,中高端电台非常密集,比经手的其他任何收音机都要密集。看来调谐高放的优势还是名不虚传的。

941的选择性非常理想——强台旁边的弱台分得很清楚,一点儿不受强台干扰。高端比平时听其他收音机时多了好多台,而这些台基本上都是弱台,普通收音机是收不到的,至少是不可听的级别。

941的音质也是非常的好,即便不开音调功能,声音已经非常好了;打开音调并调整到合适位置后,低频蓬蓬声不绝,感觉不像这个体积的收音机里发出来的声音。不过,声音太大了会有机振现象。当然,平常不需要这么大的音量,中小音量下音质已经很迷人。

不愧为一代名机!牡丹941,你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薄膜你用浓酸处理,那就彻底费德勒,

我说的是无水硫酸,动片铝发生钝化反应

网友B:
拆掉薄膜,喷绝缘漆可以吗,薄薄的一层。或者用浓硝酸,浓硫酸钝化动静片。

网友C:
當年這是“趕超”和“獻禮”產品,質量存疑。

楼主:
现在三连能同时旋转,但转动起来有响声。

网友D:
找尺寸相同的二连拆了换上呗。还能如何

网友:
拆其它可变,取薄膜片,更换,我换过一个小三连。

网友:
拆旧配件换啊!

网友E:
如果不短路,就继续使用。对脚面还有一个固定点,两个固定孔都撕叉了就不能用了。如果这个状态已经短路、只能找尽量相同的材料替换,拆解挺费事是个细发活。我是找一个大一点的硬纸,把拆解的件按顺序摆在纸上,在反向按顺序安装,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短路,就继续使用。对脚面还有一个固定点,两个固定孔都撕叉了就不能用了。如果这个状态已经短路、只 ...

现在还没有短路,只是稍一转动就能看到薄膜跟着变形且有响声,不修理很快就转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尺寸相同的二连拆了换上呗。还能如何

尺寸相同的双连的薄膜孔位也相同吗?

如果需要自己打孔也是个难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尺寸相同的双连的薄膜孔位也相同吗?

如果需要自己打孔也是个难题。

只要大小相同,空位不同不要紧,你拿针照着原来的空位扎两个孔就行。

网友:
我也有一台牡丹941C,修理可变电容可以一一把内部元件拆出,按顺序放在桌子上,安装用相反的顺序装回去。坏的薄膜可以拆其它差不多的换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没有短路,只是稍一转动就能看到薄膜跟着变形且有响声,不修理很快就转坏了。

别折腾了,收藏起来,偶尔听听响。

么有配件所以更换难度极大。

网友F:
眼睛好才行啊
找残机代换;
同类可变薄膜拆出,打孔用两成硬塑料片夹住再打(实现真空对位);
以前有人说过这个薄膜材料,如果能够买到就重新做(但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掉薄膜,喷绝缘漆可以吗,薄薄的一层。或者用浓硝酸,浓硫酸钝化动静片。

介质变了,介电常数不同会导致电容量也发生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眼睛好才行啊
找残机代换;
同类可变薄膜拆出,打孔用两成硬塑料片夹住再打(实现真空对位);

眼神还没有问题。

这个打孔看来还真是个难题,塑料如果太脆,一打就裂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尺寸相同的双连的薄膜孔位也相同吗?

如果需要自己打孔也是个难题。

仔细看看941的三联的厂牌商标。我想当时设计产品的工程师不会专门为三联再重新开冲压模具的。
上面老师说的对,找双联拆,同品牌最好。不同品牌也许形状位置尺寸不一样,但不排除也许给你一个惊喜,就像发现变压器断线了,一拆开,发现是最上面一层绕组断了,接一下OK了。 祝楼主好运。
现在连垃圾老师傅都知道老机器贵。昨天看咸鱼上,最便宜的941-C好像400+,显然找配件机这条路走不通。

网友:
这种电容修,可得甚是仔细!我以前就是弄坏了好几个。

网友:
这个三联很特殊,不是通用产品,你很难从双联中找到和这个一样的膜,比较靠谱的方法是找大小一样的双联拆模然后打孔,或者丢弃那个固定的金属杆,直接用普通双联的膜代替,普通双联的膜也是没有固定的,用起来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眼神还没有问题。

这个打孔看来还真是个难题,塑料如果太脆,一打就裂了。

"两片硬塑料片夹住、压实了再从一面打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薄膜你用浓酸处理,那就彻底费德勒,

我就吃过类似的亏,用W40之类带氟利昂溶剂的喷罐一喷,所有薄膜立刻酥脆爽口像玻璃渣。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仔细看看941的三联的厂牌商标。我想当时设计产品的工程师不会专门为三联再重新开冲压模具的。
上面老师 ...

这个三连外壳上确实是一个印字都没有,没有厂牌商标标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片硬塑料片夹住、压实了再从一面打孔“

明白,但是这个“压实”就比较有难度,搞不好在压的过程中就碎了。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帮忙出计献策!

由于找替代品确实很难,更换其他型号的薄膜片还有改变介质常数的风险,我想尝试拆出来用胶带在侧面加固的方法。即便需要在胶带上打孔,胶带较软也容易做。

楼主:
这是拆下顶盖后的照片。

薄膜上有黑点,有磨损痕迹。可以用酒精擦洗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是拆下顶盖后的照片。

突然想起来单位车间工具柜有绕电动机线圈绝缘用的半透明薄膜,不知道这个厚度多少,要是厚度差不多,我寄一点给你,明天去车间量厚度。
还有打孔,可以考虑用金属小管子磨快口冲,类似于皮带眼子那样,也可用圆尖调温烙铁头烫。就是定位有点难度。除非用铁皮先做个模子。然后
把多片薄膜叠加,夹在两个铁片模子中间,用小钻头低速打孔。
关于介质系数,个人之见:不管啥材料,都是绝缘体,介质对电容值的影响远小于绝缘薄膜厚度。因为理想状态的空气连,不考虑电压打火,如果定片动片绝对平行不碰片,没有薄膜应该是能工作的。最原始的电容器不就是两个靠近的导体平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眼神还没有问题。

这个打孔看来还真是个难题,塑料如果太脆,一打就裂了。

你就不能把针尖加热去烫孔吗!你看把你愁的,实践出真知。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是拆下顶盖后的照片。

如果薄膜本体质量还凑合,固定柱换个位置或加两根(早期的可变电容薄膜固定柱是4根)可继续使用。
薄膜拉扯坏的原因最好要找出......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薄膜本体质量还凑合,固定柱换个位置或加两根(早期的可变电容薄膜固定柱是4根)可继续使用。
薄 ...

换个孔位,这是个好主意!感谢!

薄膜本体并没有问题。

根本的原因是动片与薄膜间摩擦力过大。

我今天下午在公司用酒精超了10分钟,发现摩擦力明显变小了,只是在其中一端稍有些阻力,其他位置和另一端都很顺畅。

但是当我用压缩空气吹干酒精后再试,发现阻力又变大了。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没有清洗干净?残留的酒精成为了润滑剂?

我记得以前某位坛友做过试验,用硅油浸泡一下可增加润滑而容量和品质因数并不受影响。明天我上点硅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突然想起来单位车间工具柜有绕电动机线圈绝缘用的半透明薄膜,不知道这个厚度多少,要是厚度差不多,我 ...

感谢支招!

我尽量先用不拆散的方法修复,实在没辙了再拆开每一片。

网友H:
引用 楼主:
换个孔位,这是个好主意!感谢!

薄膜本体并没有问题。

用不纯的酒精洗东西,干后会有残留物。多漂洗几次会好?
用洗发剂/沐浴露+纯水泡洗试试,它含硅油。
实际使用,还是晾干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不纯的酒精洗东西,干后会有残留物。多漂洗几次会好?
用洗发剂/沐浴露+纯水泡洗试试(它含硅油)。 ...

好,明天再换上一次新酒精,再超一次,看看是否还是阻力大。

网友:
可变电容摩擦阻力变大,拆开擦拭绝缘片和动片效果最好,但要装回去需要点耐心。如果塑料绝缘膜只是跟着动片转动,并没有短路,那么我还是建议楼主先不要拆开修理。如果已经磨穿短路,那么仍然有拆修成功的可能,只要把破损的绝缘片拆出来,然后其它连按原样装回去,天线连去掉一片定片和一片动片,相邻定片和相邻动片之间的垫片必须保留,去掉的那片动片靠近转轴部位剪下来当做垫片用,天线线圈增加一些电感量,重新调整天线回路即可恢复接收性能。

网友:
最好买到配件可变,我的夏华410收音机也躺在那里,因为可变咔啦或者无声,我拆开想修,结果散了,乱了~,以前的熊猫B734也是这样

网友I:
要是你有两台这样的坏941机器,不仿出让一台坏机器给别人分享.我可以求别人给你买一个新的原厂941三连可变,如果只有一台我就没办法了.要知道可变要比整个机器更重要,更难弄到.

楼主:
昨天拆下顶盖时掉落了几个月牙形的垫片,不知道是装到哪个位置的?不装的话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要是你有两台这样的坏941机器,不仿出让一台坏机器给别人分享.我可以求别人给你买一个新的原厂941三连可变, ...

我的确是有两台941,一台941A,一台941C。

只是941C被我改为硅管了,还没调试好。

问题是,现在还有全新的941三连?哪里有?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昨天拆下顶盖时掉落了几个月牙形的垫片,不知道是装到哪个位置的?不装的话行不行?

这两颗垫片是不是动片转轴顶头那里的,没有这俩东西,动片轴会不会接地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两颗垫片是不是动片转轴顶头那里的,没有这俩东西,动片轴会不会接地不良?

不是。

应该是从四个固定轴上掉下来的,只是具体装在哪个位置(套筒底部还是顶部)以及哪个是封闭垫片哪个是半圆垫片,我没有看清楚,因为打开时它们忽拉一下掉下来的,我没注意到。

现在已经凭感觉都装上了。可能是为了找平用的,因为有的固定轴上有引线片,而有的是没有的。

网友G:
昨晚受你的帖子影响,回去先看了941的三联,的确没啥标记。然后心血来潮,换一台熊猫B802-1的双联,咔咔响,换了两个,都一样,来火把攒的几个全部用100的酒精泡起来了一夜,今早拿出,甩干,放窗外。晚上回家再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昨晚受你的帖子影响,回去先看了941的三联,的确没啥标记。然后心血来潮,换一台熊猫B802-1的双联,咔咔响 ...

补充一个重要内容:

用压缩空气吹干酒精后,其实仍然残留一部分酒精在薄膜表面,此时酒精由于量少没有流动性从而不仅不起润滑作用其表面张力却作用为转动阻力。

今早上再转动时就发现已经阻力正常了。因为此时其内部的酒精完全挥发了。

由于转动到最大容量位置时阻力仍然大于小容量位置时,说明动片与薄膜间仍然有摩擦。今天上午又加注了一些道康宁704硅油(扩散泵用的)到薄膜上,结果阻力不减反增!分析还是表面张力的原因,由于不能完全浸透所以根本起不到润滑作用。

考虑到现在转动阻力已恢复正常范围,对于阻力不均的问题不再苛求完美,于是再次用无水酒精超声清洗了一遍。

先装上,统调好了试试效果再说吧。

楼主:
下图是调整薄膜固定孔位后的照片:

网友H: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个重要内容:

用压缩空气吹干酒精后,其实仍然残留一部分酒精在薄膜表面,此时酒精由于量少没有 ...

我昨天把一薄膜双联在洗发水里泡了一夜,晾干后旋转较泡前顺畅。
您既然用超声波清洗,用洗发水当清洗剂估计比事后加硅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昨天把一薄膜双联在洗发水里泡了一夜,晾干后旋转较泡前顺畅。
您既然用超声波清洗,用洗发水当清洗 ...

加硅油并没有料想的润滑效果。如果加注过多硅油达到浸泡程度则副作用可能会更多,比如会泄漏出来。。。。就不用此法了。

公司里只有酒精和水,没有洗发水,也不方便把整槽酒精倒掉再重加洗发水,太浪费了。

这次就这样了,我已经装起来了。等下次再有机会清洗可变电容时再试洗发水吧。

感谢您的大招!

网友J:
看楼主第一个图片如果不是拍摄角度问题的话,大概率是电容制造品控问题右面的一组看似动片组成的平面与轴不垂直,所以介质片所受摩擦力太大才在定位桩的地方撕裂了,有可能是转轴把支架磨损?但这要整个动片都偏移。要是先天性缺陷那就无解了,你可以看看机器新旧程度估计一下三联使用的时间,我估计这机器使用没多长时间就出了毛病。这些机器本来存世量就少,估计配件不会好找,看看尺寸相近的双联能不能拆了PP介质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楼主第一个图片如果不是拍摄角度问题的话,大概率是电容制造品控问题右面的一组看似动片组成的平面与轴不 ...

应该是拍摄角度问题,你参考一下45楼的照片。

网友:
好精致的连

网友J: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拍摄角度问题,你参考一下45楼的照片。

这个图片看起来还可以,那可能就是介质片有污物造成的摩擦阻力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图片看起来还可以,那可能就是介质片有污物造成的摩擦阻力过大?

是的。

从小容量时阻力小而大容量处阻力明显变大即可判断,此阻力为动片与薄膜间的摩擦力。

估计是这种铜动片可变电容的通病。建议感觉阻力大的可变电容都打开外壳(不要拆散)用无水酒精超声清洗一下。效果明显。

楼主:
补充:

1、941的良好选择性应该得益于其两级双调谐中放。

牡丹941 收音机电路原理图(清晰).JPG

2、941的调谐旋钮是镀铬的。由于镀得非常光滑且没有细花纹,只有非常粗的花纹,所以手指与旋钮间的摩擦力不足易滑动。所以我为了防滑就在旋钮上套了一层橡皮筋。只是太影响美观了。大家如果有更好的方法也请分享一下。

网友K: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帮助!

现在我已经把三连可变电容装回,并简单调整了一下(未用扫频仪,因为在装回 ...

祝贺三连可变电容器修复成功! 在状态的带调谐高放的收音机,只有亲自拥有它、使用它(而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认知),才能真切体会和领略它的魅力!

楼主:
引用 网友K:
祝贺三连可变电容器修复成功! 在状态的带调谐高放的收音机,只有亲自拥有它,使用它,才能真 ...

您说得太对了!

我手上的两台941都有问题,到手时收台都不多,比红灯754差远了!由于缺乏这类带调谐高放机器的调整资料,更没经验,一直无法下手。

这次本来是打算换一下微调电容再统调一下的,拆下调谐盘时发现用手很难转动三连可变的轴,就感觉不对劲,肯定内部有问题,所以决定拆开看一下,拆开后就发现薄膜破裂问题了。如果继续使用下去,薄膜完全破裂后这个三连就离报废不远了。带着拉线这个现象不明显,只是偶有打滑现象还以为是拉线松了呢。

这次修复后,在初步调整之后即能领略到这类高档机器的魅力了。以前没觉得941有多神奇,现在明白了,可以说它能带给你对便携收音机性能上的所有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还是要把上面的电解电容全部换掉为妙,我的941电解电容基本都完蛋了,换了才正常。

谢谢提醒!

网友(2024-01-03):
引用 网友C:
當年這是“趕超”和“獻禮”產品,質量存疑。

我买过三台,至今效果刚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