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称推挽胆机大家探讨下

楼主(2023-11-28):
从非常发烧网转过来的内容:看到标题相信大家都会发现这不是一台传统意义上的推挽胆机,他采用的是一种不对称推挽放大电路形式。通常推挽胆机采用都是两支同型号的功率管进行放大。而****则是采用两支不同型号的胆管组成的推挽电路,这是吸引我去听的其中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价格,**的胆机只卖3K-4K这个价位,在现今原材料价格飞涨的年代,好奇**是怎样在这个价位做出一台胆机的。通常很多发烧友认为胆机单端机放大要比推挽要好听,单端机音色好,轻松自然优美;推挽胆机功率大,效率高,控制力强,音色过于精致,没有单端机器好听,这是普遍的观点。而**的课题则是如何把推挽机做得好听,**认为推挽胆机的音色不好最重要的原因是功率管在推挽的过程中,偶次谐波会互相抵消,失真是以三次谐波为主,单端胆机的谐波失真都是偶次为主,一般偶次比奇次大10多个dB。要做到推挽跟单端的音色一致,那么谐波失真也要以偶次为主,只要功率管的结构不同,那么偶次谐波就抵消不了,失真就会以偶次为主,加上整机的反馈,整机的失真还是很小,但是音色就接近单端了。***另外一个好玩之处就是可以随便更换末级功率管,因为他内置了一个自适应厚膜电路,能够自动稳定工作点。所以就算是小白也不担心换管后工作点不匹配的问题。只要你手头上有6L6、5881、EL34、6CA7、KT66、KT88、6550、KT100都可以直接插上替换使用。只要灯丝电流在6.3V1.6A以内,负压在-70V以内,屏耗20W以上的电子管都可以直代或者用转换座转接。可玩性非常强!不对称推挽也是可以对称的,关键是你自己可以随便的换管来玩,有自动的调整电路,不需要人工干预,自动的平衡。基本是最省心的推挽电路。这个机器,灯丝缓启动,高压缓启动,电流也缓启动,这三样,可以大大延长管子的寿命。大家从技术角度探讨一下,一般推挽胆机都要求上下臂的胆管尽量配对静态动态参数还需要尽可能一致,这个设计就有点颠覆传统认知。

网友:
建议你先搞清楚失真的基本概念,再来研究。
通常我们把输出信号相对于输入信号的畸变,也就是可分解为谐波的分量称为失真。
不对称推挽会使输出波形的畸变加大,也就是失真变大。
科学不是靠忽悠的……

网友:
电路图呢?瞻仰一下。

网友:
推挽胆机功率大,效率高,控制力强,音色过于精致,没有单端机器好听,这是普遍的观点。

嘿,音色過於精緻,難道粗糙才好聽麽?

网友:
请用工程语言——电路图说话。没有电路图对描述不能正确理解。

网友:
1,失真要看整机的失真,事实上,推挽机的大环路反馈还是蛮深的。
2,还要啥电路?管子的静态电流调到一样大,上下臂直流平衡就OK了。对称不对称,随便你啊。

网友:
挺有意思的话题;最好还是有电路图和简单的分析。至于谐波,也不是什么坏事,就像乐器,如果谐波太少,那简直就没法听了!更何况谐波电流在经过喇叭(换能器)变成声波时,也存在畸变。再好的音响也不如去音乐厅直接聆听乐器的演奏,这就是艺术作品唯一性的体现。

楼主:
没太明白比如我用6p3p+el34这2个管子电压电流都不一样勉强调整到电流一样会不会6p3p出现红屏

楼主:
最后导致超过负荷的管子先损坏了。

网友:
当然要兼顾低屏耗的管子。你KT120来,也是屏耗接近6L6。

网友:
哈哈,用1只2A3和1只6L6组成推挽会咋样?

网友:
又,用1只电子管和1只场效应管组成推挽会咋样?

网友: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网友:
2A3和3Q4做推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