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只用c语言、C++和python可以开发一个安卓语音通话app吗?

楼主(2023-11-28):
想开发一款安卓app,可以供两人通过流量或者wifi进行语音通话,并能记录并保存通话录音文件。
不要求具备花里胡哨的UI,只需满足上述基本的功能即可。
如果只是掌握c语言、C++和python,请问能实现这一目标吗?还是必须用JAVA?

网友:
引用 楼主:
c++通过Qt框架开发Android的App,和单纯用java开发的同样app,在各方面有何区别?

细节上有哪些坑我也不清楚,只知道Qt可以开发android应用,但我没实际开发过android应用。java开发Android App是主流模式。

网友:
理论上可以。C基本无所不能的。C++库也支持的。

不过安卓下的应用还是JAVA的多。

网友A:
c++可以用Qt开发Android的App

楼主:
用C或者C++开发出来的安卓app和单纯用java开发出的app,各方面有何区别?
运行效率、开发难度、兼容性等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可以用Qt开发Android的App

c++通过Qt框架开发Android的App,和单纯用java开发的同样app,在各方面有何区别?

网友:
Qt确实不错,但它比较臃肿。无论用哪个语言开发,运行效率其实应该差不多。Android软件系统底层执行应用程序的方式,是通过Dalvik虚拟机。

网友:
花里胡哨的都是体力活,看不见的部分才是脑力活。也就是写个安卓版的Facetime吧,如果想一个人写,也就只能想想…

网友:
实现通话,需要会写Socket(TCP/UDP)服务器
手机无法实现点对点传输数据,尤其是内网环境
除此外还需要懂一种 codec 编码,比如AAC

网友:
使用UDP的话需要实现丢包回传机制
可以直接用KCP偷懒
TCP的话一般都是稳定的,不需要考虑

楼主:
有没有朋友愿意帮我开发这个app,我力不从心啊。
条件私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