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7805可以代换LM309K吗

楼主(2023-11-28):
LM309K坏了,能用7805带换吗?好像参数差不多,除了封装形式不同。

网友A:
如果是进口真7805肯定能代替,甚至性能还好一些,但是需要散热片

楼主:
多谢上图
这样就可以很清楚比较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进口真7805肯定能代替,甚至性能还好一些,但是需要散热片

估计LM309K就是7805的上一代产品
不过LM309K是金封的大壳子
散热应该很不错

网友B:
看309的曲线Iout可以到3A,而7805一般只有1.5A,你查一下实际需要电流即可以确定是否能替代。

网友C:
lm309或lm323宝上都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309的曲线Iout可以到3A,而7805一般只有1.5A,你查一下实际需要电流即可以确定是否能替代。

这个是给收音机LED频率显示部分供电的,比较老的机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309或lm323宝上都有啊

因为机器这部分是有问题的
想用7805临时代替一下
继续查找问题

网友:
LM7805也有金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给收音机LED频率显示部分供电的,比较老的机器了。

LED显示器电流不大,用7805代替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显示器电流不大,用7805代替没问题的。

就是给这样的东西供电,当然了,还包括一些辅助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