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容的外壳无法拆下来

楼主(2023-11-28):
特别紧,要不要拿开水烫一下?

网友:
什么样的“老电容器的外壳”需要拆下来?拆下外壳来,电容做什么用?上传图片分享一下。

网友:
要外壳,用电钻把内芯掬了。要内芯,用强力剪把外壳剪了。

网友:
没那么容易的,我每次都是拆坏外壳了才弄得下来。。。。。关注你,看看楼下的有没有高招。

网友:
吾有一法,君试之。

将电容串一只白炽灯,或电烙铁,接电源线插220V,电容爆,得完整壳,成功率九成。
爆炸危险,但威力不大,电容接长线,塑料盆扣之,钢盆再扣,再通电。慎用!

网友:
详细的说一下,多大的电容、什么外壳、拆它做什么,是想保留外壳、还是想要里面的电容纸......上个图片吧。

网友:
这么大的电容威力不小的了。电容的电解液大多有点毒,注意安全。

楼主:
我的春雷605,电解电容全部换成新的进口电容,就是想要旧电容的外壳,套在新电容上面,维持原貌

楼主:
有大的,也有小的

楼主:
就是这些样子的

楼主:
那个大的是470uF,体积不小,尽量别用爆破的方式,有点悬

网友:
这个简单用小锉把底边锉掉芯儿就拿出来了。外壳完好不变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大的是470uF,体积不小,尽量别用爆破的方式,有点悬

个人愚见:还是爆破的方法外壳完好的机率大。电压别太高,注意安全!!!!!!

楼主:
谢谢执教,我觉得用电钻的方法值得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