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单片收音机》一书,发现对ULN2204评价似乎挺差的。我国C类指标究竟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3-11-28):
今天看《单片收音机》一书(科学出版社1988年孙景琪编著),发现对ULN2204评价似乎挺差的(见截图中划线句子)。
请教老师们,书中所指的“我国C类指标”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一个很高的标准还是一个较低的要求。

ULN2204_1

ULN2204_1

ULN2204_2

ULN2204_2

网友:
少年做过实验,但是以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那个时代的国产集成电路成本比晶体管高,所以用集成电路的收音机很少。主要是国产集成电路的良品率 ...

谢谢老师回复。那时国产集成电路的良品率低,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次品不会就扔了吧,会不会像以前的“唱响管”那样,做为“唱响块”处理呢?

网友:
现在还去研究1988年的技术书,会不会太落伍了。这几十年电子元器件更新换代巨大

网友:
C类是要求比较低的等级

网友:
A、B、C、三类C是最低的级别,如果能达到且3V电压能正常工作就不会这样讲了。

网友:
印象中,C类标准只是一个报批稿,并没有正式出台,但是一些收音机生产厂家参照这个标准生产了产品。无锡无线电五厂大量生产的廉价袖珍收音机就是按C类标准的。这样就明白了,这是一个很低的标准。

网友:
很多书都有国产集成电路的收音机电路介绍。但是为啥二手市场很难买到国产集成电路的收音机

网友:
ULN2204中波用的中周数量太少了,选择性差,优点是收听强信号时音质很好。

有台老的海燕3404,UNL2204配合上5寸的老飞乐喇叭,声音很耐听。

网友:
有过一台,冠达袖珍收音机,调频尚可,调幅灵敏度低。与同期的地球,春风、迪桑相比

网友B:
即便这样的集成电路,国产的自主的到现在也没见一款啊!集本振、混频、中放、低放、功放一体(调频需另加高放本振混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便这样的集成电路,国产的自主的到现在也没见一款啊!集本振、混频、中放、低放、功放一体(调频需另加高 ...

老师这么说。我一想还真是这样,都是模仿别人的兼容型号。以前见过一款据说是自主的,可是像黑膏药那样直接做在电路板上,像一坨牛粪,这模样拿不上台面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这么说。我一想还真是这样,都是模仿别人的兼容型号。以前见过一款据说是自主的,可是像黑膏药那样直 ...

你这一说我还真想起来好像有过叫SL315,是扁平封装的。还有SL30,SL31,SL33。还有5G31,5G37。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一说我还真想起来好像有过叫SL315,是扁平封装的。还有SL30,SL31,SL33。还有5G31,5G37。

请教老师,您说的这些型号,性能还算过得去么?如果还凑合,我想找几片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老师,您说的这些型号,性能还算过得去么?如果还凑合,我想找几片玩玩

找不到了吧!好像都不是正规产品,试验品。

网友C:
5GXX,SLXX都找不到喽!老古董喽!
你还别说,我有一本《晶体管收音机》上说,TDA1083是高性能收音IC,说它调频灵敏度3μV,调幅优于0.1mV/m,纯粹胡扯;又说3AG95什么锗管ft达到700MHz,真不知道从哪弄来的数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GXX,SLXX都找不到喽!老古董喽!
你还别说,我有一本《晶体管收音机》上说,TDA1083是高性能收音IC,说它 ...

《无线电通信用半导体器件手册》编写组1975.12
3AG95 数据

网友:
原来还真的……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即便这样的集成电路,国产的自主的到现在也没见一款啊!集本振、混频、中放、低放、功放一体(调频需另加高 ...

确实模拟收音机芯片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国产的只有DSP收音芯片,这种芯片要求制程不高估计也是华虹之类代工可以算设计制造全国产了。这种厂商有若干个为了避免广告就不列举了。至于仿制无锡华润华晶的CD2003/CD1691便是,量也很大,而且应该是不赚钱无锡华润华晶早转产功率器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线电通信用半导体器件手册》编写组1975.12
3AG95 数据

台面工艺的锗管,放大倍数低耐压低压降高,但是锗超高频管的上限了。根据不完全的资料,锗台面管电极是蒸镀的有点像oled,不是光刻,总之锗做集成电路工艺难解决,再加上漏电大,二氧化锗性能不如二氧化硅,贵,几乎注定被硅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