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改个电源,这种磁芯封固“胶”怎么拆?

楼主(2023-11-28):
淘宝上买了个53V的开关电源,想改成电子管前级用电源150V-200V,电流在20-50ma左右;
1:变压器次级是双线并绕,如果拆开后分别整流,然后两组电压串联后可以得到106V的电压,想把变压器拆开,采用加绕匝数的办法再加一组绕组或圈数,但磁芯封固的非常结实,热风枪加热后还是非常坚硬,感觉被这个“胶”难住了;
2:现在双线并绕可以实现106V电压,如果调整反馈控制量来提高输出电压到150V,有点担心调整量过大;
还是想增加绕组圈数感觉比较踏实,就是被这个”胶“难住了,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打开这个封固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个人建议您先别改变压器,直接改反馈把电压从106V提到200V试试。

理由:次级匝数是按在最小输入电压、最 ...

完全同意您的意见,考虑其负载要求,最简单方式直接在变压器输出端用个倍压电路就能满足要求更加简单省事,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B:
个人建议您先别改变压器,直接改反馈把电压从106V提到200V试试。

理由:次级匝数是按在最小输入电压、最大占空比时,能输出标称最大功率来算的。

从高压滤波电容的容量来看,您这电源输出功率应该在30-60W之间。
而您用到的输出功率只有10W左右,比额定输出功率小的多,完全不用担心最大占空比问题,离调到头还远着呢。
且次级用的是三重绝缘线,也不用担心两个绕组之间的绝缘问题。

所以,先别动变压器,只改反馈辅以调整环路相应试试。芯片供电电压也跟着升上去了,别忘了改改。

网友:
胶滴钻孔——刀铲(削)

网友C:
用电烙铁一烫什么胶全完

网友:
两个字送给你      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烙铁一烫什么胶全完

烫过,不行!

网友:
试过一种方法,恒温加热板温度了多少记不清,开了180度还是220度?凉的时候就放上这货,引脚向上姿势,随手拿的不锈钢双层杯子扣上,等加热时候被抓了壮丁,忙完了回来趁热用钢片一撬就开了。

网友:
估计有一种溶剂可以,就是那种溶解电路板上像黑膏药那样封装的芯片。我买过一次,当时我没有用来溶解照片上这种胶,是溶解电路板上的“黑膏药”,一不小心连盛电路板的塑料杯子都溶解穿孔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楼主老师把这种溶液用在这里,估计周围那些有塑料的元件都会被溶解掉
试试用尖嘴的元件引脚剪,变换各角度把胶一点一点地剪下来。这方法我用过好几次,只要不是非常大地一块胶,几分钟就去掉了

网友D:
这什么磁芯呀,怎么上下两部分大小不等呢?下面大的不会是骨架吧?

网友E:
热风枪伺候,相当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什么磁芯呀,怎么上下两部分大小不等呢?下面大的不会是骨架吧?

您看的非常准,就是骨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建议您先别改变压器,直接改反馈把电压从106V提到200V试试。

理由:次级匝数是按在最小输入电压、最 ...

好的,您看的非常准,卖家标称是60w,53v1.2a,芯片是EA18362,有您的评估和指导,那我就明天试改一下;

网友F:
热风枪加热,就跟豆腐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热风枪伺候,相当好拆

说的对。加热就变软一扣掉渣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热风枪加热,就跟豆腐一样。

那种白胶是,但这个黑色的胶即使热风枪和烙铁加热还是非常硬;

网友:
角磨机或者金刚砂锉刀。加热会损坏磁芯,铁氧体150度的水平吧

网友:
75W木柄烙铁,你试试。温度低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建议您先别改变压器,直接改反馈把电压从106V提到200V试试。

理由:次级匝数是按在最小输入电压、最 ...

看标示和实测:R28是上拉电阻,阻值200k,R29下拉电阻9.76k,算下来输出应该是53.7V,正好和实际输出相符;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个人建议您先别改变压器,直接改反馈把电压从106V提到200V试试。

理由:次级匝数是按在最小输入电压、最 ...

输出整流管 次级电解电容 注意一定要更换成耐压高的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种白胶是,但这个黑色的胶即使热风枪和烙铁加热还是非常硬;

用三味真火加热试试

网友:
我也拆过类似的,都是涂摸某宝解胶剂后静置一会,如果厚,每次铲掉上次溶解胶膜,然后再涂解胶剂,可以重复几次

网友:
这是类似环氧树脂的一种混合树脂材料封固的,硬度很高,耐火耐高温,基本没法拆,想拆就只有把变压器拿下来,用锉刀什么的一点点把胶搓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标示和实测:R28是上拉电阻,阻值200k,R29下拉电阻9.76k,算下来输出应该是53.7V,正好和实际输出相 ...

(200/9.76+1)*2.49=53.5V
就是这俩货。

看封装像是0805,耐压150V。
建议只对一组输出取反馈,另一组悬着,这样不用担心分压电阻的耐压问题。

大概算算,下分压电阻改为5.1K即可。
骑在9.76K电阻上再补焊一只10.7K电阻就行了,正好有10.7K这个规格。
如果改后不稳定,尝试调整C15容量,看看有无改善。

输出100V,整流管耐压至少要提到500V以上,用UF4007之类的管子吧,滤波电容改为耐压150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输出整流管 次级电解电容 注意一定要更换成耐压高的元件。

是的,这个必须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9.76+1)*2.49=53.5V
就是这俩货。

原整流管是MUR840,查它的反向耐压是400V,电源管理芯片工作电压(副绕组)现在是19V电压,该组电压限流电阻10欧,换成个2-4k电阻降压?后边并个18V稳压二极管保护?

网友H:
变压器次级如果是双线并绕,可以只拆开次级抽头串联,不需要拆开骨架就能得到2倍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变压器次级如果是双线并绕,可以只拆开次级抽头串联,不需要拆开骨架就能得到2倍电压。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9.76+1)*2.49=53.5V
就是这俩货。

看电路板,其中从53V到817光耦的2脚有2个(D9,D10)二极管,改电压是不是还要考虑这一块?见图:

楼主:
把下拉电阻换成6.8k,输出60V,再换个6.2k电阻,输出还是60V,看来哪里还有点蹊跷,是不是D10,D11在限制过多的提高次级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电路板,其中从53V到817光耦的2脚有2个(D9,D10)二极管,改电压是不是还要考虑这一块?见图:

局部图片看不出啥,有空把这部分的电路画出来看看。

网友:
不重绕变压器,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反馈电压,当利用反馈电阻改电压时,反馈电压也会升高,芯片的最高承受电压需要解决。二是,当电压升高电流就会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局部图片看不出啥,有空把这部分的电路画出来看看。

反馈控制部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芯片EA18362
https://www.findic.com/doc/brows ... 337409#locale=zh-CN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反馈控制部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芯片EA18362
https://www.findic.com/doc/browser/4LOkXn8L2?doc_id ...

核对一下,是不是下图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核对一下,是不是下图这样:

是这样的,我画了三分之一脑子就迷糊了;

网友:
和D9D10关系不大,电压加倍,ZD1也要加倍,再串一个ZD1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核对一下,是不是下图这样:

D9、D10、C1这种接法少见,只能看出来的这仨货也许起到上电后延时开机、缓启动作用。
上电后输出电压没到设置值时之前,U2内的发光管因D9给C1充电而发光,从而限制脉宽,使输出电压升的晚一些、慢一些。D10则是C1的放电通道,断电后C1通过D10放电,恢复初始状态。
以前做胆机开关电源时用过类似手段,使高压电源延时几十秒再输出,模拟胆机先低压、后高压的开机顺序。您这板子设计不是给胆机用的,搞延时输出为了啥?

如果D9、D10没有其他连接,按理说不影响调整输出电压。
您可以把D9摘了试试,如果还不能调电压,就扩大画图范围,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控制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同意您的意见,考虑其负载要求,最简单方式直接在变压器输出端用个倍压电路就能满足要求更加简单省事 ...

倍压整流以前用过,不过是用在工频正负波形对称的电路,在反激时式开关电源上这种不对称的波形是不是能用?

网友I:
用竹片一点一点的剥离就可以,这不是常遇到的事吗,想修些线路板,结果呢上面挤了很多的胶,这种胶很耐高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竹片一点一点的剥离就可以,这不是常遇到的事吗,想修些线路板,结果呢上面挤了很多的胶,这种胶很耐高温 ...

别说竹片了,刀片都弄不动,瓷实的很!

网友:
楼主对倍压电路信心特不足啊^_^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同意您的意见,考虑其负载要求,最简单方式直接在变压器输出端用个倍压电路就能满足要求更加简单省事 ...

方法简单成本低就是没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D9、D10、C1这种接法少见,只能看出来的这仨货也许起到上电后延时开机、缓启动作用。
上电后输出电压 ...

这块板子上的芯片是TEA18362,其示意图是:
常见的芯片UC3842和OB2263等,我的理解,UC3842和OB2263等电路,只要电源主滤波电容上有310V电压,电路板就可以工作,和UC3842和OB2263等不同的是,这个TEA18362从市电输入端由D1.D2经RHV进入HV端,这个D1.D2经RHV进入HV端是干什么的?是不是它以市电高低作为依据,进而控制芯片工作的?换句话说,即使主滤波电容上有310V电压,只要没有市电输入,芯片就不会工作?

网友:
hv--------------- high voltage start-up; active X-capacitor discharge

上电后HV上的电压必须大于启动电压才开始向VCC供电。包括保护后自动恢复上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块板子上的芯片是TEA18362,其示意图是:

常见的芯片UC3842和OB2263等,我的理解,UC3842和OB2263等 ...

图片上写着“启动及欠压锁定”。

HV是高压启动引脚,大概就是由市电汲取电流向Cvcc充电,Cvcc上的电压达到启动阈值后芯片开始工作。就像3842之类的IC有个启动电阻接300V,作用差不多。
单独用个HV引脚还能检测市电电压,作为欠压的判断依据。
有的IC还能利用这个单独的HV引脚检测市电波形,实现单级PFC功能。

只接300VDC,这个芯片怕是无法启动。

没用过这个IC,按经验推测,供参考。

网友:
8脚HV,负责芯片启动和断电时给两个安规电容器放电功能。

网友:
水煮煲汤大法,有条件上恒温台,或者几块包邮的拆led发热片

网友:
开始用过电烙铁,经常拆断,后来找个八宝粥什么的,水煮,用干毛巾包好,轻轻扭动就完好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