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自制的收音机加装了外壳

楼主(2023-11-28):
调频,短波,中波收音机,某宝买了三个加工了一下,刚好可以装下电池,电路板和喇叭,使用了带开关的电位器,方便多了!

网友A:
这般大的机壳可以安装大喇叭,看楼主喇叭好像不大哦。

网友B:
防水盒子。

网友:
编箩编篓,全在收口。做东西玩,壳子很重要。没个好壳子,做完了就没法拿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般大的机壳可以安装大喇叭,看楼主喇叭好像不大哦。

太大安装不了,小喇叭效果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水盒子。

就是防水盒子,几块钱一个

网友C:
可以试试pvc排水管三通。中间口锯短一点装喇叭,顶面做调谐度盘。160规格的容积够大了,可以装四寸半喇叭,音质可以比较好。顶面的调谐轮做到管子直径那么大,刻度画在圆周圆柱面上。可以分得细一点的。

网友:
中间口径110的160/110三通。110可以装四寸圆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pvc排水管三通。中间口锯短一点装喇叭,顶面做调谐度盘。160规格的容积够大了,可以装四寸半喇叭, ...

那个更不好弄

网友:
在某宝上买个便宜包邮的橱柜拉手装上去就更好看了。

网友:
一个漂亮的外壳很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