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多CP6941收录机的最大败笔!

楼主(2023-11-29):
这个收录机是国产名牌双卡收录机,质量没的说,就是感觉录放机芯固定柱强度不够,多年以后都有一两个固定柱断裂,修复以后强度也不够!
感觉这个收录机外壳设计不太完美,立式机芯按键力本来就大,四根水平塑料柱支撑不住,时间长了肯定要断裂!

网友A:
任何产品都有个设计寿命
只要在这个设计寿命时间内没啥大问题,就是合格产品
至于要求顶级产品也行,价格上去一大块了
就不是普通人能消费得起的了
所以LZ说的“最大败笔”,分明是哗众取宠,博人眼球!

网友:
这个简单柱子外面用不锈钢套筒灌树脂

网友B:
这个不仅仅是美多的缺陷,几乎国产的产品都存在这个问题,塑料本身强度就差些,再加上老化,一震动就会裂,有的过了几十年后,一点强度都没有了,一抠就一块

网友:
见过一台三洋的2429立柱也存在这问题,立柱是前后壳的固定件;估计是塑料配方的问题。

网友:
固定柱太长  强度就不够了。

网友:
写信给厂家提建议,加个支撑架顶到底座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仅仅是美多的缺陷,几乎国产的产品都存在这个问题,塑料本身强度就差些,再加上老化,一震动就会裂, ...

  工业设计中有个寿命控制,按照设定年限来选材以控制成本。一般小家电的设计寿命为10年吧。几十年当然会坏了。当年还有一种传说:三五牌台钟的质量太好了,一直不坏,以至于影响了销量乃至产量。。。

网友C:
机芯金属质感很好...

底下加的那个汽车机芯,实际是个败笔,擦磁头压倒轮不方便....

如果没有它,完全可以加一个合适的木块,垫起来,支撑起立式机芯的压力,再用50年没问题...

现在要加的话,只能用厚铁片自己搞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产品都有个设计寿命
只要在这个设计寿命时间内没啥大问题,就是合格产品
至于要求顶级产品也行,价格 ...

成语词典没少翻吧,两个成语用得不错,恰到好处,画龙点睛,我给100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芯金属质感很好...

底下加的那个汽车机芯,实际是个败笔,擦磁头压倒轮不方便....

非常赞同你的想法,当初就应该在两个机芯之间再注塑一块厚板做支撑!

网友:
当年这种机芯大概是港台进口的,电机很多是台湾的,倒是很厚实耐用,就是按压放音需要大力,而后期有不少倒立式机芯,按键不合理,后面推杆脆弱,很容易断,估计当时国内塑料制品强度不好

网友:
从80年代国内大量生产的硅管收音机塑料壳子就可知道,那时候的塑料粒子质量不行或者石粉填料加的比例太大。再加上参杂一部分回料(回收的塑料),所以几乎80年代中后期的收音机没有经典之作。作为同行业的收录机也一样。想想机壳为啥都用黑色的塑料?就是因为黑色更加可以掩饰材料材质的缺陷。美多算是很不错的了。
塑料行业的人都知道:透明或浅色的料子几乎无法加回料参杂进去。

网友:
这个固定柱强度不错

这个固定柱强度不错

这个固定柱强度不错

这个固定柱强度不错

这个固定柱强度不错

网友:
能用5代人,才没有缺陷

网友:
这个机子还说质量不行那真的有些搞笑了,都几十年了塑料件老化十分正常了。你看看德生有些型号的收音机,螺丝拆下来装上就打滑,,,。机壳材料分很多种, ABS,高抗冲PS,等等,都有寿命的,别指望它为你服务到天荒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