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扫描对大容量硬盘有伤害么?伤害有多大?

楼主(2023-11-29):
买到二手盘后,不扫描不放心,扫描是否也伤硬盘?
3t硬盘扫一次要9小时,8t的接近一天一夜,
16t的是否要扫48小时了,
你们用mhdd扫过多大的硬盘?

网友:
没有慢扫过,都是快扫。
二手硬盘到手后,只看05、通电时间,其他无视。

网友A:
检测和磁盘整理都伤硬盘
检测原理,读出块0,写入块1,读出块1,验证块1,写回块0
磁盘整理,只不过是搬移下扇区位置
检测硬盘更伤硬盘,全盘2遍以上的写入

网友:
硬盘只要读写肯定会有损耗,影响硬盘最终的使用时间
但这又如何呢,硬盘制造出来本就是拿来读写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测和磁盘整理都伤硬盘
检测原理,读出块0,写入块1,读出块1,验证块1,写回块0
磁盘整理,只不过是搬 ...

检测和磁盘整理都伤硬盘
检测硬盘更伤硬盘,全盘2遍以上的写入

总不能因此就不检测硬盘吧?

网友B:
你指全部硬盘,还是单指机械或者固态其中的一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检测和磁盘整理都伤硬盘
检测硬盘更伤硬盘,全盘2遍以上的写入

硬盘 S.M.A.R.T. 本身能记录硬盘损坏情况,当超过阀值时更换新硬盘
正常来说,从不跑检测程序,比如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指全部硬盘,还是单指机械或者固态其中的一种?

mhdd一般用来扫机械盘,不会用它扫固态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 S.M.A.R.T. 本身能记录硬盘损坏情况,当超过阀值时更换新硬盘
正常来说,从不跑检测程序,比如服务 ...

问题是SMART数据可以修改的,二手盘更是如此
有些新盘实际上是翻新盘,SMART也是清零的,
mhdd不扫一下,如何知道是否真的质量没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和磁盘整理都伤硬盘
检测原理,读出块0,写入块1,读出块1,验证块1,写回块0
磁盘整理,只不过是搬 ...

mhdd只测读取,不测写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mhdd只测读取,不测写入?

读取测不了坏扇的
坏扇本质上特指写入错误的扇区,写入数据后和读取不相符
检测只有两种,一种不保留数据的,一种保留数据的
不保留数据的,需要删除分区后才能检测,检测写入读取
保留数据的检测,读出原始数据,写入新数据,读取数据对比,写回原始数据

网友C:
其实扫描只是一种心理安慰,已经买到手了扫不扫没有什么意义了。二手大硬盘即便是原来做监控录像用,顶多也就存储一次,你一扫,无形之中又加了一次,得不偿失啊!

网友D:
扫描一次都舍不得呀?清零盘多如牛毛,这玩意就是拼运气。扫几次无所谓得,我买一块SSD直接写了60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扫描一次都舍不得呀?清零盘多如牛毛,这玩意就是拼运气。扫几次无所谓得,我买一块SSD直接写了60次…

直接写了60次,是测性能么?
你用什么软件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扫描只是一种心理安慰,已经买到手了扫不扫没有什么意义了。二手大硬盘即便是原来做监控录像用,顶多也 ...

做监控录像用不止存储一次吧?
监控都是循环写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