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兰仕微波炉不加热维修第2例

楼主(2023-11-29):
说明一下,发这个帖子主要是记录一下,做个备忘,也方便坛友们维修时参考。

以下正文:

      晚饭后习惯散步,路过废品站,又看到有一台成色较好的某款格兰仕带光波功能的微波炉,看背面的标签是2008年出厂,变压器是铜线也有可能,不过电源线被剪了,店主还是和以前一样出价30元,买下。
      还有个东成550W的修边机(型号忘记),虽然外面很多灰但看起来比较新,插头被剪,剥线试机正常,火花很小,出价50一并买下,以后有空再打理,此是后话。

一、故障现象:电源线被剪无法现场试机。

二、抱回家后直接打开外壳,检查高压保险丝已烧断。

    用耐压测试仪测量高压二极管反向耐压正常(测试仪最大电压2700V),正向电压7.6V正常,电桥测正向结电容为10pF正常。

    用电桥测量高压电容正常(标记容量1uF,实测1.026uF,ESR=12欧),自制的ESR表测得电容的ESR=0.5欧。

    测变压器220V输入绕组电阻为1.8欧左右,变压器灯丝绕组电阻为0.1欧左右,高压绕组电阻为139欧左右(保险丝端对外壳电阻),变压器基本正常。

    测电源输入保险丝正常;测门限控制的三个微动开关正常;

    测磁控管(型号210A)两个引脚电阻(灯丝电阻)为0.1-0.2欧正常,引脚对外壳电阻无穷大(20M档),说明磁控管基本正常。测量磁控管温控器正常。

三、找来一根电源线接好,装上新的备货保险丝(5KV0.75A,电阻0.8-1.0欧),拔下磁控管的两个灯丝插头。

    通电,设工作5秒,数字万用表测变压器输入电压正常,测两个灯丝插头间电压有3.64VAC左右正常。

    再重设微波加热5秒,停机后迅速用MF47表直流电压2500V档,测量高压二极管正极与负极端电压((即正极对外壳电压,注意红笔接二极管负极,黑笔接二极管正极),电压在刚开始打表,然后迅速减小,6秒后已减到1000V以下。说明灯丝电压和高压输出都正常。

四、断电,插好磁控管灯丝插头,检查连线无误后通电,重设微波加热5秒,工作时用MF47表直流电压2500V档测得高压二极管正极与负极端电压为1600V,正常。

五、重设微波加热1分钟,用碗装水微波加热1分钟后水已加热,机器正常。

六、至此,维修这台微波炉就是换了个保险管,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烧的保险,既然其它元件都正常,机器也正常工作就不管了,维修完毕。
    包括保险管共花30.5元修又好了一台微波炉,微波炉出厂日期虽然是2008年,但外壳和内部卫生打理完,成色更好看了,至少有9成新。

七、现在微波炉的变压器都是铝线,不然店老板也不会30元就出了,不过这台2008年出厂的是铜线还是铝线,也就不去详细检查了。

有不当之处欢迎讨论,全文完。

网友A:
某些型号的设计有毛病,门开关关闭瞬间容易烧保险,格兰仕微波炉就是这样。早年生产的不少都很不错,少数型号就是这个德行,你自己用也能对付,多备几颗保险丝就性能,有时候工作较长时间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些型号的设计有毛病,门开关关闭瞬间容易烧保险,格兰仕微波炉就是这样。早年生产的不少都很不错,少数型 ...

你说得对,有可能是这种情况,这台微波炉在工作时测高压二极管两端的电压,表笔不动,工作时的电压是1600V,停机后电压会有一个上冲到2000V多点的电压,也许在某个状态下,这个电压会冲到更高而烧保险。

网友:
前两天收了一台美的的微波炉,没有变压器的变频的。不加热,变频板被人动过,一个高压二极管量起来坏了,在咸鱼买了一块变频板,卖家说板子包好,还没收到货。感觉变压器的那种好修一些。

网友B:
我也有一台差不多的古老格兰仕微波炉,腔体后下部锈穿了一个小指粗的洞,功能正常,有什么办法补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差不多的古老格兰仕微波炉,腔体后下部锈穿了一个小指粗的洞,功能正常,有什么办法补上呢?

这个我想不到什么办法,简单点就用铝箔胶纸(修空调用的)粘一下吧,只要腔体内温度不是太高,还是可以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差不多的古老格兰仕微波炉,腔体后下部锈穿了一个小指粗的洞,功能正常,有什么办法补上呢?

格兰仕售后是可以申请新的炉腔更换的。现在微波炉便宜,破了一般做报废处理。

网友:
如果不是石英片太脏引起的,高压保险无故烧断很多都是使用习惯不好,没有停止工作就直接开门,使用时间长的门开关有可能出现保护过位的现象,所以使用微波炉如需提前开门最好还是先关闭加热再开门,不要太依赖门保护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