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7293驱动电压到底能支持最高多少?

楼主(2023-11-29):
TDA7293功放芯片,看意法的官方PDF,标题第一栏就是120v,但是细看下面的介绍文字确实 +-50v , 即100v。
这就矛盾了,又是120v又是100v,咋回事?

网友:
TDA7293有自举,有信号时会将电压放大级电压提升一点,
所以手册说没信号120V,有信号100V

网友A:
120V是电源极限电压,建议正负5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V是电源极限电压,建议正负50V

你的意思是可以长期用正负50v驱动这个芯片,我是指长期。。

网友:
无信号静态电压,一个是工作电压。我的7294用32伏交流,240伏时直流46伏多,用了十多年了,45无信号,40工作,感觉tda低电压低音出不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可以长期用正负50v驱动这个芯片,我是指长期。。

是的,TDA7293容易烟花,供电电压,尽量保守,以策安全。

网友:
7293不像3886那样皮实,电压最好别高于交流双30V。

网友:
接自举电容有兩个位置,形成电源极限相差20伏特,数据表有说明在自举电容項目。

网友(2025-03-04):
引用 网友A:
是的,TDA7293容易烟花,供电电压,尽量保守,以策安全。

我用的双交流35v也正常工作,散热片加大,没问题。

网友:
官方的意思是: 只通电不输入信号,可以承受120V。输入信号的情况下可以长期工作在100V下。
实际就是正常工作电压最高100V即正负5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