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款洗衣机的机械式水位控制开关维修及调整问题

楼主(2023-11-29):
家用波轮洗衣机程序启动进水,水位到满溢出来都不关断阀,拆开检测里面的机械水位控制开关,用的是常开开关,怎吹气电阻都无穷大,想想算了不修,买个几块钱的换上吧。新的装上了,调整水位,费了我好几桶水。开始肯定是选极少水档了,但进到差不多满才停,功能起码算有,就逆时针调控制开关上的螺丝,每次都要放水再旋几圈又开电进水,一直扭出一大截才勉强调低到合理的水位,再调都怕螺丝都要掉出来了。浪费了很多水,也花了几个小时。同时发现,每次都要拔开气管再接上,再进水才有效,否则调了螺丝,放都没放完,又就开始转桶下一步了。网上没档到要拔管放气的。问一下大家是不是必须要这样的?

旧的开关拆开尾端看了看里面,用镊子推拉一下,噼啪声音还算正常,应该是触头上锈了,喷了些WD40进去,再噼啪推拉几次,测电阻,通了。早知之前耐心修一下都不用那么麻烦了。

网友A:
应该和我前几天碰到的热水器风压开关不灵类似,能听到跳转声音但是没新买的干脆,应该是微动开关接触点氧化了。

网友:
不懂其原理,胡乱折腾一番^_^

网友B:
旧的水位开关内触点,因为使用时间过长,触点接触火花烧蚀触点蒙烟雾,万用表测量不通。可以拆开它清理触点,确保触点接触良好再装回去即可。新买的水位开关,厂家已经预制好了与原装匹配,更换新的,洗衣桶内必须排空,确保下次使用时,水位开关能正确感知水位高低,不需要人去进行调节。如果安装新的水位开关后,水位不对,加水不止,检查水位开关链接的气管是否安装牢固,气管是否有泄漏的气孔。^_^

网友C:
记忆当中应该就是一个气压传感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旧的水位开关内触点,因为使用时间过长,触点接触火花烧蚀触点蒙烟雾,万用表测量不通。可以拆开它清理触点 ...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怎么拆开里面的清理里面的触点?那不是扭螺丝就能开的,开的也不容易装回正常。
我也知道 装新的要调,但怎么调又没说明

我已换回旧的,明显是新的有问题,旧的之前也是多水,也调回来。

网友B:
新的,旧的水位开关,本来是不用去调节它的。你调乱它了,所以还得调节回来。对于触点不良的,你只拆它触点部分的相关即可,具体怎么拆,你上其清晰图片吧……^_^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忆当中应该就是一个气压传感器吧?

是,要吹气才能使里面的开关闭合,外壳包边密封,根本拆不开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的,旧的水位开关,本来是不用去调节它的。你调乱它了,所以还得调节回来。对于触点不良的,你只拆它触点 ...

就这种,怎么拆里面触点?

新的装上,上面旋钮打到最低水位,进水也差不多满桶,肯定要调了。就单调后面的螺丝,然后按洗涤或脱水程序放水,没放到一点,就开始转桶了,只能让它边转边排水。之后又启动进水,再重复,几次之后,才调到差不多。那螺丝扭出很长一段了。
装旧的上去,先把螺丝在原基础上扭出一部份,装上之后调到一个水位,开启进水,水进到比原来偏低就停了,这时用螺丝刀扭螺丝,扭的时候是顶进去的,控制器里面有触点断开闭合的声音,这时进水阀又打开进水,适当扭几圈,放开螺丝刀,还继续进水,到一定位置,进水停止,如果水位还不够高,现做一次。

总体来说,如果水位偏高的,就是应先调低,再慢慢调高。如果在高的基础上慢慢调低是很麻烦的。

我就是这样调的。有更好的麻烦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和我前几天碰到的热水器风压开关不灵类似,能听到跳转声音但是没新买的干脆,应该是微动开关接触点氧化 ...

应该是,开始我以为里面断了,没得修了,直接买新的换。后来把旧的上点油,居然通了,就是触点氧化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这种,怎么拆里面触点?

新的装上,上面旋钮打到最低水位,进水也差不多满桶,肯定要调了。就单调后 ...

一次性的。
可以拆开的^_^

原装的是三插还是二插的?
你的图上是三插的,新的装上要调整,是否买错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次性的。
可以拆开的^_^

原装的是二脚的,买家说都通用,寄来是三脚的,三脚也是一个公共,一个常开一个常闭,接公共和常开就可以了。新的是要调整,就是水位过高,要调低比较麻烦。

我买的是这种,原装的也是这种,里面拆不了的,只能拆后面调节弹簧部分。

你说的那种好点,可以拆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