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R-828T这个机器有用过的朋友么?

楼主(2023-11-29):
如题,网上搜这个型号,好像信息比较少。不知道性能如何?音质咋样?

网友:
德生机器见过不少,R-828知道,R-828T没见过,好像是TEA5711芯片吧。

网友:
德生R-828是TEA5711芯片+CXA1622M;【TEA5711T [PHILIPS] AM,FM立体声收音 (SEP=26-30dB,THD=0.5-1%)】;
德生R-828T是TA8127F芯片+CXA1622M;【[TOSHIBA] 3V AM,FM立体声收音 (FM灵敏度=3uV,10dBu)】KA2292。

网友A:
只有R-828,芯片如3楼坛友介绍:德生R-828是TEA5711芯片+CXA1622M;TEA5711T [PHILIPS] AM,FM立体收音。
搭车求教,FM正常,AM有声无台?  16701300[/attachimg。请老师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R-828,芯片如3楼坛友介绍:德生R-828是TEA5711芯片+CXA1622M;TEA5711T  AM,FM立体收音。
搭车求教, ...

多谢回复!

楼主:
和r808a一样么?

网友:
R808没有用过,不知区别?

网友(2024-06-23):
多了个T,是电视伴音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