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仿古两波段矿石收音机

楼主(2023-11-29):
各位评委和坛友大家好,我参赛的作品是:仿古两波段矿石收音机。
一.电路原理,主要技术参数和功能
      本仿古两波段矿石收音机,AM波段,采用经典的三回路双调谐磁环,磁棒AM矿石收音机电路,电容耦合,3DQ检波。具有灵敏度高,选择性好的特点。频率范围:525—1605KHz。FM波段,采用双调谐相位鉴频FM矿石收音机电路,3DQ和1SS106检波,具有灵敏度高,选择性好,音质好的特点。频率范围:88—108MHz。本机还具有AUX功能,可以作为有源音响来使用。机身长310mm,宽242mm,高356mm,总重6.5 Kg。机壳采用红花梨木制作,旋钮全部采用土豪金,彰显奢华的复古风格。功率放大器采用LA4102集成功放电路,配合5寸外磁扬声器,低音醇厚,声音洪亮,音质优美。音频的变化由VU表指示,AM,FM信号强度由各自的微安表指示。
二.制作过程
      AM等容调谐电容C1,采用军用空气可变电容器,等容双联,动定片铜片,铜轴,瓷座,高Q值,容量为:2*12/525P。耦合微调电容C2,采用老货全新镀金微调可变电容器,容量为1-22pF。调整C2,使整机达到最佳的灵敏度和选择性。
      L1,L2绕在Ф31X18X7mm,材质为NXO-100的磁环上。L1用直径1mm的镀银铜线绕4圈。L2用0.04X180股利兹线绕49圈,电感量为175uH,配一个5mL的注射器,用于架高,固定磁环。
      L3,L4绕在Ф10X200mm,材质为锰锌铁氧体,导磁率为400的磁棒上。L3用0.04X180股利兹线绕55圈,L4绕4圈,与L3的间距约5-6mm。调整L3在磁棒上的位置,使电感量为175uH,以保证调谐同步。
      FM等容调谐电容C5,C6,采用镀银空气可变电容器,等容双联,动定镀银铜片,镀银铜轴,瓷座,高Q值,自带减速机构,容量为:2*1/20P。
      L5,L7:线径2.3mm,在直径23mm的胎具上绕2圈,中线抽头,拉长至13mm左右。
      L6:线径2.3mm,在直径15mm的胎具上绕2圈,拉长至9mm左右。
      L8:线径1mm,在直径10mm的胎具上绕15圈,自然散开。
      L5,L6相距10mm,L5与L7相距15-20mm。
      用于AM波段的等容双联,动片旋转是逆时针方向,调谐不习惯,也不方便寻找弱台,也和FM等容双联调谐方向不协调。于是给这个AM波段的等容双联装了个减速机构,使得转动方向为顺时针,符合调谐习惯,也利于寻找弱台。
      外壳的设计灵感和参考,来源于理丹收音机,在原基础上做了一些修改,使其符合我设计的收音机各配件的装配要求。外壳共分为四部分:前端盖,后端盖,U型罩,底座。U型罩用木头加工,需要热弯工艺加工成型,我通过网上找了很多木头加工作坊,都不能加工。于是,我就想到了现在最高端的3D打印技术!无论多复杂的模型都能打印出来,何况我这个简单的U型罩。下一步就是在3D打印好的U型罩上贴木纹纸,使其外观上,看上去是木头做的,以假乱真!由于机壳采用的是红花梨木,找了很多类型的木纹纸,最后确定红松木木纹纸颜色最接近红花梨木。将3D打印好的U型罩,加工好螺纹,贴上木纹纸,修整好木纹纸和漏开螺丝孔,U型罩便大功告成!其余三个部分,直接由代加工厂按照我设计的图纸用红花梨木,通过雕刻机精雕而成。
三.收听报告
AM收听报告:
1.不用天地线:
      不用天地线的收听,是在公司租赁的大楼的6楼阳台上,属于郊区,在东环路上。距离本地强台广播发射塔约7公里。在室外信号强的地方,可以清晰的收听到10个以上的电台。具体详见下面的视频。
2.用天地线:
      用天地线的收听,是在家里,属于县城。在我家的房顶大平层上架设了一副倒L型天线,天线总高度14米,长度12米,天线采用8X0.5mm的无氧铜网线。距离本地强台中波广播发射塔直线距离2.5公里,信号很强。由于我所处在的区域,属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所以可以收听到这4个省的一些电台节目。白天可以接收十几个电台,晚上可以接收30多个电台。具体详见下面的视频。
FM收听报告:
      FM的收听地点是在家里,我家距离调频广播发射塔直线距离大概1公里左右,信号很强。有4个调频广播:江苏新闻广播FM91.2Mhz,丰县调频广播FM92.4Mhz,中国之声FM93.5Mhz,江苏交通广播FM101.1Mhz。实际收听效果视频中,实际上只收到了3个台,丰县调频需要在另一个方向才能收的清楚。还有一点,由于本地的3个处在频率低端的电台,频率间隔很近,相差1Mhz左右,我处距离电台又这么近,即便是双调谐也会有轻微的临频干扰。具体详见下面的视频。

参赛作品照片

整机1

整机2

整机3

整机4

整机5

整机6

仿古两波段矿石收音机电路原理图

机壳前端盖图纸

机壳后端盖图纸

机壳U型罩图纸

机壳底座图纸

安装底板,磁棒支架,AM可变电容支架,9V锂电池支架图纸

机壳前端盖

机壳后端盖

3D打印的机壳U型罩

机壳U型罩贴木纹纸

贴好木纹纸的U型罩

机壳底座

焊接好的AM双调谐模块

焊接好的FM双调谐模块正面

焊接好的FM双调谐模块反面

焊接好的前置放大模块

焊接好的功放模块

磁环去潮气处理

机芯1

机芯2

总装配1

总装配2

总装配3

总装配4

总装配5

仿古两波段矿石收音机AM室外无天地线收听效果视频
仿古两波段矿石收音机AM室外无天地线收听效果视频

仿古两波段矿石收音机AM室内有天地线白天收听效果视频
仿古两波段矿石收音机AM室内有天地线白天收听效果视频

仿古两波段矿石收音机AM室内有天地线晚上收听效果视频
仿古两波段矿石收音机AM室内有天地线晚上收听效果视频

仿古两波段矿石收音机FM收听效果视频
仿古两波段矿石收音机FM收听效果视频

网友:
高水平的制作!设计、施工手艺一流。元器件排列合理,整机接收效果非常好,树立了现代矿机的楷模。希望在本届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网友:
如果把那两个方表也换成圆形的,就更有气质了,方的总感觉很出戏

网友A:
又见老朋友大作,机器外观气质典雅,接收效果好,焊接制作工艺一流。预祝大赛取得佳绩!

网友B:
外观大气美观,技艺精湛,堪称佳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见老朋友大作,机器外观气质典雅,接收效果好,焊接制作工艺一流。预祝大赛取得佳绩! :victory ...

感谢陈老师的加分和点评!你的参赛作品非常棒,堪称一流,定能取得最好的成绩!

网友:
好手艺,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观大气美观,技艺精湛,堪称佳品。

感谢坛友的加分和鼓励!

网友:
这技术,这作品,偶以为又看到老外名机!
不说机壳设计制作工艺,单看洞洞板也处理的如此精巧,匠心之作!

网友:
漂亮!制作堪比商品机

网友:
很漂亮的机子,祝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 ̄)~

网友:
十分漂亮的复古造型矿机,制作精良,接收效果非常好,预祝楼主取得好成绩!

网友:
这个机子堪称工艺品,令人赏心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