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变压器,既不是正激又不是反激,是啥

楼主(2023-11-29):
某产生负电压的电路,变压器看起来既不像是正激,又不像是反激。这种算啥拓扑?是靠原边谐振,然后变压器起耦合后输出?

网友:
漏画电源符号了吧,感觉根本不能工作

网友:
这是反激的

网友:
科普一下反激知识

网友:
初级没有电源输入,怎么起振?

网友:
反激。
+5V电源符号漏了吧?

楼主:
那个+5V就是原边直流电压。
看了buck-boost的演变图,和其中第三阶段类似,把二极管反置就得到负电压。
有个问题,反激一般是次级的同名端在下,所以安匝数无法相互抵消,变压器起电感储能作用,磁芯设计需要考虑磁芯线仅在一象限,为防止饱和需要消磁加气隙。但这个恰好相反,安匝数是可以相互抵消的,虽然有少量励磁,但不用担心大的饱和问题,那磁芯设计是否还需要考虑加气隙呢?

楼主:
根据PWM占空比即可求出输出电压,似乎和PWM频率无关,这种推荐值一般多少为好,低于多少会受到影响,常见的好像100KHz

网友A:
单端的都需要防止饱和,单端是指变压器的初级电流方向是单方向的。
而推免(并联推免、OTL、BTL),初级电流方向是双向的,可以不用怎考虑饱和。

PWM的最高频率主要受功率管和电路的限制,还有趋肤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端的都需要防止饱和,单端是指变压器的初级电流方向是单方向的。
而推免(并联推免、OTL、BTL),初级电 ...

正激也是单端的,好像没听说其磁芯需要弄气隙,其励磁可以靠复位绕组还原至起点。
反激输出正电压时,由于异名端在上,无法耦合出去,磁芯需要蓄积电流能量,怕饱和才割气隙。
但现在情况是输出负电压,异名端在下,输出能量可以耦合出去。那么磁芯是否还是和上面输出正电压那样,蓄积电流能量呢,是否还担心饱和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激也是单端的,好像没听说其磁芯需要弄气隙,其励磁可以靠复位绕组还原至起点。
反激输出正电压时,由 ...

MOS关断后,次级同名端为负、异名端为正,二极管导通向C充电(二极管的方向与接到哪一端有关),C的正负极出现压差。

C的负极接地,输出正压。
C的正极接地,输出负压。

楼主:
对的,耦合不了,看来这种的磁芯还是得需要气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