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47F 万用表 RX10K档供电改造

楼主(2023-11-29):
对MF47F 万用表    RX10K档供电改造。对3v+9v的指针表同样适用,输入0.9v-5v,输出都是5v。dc-dc是5v升9v。

网友:
看看怎么改造

网友:
省了一个9V电池

网友A:
现在9V电池又便宜又好买,各网站找找包邮的有许多,没必要折腾。

网友:
这思路可以扩展到其他表上,如MF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9V电池又便宜又好买,各网站找找包邮的有许多,没必要折腾。

现在9V、15V、22.5V都有售。

网友B:
楼主的方案要分两步变换实现,体积有些大,好像还要一个开关控制.....。

我这里推荐一种升压芯片LT1615/LT1615-1,为5引脚SOT-23封装中的微功率升压DC/DOC转换器。LT1615适用于电流限制为350mA、输入电压范围为1.2V至15V的高功率系统,而LT1615-1适用于电流极限为100mA、输入电流范围为1V至15V的低功率和单电池应用。否则,这两个设备在功能上是等效的。这两种设备在空载时的静态电流仅为20uA,在停机时进一步降至0.5uA。电流限制、固定关断时间控制方案可节省工作电流,从而在宽负载电流范围内实现高效率。36V开关允许在简单的升压拓扑中轻松产生高达34V的高压输出,而无需使用昂贵的变压器。LT1615的400ns低关断时间允许使用小型、薄型电感器和电容器,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空间减少便携式应用中的占地面积和成本。

芯片只要几元钱,还有几个小元件。成本很低,制作更简单!

LT1615(丝印LTIZ).PDF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做法是,如果常用10k档,就买9V电池用,没几个钱。不常用,倒是用升压方案,防止临时要用时没电池用不 ...

这个说法正确,

网友:
这个机械表9V电池也不耗电啊,几年都不用换,有必要吗?

网友D:
干簧管、DC-DC隔离用得妙 ,原来隔离模块这么小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干簧管、DC-DC隔离用得妙 ,原来隔离模块这么小啊。

干簧管是什么东西?看不明白。

网友:
干簧管开关用的挺妙!

网友:
干簧管就是个磁控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干簧管是什么东西?看不明白。

楼主的万用表高阻挡位装一个干簧管,电表旋转开关上安装一块电路板,装上一个园型小磁铁,转到10K处干簧管处,磁铁吸合干簧开关,接通升压电源。

我推荐的电路无需这么麻烦,电路待机,0.5uA,测试时才给出所需的电压和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方案要分两步变换实现,体积有些大,好像还要一个开关控制.....。

我这里推荐一种升压芯片LT1615/ ...

这个芯片方案不错哈

楼主:
用单一电池为采用双电池供电的万用表供电(特别是双电池串联的情况下),要解决:1、供电电源和升压后电源的共地问题?2、升压电源对其他档位测量的影响?3、尽量改少原表的结构改动。4、取材方便、经济。仅供参考。

网友:
有备无患。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干簧管是什么东西?看不明白。

干簧管(Reed Switch)也称之为磁簧开关、舌簧开关,它是一种利用簧片的磁性变化实现开关量控制的电子元件。它由一个玻璃管、两个簧片和填充气体组成,簧片的磁性变化可以通过外部磁场的作用来控制干簧管的导通状态。
https://www.elecfans.com/d/2044955.html

小时候的最爱之一,常见的是2脚常开型的。3脚的没玩儿过,能接成常闭。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单一电池为采用双电池供电的万用表供电(特别是双电池串联的情况下),要解决:1、供电电源和升压后电源 ...

能否科普下那个DC-DC隔离模块,咋这么小,跟排阻似的,没用变压器?

网友:
不建议这样搞,现在的九伏电池质量好价格又便宜,没有必要这样做。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方案要分两步变换实现,体积有些大,好像还要一个开关控制.....。

我这里推荐一种升压芯片LT1615/ ...

LT1615应用电路

对L1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LT1615应用电路

对L1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吗?

要求不是太苛刻,具体你可以阅读芯片资料,是英文,懂英文就没有难题,我是借用百度翻译阅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能否科普下那个DC-DC隔离模块,咋这么小,跟排阻似的,没用变压器?

这是我找到的资料:

网友G:
指针表9V、15V电池,那几十微安的使用输出,还至于搞升压?我现在用淘汰下来的锂电池了,2032、2025三片五片组个电池,不香吗?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894202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指针表9V、15V电池,那几十微安的使用输出,还至于搞升压?我现在用淘汰下来的锂电池了,2032、2025三片五 ...

动手折腾,多一份乐趣,直接用电池,少一些麻烦!各取所需,大家都欢喜! 都选择后者,论坛就少了一些帖子!

网友:
思路不错,值得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找到的资料:

多谢 ,PDF虽然没有明示结构,但从相关参数看应该仍然是DC-AC-DC,因为功率小,所以体积可以做得很小。

楼主:
拆过一个,有2个1uf电容,一个芯片(裸体的),一个电感,太小了,其他还有什么看不清粗。具体线路找不到。现在新奇八怪的器件很多,五十年代的躯体已经难于追上时代的步伐。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过一个,有2个1uf电容,一个芯片(裸体的),一个电感,太小了,其他还有什么看不清粗。具体线路找不到。 ...

我很担心您用干簧管+小磁铁能否保障开关的稳定性。相邻的档位会不会出现误动作。
我曾试验过这个升压电路、简单可靠、充电也方便。自动开关、X10K档不用时电池不耗电、起码50uA档测不出指电流、反复碰触也看不到指针微动。只是需要单独一节小锂电池供电。

网友H:
MF47的10K挡,我喜欢用15V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MF47的10K挡,我喜欢用15V电池的,

可以将的DC-DC模块换成B0515s-1WR3,输出15v即可。

网友:
这也是一个思路,不错,不用时,换到别的档位,待机电流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