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花接木修好了MF10型表

楼主(2023-11-29):
      年纪大了手脑配合真不行了!下午修一台海信42吋液晶电视,把电视垫毛巾平铺在柜台上打开后盖检查。其间掀开电视想看屏幕看有没有反应,不料把放在电视上的万用表顺了下去,表的面板框及玻璃都摔坏了。
      试了一下表头还能用,于是把以前没扔掉的二块同型号坏表找了出来,还真有一个完好的表蒙总成,移花接木装上后,这块表又能用了。

网友:
MF10型表,是很好的机械表

网友:
大师就是大师佩服佩服

网友:
这表很重,还没摔坏,万幸。

网友A:
不幸中的万幸!老表还是耐摔。

网友B:
最怕是动圈或游丝摔坏。

网友:
至少有7--8年没用过指针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幸中的万幸!老表还是耐摔。

是的,放在柜台上电视机上面,离地足有一米,只是仪表框的固定柱摔歪后把表盘碰变型了。

网友:
这个表当工具表有点奢侈,我用47

网友:
MF10这个表比较重,且个头大,适合于相对固定的环境。一般搞维修还是MF47表更加合适。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一块表

网友:
建议无悔君用47表吧,10型表损坏太可惜!

网友:
我的MF10在床上被孩子玩摔下来,指针回不去了,估计是表头卡住了

网友(2024-03-05):
引用 网友B:
最怕是动圈或游丝摔坏。

摔坏还好说,自己的原因,正常放着表头线圈断了(霉断)会让你发狂

网友:
类似经历我也有过。1993年我买了个人第一块万用表,上海精艺电讯厂的500B型,那时我还不知道500表是上四厂的好,花了108元买的是已经工艺缩水的内磁500。大概2004年这块表被2岁的儿子抓住表笔从书架上拽了下来,外壳多处摔烂。因为之前已经开始用数字表了,这块烂表就存放起来了。一晃到了2021年,同事给我一块上四厂的500,说是在他租住房子里发现的。我打开一看是外磁的,材质工艺比我那块500B好多了。只是表头游丝乱了,分流回路和Ω档烧了几个电阻,于是我把外壳摔坏的500B的内磁表头拆下来换到这块表上,坏的电阻逐一更换,又组合了一块能用的。现在,维修时还是用数字表,摔一下碰一下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