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手机上的固定电池,拆下来后,插头太小,有好的连接方法吗?或者有专用插座可买吗

楼主(2023-11-29):
两个触点距离也有点近,如果不是固定插头对接的话,容易短路,

网友A:
我是把原来的保护板拆掉,换上通用保护板接线出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把原来的保护板拆掉,换上通用保护板接线出来用。

换保护板有点兴师动众呀,而且浪费一个保护板,而且是原装匹配的,

网友:
换保护板就不要去研究原装的是怎么接线,这个东西应该都匹配吧。

网友:
在插头上把正负极用导线焊出来嘛。

网友:
如果接口不用了的话 可以把他剪开后聚利拉大点的。

网友:
还是换保护板方便后续工作

网友:
如果是不打算继续用旧手机,当然是拆掉保护板,直接从电池引脚接线使用,还要使用旧手机的话,没必要搞它

网友:
有专用插座的,修手机坏了的都可以换,旧电池想做别的用,可以拆掉保护板。

网友(2023-12-29):
今天刚刚改造一块旧手机电池,应该还有2500毫安时左右容量,用它接行车记录仪,代替早就失效的500毫安时内置电池。
我的方法是先剪掉插头,再用美工刀从中间劈开,然后其中一根再剪短些,两个头错开,再用美工刀刮掉头子上的塑料露出铜箔,然后用细导线引出两根线,胶布包好,再用热熔胶填充定型。
记录仪电源部分有3根导线,除正负极外有根白线可能是检测线,所以还是保留记录仪旧电池保护板,原来接电池的地方接外置电池的正负极,焊接好后热熔胶固定。为方便后期更换电池,用5525插头组合做了接口。现在用亚克力胶粘在后视镜反面,感觉还不错。

网友(2024-02-04):
老明邀请您访问矿石收音机论坛
http://www.crystalradio.cn/?fromuser=%C0%CF%C3%F7

网友:
如果是闲置手机用来刷视频听歌 可以考虑改一下 电池小心拆掉保护电路 然后购置一个DIY用的18650并联电池盒后盖打一个小洞 然后焊接电路板 装回去 固定一下电池盒 装上3节18650电池即可  自己改了好几部手机 用于听歌 做音响音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