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便宜的价格修复低价收的廉价投影,主要是换LED背光灯板

楼主(2023-11-29):
一个月前购于北京朝阳区大柳树 20块投影机,LED背光灯肯定坏了
某宝搜最便宜38还尺寸不同,68同款太贵,远超20元,果断放弃
降低条件,亮了就好,三个都包邮一共不足十块,取中间价装上试试

楼主:
一个月前购于北京朝阳区大柳树 20块投影机,LED背光灯肯定坏了
某宝搜最便宜38还尺寸不同,68同款太贵,远超20元,果断放弃
降低条件,亮了就好,三个都包邮一共不足十块,取中间价装上试试
莫名其妙怎么重了呢?劳烦版主删除啊!!!

网友:
铜管散热自己改的?

楼主:
散热器没做改动
只是把已坏灯板沿线切割压住替代灯板
原机18V供电,代用灯板10瓦12伏0.9安
串入5瓦4.7欧电阻两个,电阻热量偏大

楼主:
通电试亮前的样子

网友:
投影机现在好多啊,各种平台都有,价格也千差万别的!

网友:
挺好,20元的投影机,玩的不亦乐乎

网友:
动手能力强的大神

楼主:
技术千差万别,这是最低端的,技术上属于幻灯机级别
新机至多三二百块钱,这个成色挺好,没拆没动,灯坏了
本着拆拆,看看内部结构,试试能不能点亮,嗯,将就吧

网友(2024-02-20):
LED与驱动不匹配,看图是6串的,可以用两个三串的串联

网友:
手里也有二台早期的LCD机器亮度都不行了一直闲置,早期机器很扎实类似工程机。也许用来改制光源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