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变频级使用差动式AGC电路的收音机电路

楼主(2023-11-29):
对于一般的三极管中放来说,基极输入电压幅度超过27mVpp就会产生较大的失真。
对于强台,有时变频输出电压过高,超过中放AGC输入动态范围,产生严重失真。
如果使用双栅管变频,这个问题尤其严重。如果天线线圈的Q值较高,磁棒较长,会遇到变频输出过大的问题,有时甚至会超过变频管负载回路的动态范围。

这个电路从变频级源头进行AGC控制,彻底解决了变频输出过高的问题。

这个电路巧妙地使用差动式AGC线路。当三极管检波器的输出直流电压增高,高到一定程度,就会打开变频管负载的分流电路,而负载回路工作电流相应减小,输入阻抗增加,变频电流从旁路三极管流过,起到AGC作用。

这个电路简单可靠,同时可以获得极高的AGC性能。

这种AGC电路还解决了用双栅管做中放的问题,如下图:

这样就可以用老式电子管双调谐中周做收音机了。

网友A:
其实用二极管电桥AGC电路应该也可以,电路更简单,原理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用二极管电桥AGC电路应该也可以,电路更简单,原理也差不多。

在这个方向做过很多尝试,效果都不够理想。二极管衰减器是宽带放大器的AGC方案,用于窄带谐振放大器并不是很合适。目前这个方案完美无缺,简单可靠,性能优异,值得推广。

网友B:
稍复杂了些。能简化不?

网友C:
这种电路结构跟音频电路的音量控制原理相同,用一对差动管对放大晶体管集电极电流分流,控制范围从0到100%都没用显著失真,用于自动增益控制还可以额外获得一定的延迟作用。不过,这种电路结构使用元件数量较多,且并没有带来额外的增益,我认为还是在变频之前加一级偏置受AGC控制的宽带高放更加简单且有效,当信号足够强,高放增益可以降低为负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稍复杂了些。能简化不?

其实不算复杂,就是三极管多了一些,从其所能达到的性能来说,多用几个管子是完全值得的。然后,你就可以象矿石机那样,把心思完全放在改进天线调谐部分。用大尺寸线圈骨架,用最好的里兹线,用最好的可变电容,去创造最强悍的磁棒接收天线,而不必担心后级会过载,实现矿石机与超外差接收机的融合。

网友:
什麽中放輸入可以達到27mV?常規AGC只要一動作,中放輸入都可以降到1mV以内,何必這麽大動干戈地複雜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路结构跟音频电路的音量控制原理相同,用一对差动管对放大晶体管集电极电流分流,控制范围从0到100% ...

大侠你也画一个你这种的agc来让我们学习学习。我做的两个直放机总感觉长磁棒多股线的输出在强台时第一级电路就过载了,弱台又感觉信号太弱要多绕一点输出线圈。

网友:
г550.2140+60
Q115μ6μ·QμгAGC缫1mAзAGCAGCAGC缫50A26dB缫βAGC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你也画一个你这种的agc来让我们学习学习。我做的两个直放机总感觉长磁棒多股线的输出在强台时第一级 ...

我不是什么大侠,我说的那种不调谐高放也不是我自己的东西。在那部收音机上,我用的是55毫米短磁棒、0.2毫米单股漆包线、140+60差容可变电容几乎都是最廉价的零部件
。短磁棒天线本身接收比长磁棒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高放过载的可能性,然而短磁棒却更容易提高空载Q值,对选择性和抗干扰能力有利,即使不使用多股线也可以获得相对满意的选择性。天线线圈绕制数据,我用的是初级115,次级6,次级比商品收音机少很多,这样就可以提高天线回路有载Q,并降低高放过载的可能性,同样的,减少天线次级对选择性同样有利。我所用的不调谐高放就是再普通不过的单级阻容耦合放大,不过会受延迟AGC控制,静态集电极电流1mA左右,中放AGC一直起作用,当检波输出达到预设最大值一半时AGC延迟放大三极管开始导通,高放受AGC控制,集电极电流可以降低到50μA,从而获得将近26dB的增益控制,强信号状态下高放增益是负数。另外,在高放集电极电阻与电源正极滤波电容之间串入一个空心螺线管,让螺线管与磁棒处于同一条线,调整螺线管与磁棒尾部距离可以改变再生量,这就是再生线圈。再生线圈可以显著改善弱信号清晰度和音量,AGC起作用时作用很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