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TNY267的问题

楼主(2023-11-29):
网友又寄来一块板,同样是TNY267芯片,D极与S极短路,说是与上一块板同一天损坏的,因为电网零线虚接,造成好几个电器损坏。拆除芯片,发现整流桥二极管也损坏了,代换芯片、400V电容、整流桥、光藕、C10、D5,然后L线串100W灯泡上电试机,12V只有不到5V并且不稳定,代换D9\D10,拆除T7,上电故障不变。在C7上加入12V电压,测量D9\D10上的压降正常,光藕1、2脚 之间1.09V。光藕3、4脚之间22K左右电阻。同时输入AC220V和DC12V,测量光藕1、2脚 之间1.09V,但芯片4脚却是0V。这个网友经常寄过来因为电网零线虚接损坏的板子,从来没遇到过这两块板子情况。既然这么难搞,直接用TOP225Y三脚模块改装,结果还是一样。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家的电路就是这样。能省即省

自己看^_^

网友A:
把光耦拆下,3,4脚电阻22K的话,是光耦击穿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光耦拆下,3,4脚电阻22K的话,是光耦击穿了,换一个试试

你好像没有看清楚。楼主说的1,2脚有电压的时候,3.4脚有电阻。不是击穿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像没有看清楚。楼主说的1,2脚有电压的时候,3.4脚有电阻。不是击穿吧!

3,4叫在初级,可能连带损坏,之前修雷击机,光耦坏的很多,此外次级的TL431稳压块也可能损坏

网友:
测量D9\D10上的压降正常,光藕1、2脚 之间1.09V
D9D10 ,实际测试值是多少?R3的压降是多少?

1.09V------------------>流过R4电流2.2mA。------------R3压降0.22V(不包括光耦电流)--------5.1+6.2+1.09+0.22=12.61(不包括光耦电流导致的压降)。总电压是12V,那稳压管有离散性,实际稳压值肯定不是标称值。

和楼主另一个贴子的情况差不多,光耦工作的状态可能与电路设计的状态差别较大。可能对稳压管和光耦的参数要适配调试。(我猜的。可能有误 。)

PC817------25度时 1.09v------大概流在2mA.(100度时要达到10mA光耦的温度影响很大的)-------------------------流过稳压管的电流4.2m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3,4叫在初级,可能连带损坏,之前修雷击机,光耦坏的很多,此外次级的TL431稳压块也可能损坏

楼主,换的新光耦,1.2加电压,测3.4脚有电阻,不是很正常吧?说明光耦有传输特性.

难道要没有阻值才正常?1.2加合适电压,3.4脚阻值无变化的话.还怎么传输信号呀?

楼主:
光藕1/2脚加1V电压,3/4脚肯定比不加电压时阻值低,才符合光藕的工作特性。

网友A:
你啥都测过了,该怀疑开关变压器了,如果匝间短路同样会出现此现象,可以自制一个电路测量验证,也可以用网上的多功能家电测试仪,或是某些示波器,如国产的BS7701示波器可以用振铃法测量线圈匝间短路

网友C:
从1楼图片来看,图都没画完整,简直马大哈一个^_^

网友D:
你画的图跟资料介绍有差异

把1脚只保留104电容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啥都测过了,该怀疑开关变压器了,如果匝间短路同样会出现此现象,可以自制一个电路测量验证,也可以用网 ...

如国产的BS7701示波器可以用振铃法测量线圈匝间短路 ------ 能不能详细说一下!来几个波形示例一下

楼主:
我有开关变压器测试仪,如果是变压器的问题,我都都直接弃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光耦拆下,3,4脚电阻22K的话,是光耦击穿了,换一个试试

这个就是新的。用光藕测试器测量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1楼图片来看,图都没画完整,简直马大哈一个^_^

人家的电路就是这样。能省即省

网友C:
如果你的板子像图纸一样,请连接好整流二极管的负极到地线路先。然后,用这个地来接黑表笔,红表笔先测量+300v,确认+300v没有问题。然后再测量267的第1脚电压值是不是大于等于4.8v左右,小于4.8v将保护关机,以此来判断开关变压器辅助供电绕组(也可以将它看作反馈绕组)是否正常供电。再然后检测267第4脚电压是否大于等于0.8v左右。如果小于0.8v,检查稳压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画的图跟资料介绍有差异

1脚,内部有5.8V串联稳压和6.3V并联稳压。不接外部供电,内部稳压到5.8V。接外部供电,并联稳压启控6.3V。内部还有4.8V保护,低于4.8v保护,回升到5.8V才能恢复。

光耦输出光电三极管导通太小,拉不下4脚电位,电流大于240uA 关断MOSFET。

网友F:
低压调试可以方便的查出问题,LN输入12V,用导线短接C4C5,这时电源输出应该是12V,你可以用表轻松的测量个点电压,正常的话拆去短接线,串灯泡上220V,无问题撤去灯泡就可以加载试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板子像图纸一样,请连接好整流二极管的负极到地线路先。然后,用这个地来接黑表笔,红表笔先测量+3 ...

你的意思是将次级的地与初级的地相连,然后用这个地作为参考点吗?我没试过这样修电源。这样需要有隔离220V的变压器才好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脚,内部有5.8V串联稳压和6.3V并联稳压。不接外部供电,内部稳压到5.8V。接外部供电,并联稳压启控6.3 ...

今天复查了电路,没有画错,变压器有问题,反馈绕组短路,变压器测试仪误导了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低压调试可以方便的查出问题,LN输入12V,用导线短接C4C5,这时电源输出应该是12V,你可以用表轻松的测量个 ...

现在芯片1脚6.3V正常。就是次级接上12V芯片4脚的电压立即拉到0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将次级的地与初级的地相连,然后用这个地作为参考点吗?我没试过这样修电源。这样需要有隔离22 ...

前面四个二极管组成桥式整流器,它们的负端不需要接地吗?
又见你在说267的1脚电压正常,开关变压器反馈绕组又短路,怎么会正常的呢?
是拆开它,自己又弄好它了?
4脚电压为0v,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它为0V呢^_^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如国产的BS7701示波器可以用振铃法测量线圈匝间短路 ------ 能不能详细说一下!来几个波形示例一下

那示波器仅7M,后部有两个振铃信号接线柱,接高压包初级,灯丝绕组接示波器输入,好的会出现由大到小逐渐衰减波形,坏的波形仅一两个起伏就是直线了,类似死亡人心电图,我早期搞维修用过几次,上门修理携带不便,后来买个多用的家电测试仪,可以测量高压包或开关变压器短路,就没再用过示波器测量,网上有该示波器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开关变压器测试仪,如果是变压器的问题,我都都直接弃修了。

开关变压器测试仪 在哪买的?能不能发个链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示波器仅7M,后部有两个振铃信号接线柱,接高压包初级,灯丝绕组接示波器输入,好的会出现由大到小逐渐 ...

疫情期间封锁在家里太闲,抽空买了个二手的 30MHZ 示波器学修电动车充电器,现在基本上会修了,就是没有确切的办法判断开关变压器的好坏!“后部有两个振铃信号接线柱”------一般的示波器没有这样的接线柱吧?

后来买个多用的家电测试仪,可以测量高压包或开关变压器短路 ------ 在哪买的?能不能发个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疫情期间封锁在家里太闲,抽空买了个二手的 30MHZ 示波器学修电动车充电器,现在基本上会修了,就是没有 ...

一般示波器没有,网上有类似振铃电路自己搜一下,宾瑞多用途家电测试仪是广西出的,淘宝有卖,现在是升级版了,300多了,要不是以此为业,不建议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四个二极管组成桥式整流器,它们的负端不需要接地吗?
又见你在说267的1脚电压正常,开关变压器反馈 ...

你没看清楚我的帖子。是同时在LN上输入AC220V和次级DC12V,测量光藕1、2脚 之间1.09V,但芯片4脚却是0V。如果只输入220V时,芯片4脚 才有1.5V。因为反馈绕组匝间短路,电压只有10V,经电阻限流后到1脚 ,因为10V总比6.3V高,所以这个电压没什么变化。但光藕的1、2脚 有1V电压时,光藕的3\4脚 就会导通,把电压拉低到0。我是因为大意,没在4脚电压为0时测量C10上的电压,后来无意中测了一下,才发现这个电压也拉到7V左右,所以才有了说1脚 电压没变化的错误话语。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没看清楚我的帖子。是同时在LN上输入AC220V和次级DC12V,测量光藕1、2脚 之间1.09V,但芯片4脚却是0V。 ...

是不是次级电压取样稳压二极管有问题,才会造成光耦完全导通而拉低芯片的4脚电压为0v呢?^_^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次级电压取样稳压二极管有问题,才会造成光耦完全导通而拉低芯片的4脚电压为0v呢?^_^

不是,次级整流管和电容已经代换过了的。

网友:
那示波器仅7M,后部有两个振铃信号接线柱,接高压包初级,灯丝绕组接示波器输入,好的会出现由大到小逐渐衰减波形,坏的波形仅一两个起伏就是直线了

那种示波器《家电维修》杂志就介绍广告,本人97年邮购过一台,示波器功能一般带宽太低,就是这个后面的振铃信号输出测试变压器不错,基本用它就是判断行变好坏挺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次级整流管和电容已经代换过了的。

次级整流二极管不是取样稳压二极管哟^_^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次级整流二极管不是取样稳压二极管哟^_^

光藕连接的两个稳压二极管D9D10没有代换,手上也没有。但在c7上输入12V-15V电压,它们两的稳压值依然没变化,证明应该是好的。

楼主:
这两块板都已经用新变压器代替原来的变压器,因为针脚不一样,只好外挂,客户也同意外挂。昨天已经把两块板速递给客户了。谢谢各位指教。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