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T550收音头,频率指示总调不准

楼主(2023-11-30):
调好了92,后面103指向102,调好103,92又不准显示94,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可变电容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年前有个朋友要送给我一台T550,我没要,老机子太难打理了,各种隐形故障,修起来能要你的老命

其实也不难,都是中周电容坏多

网友:
先调本振拉覆盖,两头覆盖要正确。

如果还不对的话,就只能将就了。

网友:
有些老机时间久了,覆盖范围有变化 ,会影响到指针指示的位置,覆盖电容两三皮法指示距离就很远了。

网友A:
几年前有个朋友要送给我一台T550,我没要,老机子太难打理了,各种隐形故障,修起来能要你的老命

楼主:
高低端都收到台,就是顾此失彼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也不难,都是中周电容坏多

呵呵,换了中周电容,就得统调,通调的时候就会遇到你这样的问题,干脆不搞了

网友:
T-550SW和T-900SW的电路图,这两台机器及其相似,我找遍全世界好像都没有,此类机器 为何电路图这么难找???

网友:
以前,我也有一台这个机器。经常频率偏移,经常需要手动微调。机器音色非常好,就是有小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