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块买了个车机,灵敏度真高呀。

楼主(2023-11-30):
网站上看到用大众RCD310超远程接收的视频。感觉不错,搜了一下说是SAF7741芯片,于是做了几天功课,要买博士或者蓝宝,葡萄牙生产的。
60包邮买了一台博士的。

两个天线接口,到手插表笔测了一下感觉很一般啊。又查资料了解到必须用配套的天线放大器才行。

于是又斥巨资买了一套天线+放大器,比机器贵多了。

到手用两根20cm的电线插在两个放大器3P插针靠边的一个引脚上。接上两个破喇叭。

手动调台,我嘈,灵敏度真高呀,至少不亚于手头的1103,甚至还高过一筹,如果插上废弃多年的K180天线岂不更好了。

经过再三慎重考虑,决定再斥资买一个外壳,比天线贵多了。

到手安装,发现外观效果还行,就是纯木纹色过于单调,准备面板贴黑色自粘纸。

看着破旧不堪声音嘶哑的3寸漫步者子弹头拆机全频喇叭,痛定思痛决定剁手买一套便宜的四寸无源音箱。

从长远考虑,还打算将来入一台梦寐以求多年的入门胆机,还是一步到位选个好点的音箱合适,将来胆机也能用上。

相中一款6.5寸的,比外壳贵多了,体积也大,买回来被老婆发现就不好了。

补充内容 (2023-12-1 09:51):
60块不严谨,其实带天线和放大器一共花了160元。

网友:
车机放音只适合密封的中小场景 如果用作家用还是差点意思

网友A:
多赞私房钱吧,要用的地方不少呢……特别要防老婆啊

网友B:
如果50买个单反不是得鱼眼长焦都得配齐吗?

网友:
车机确实是不错的灵敏度高。声音也不错。配个壳子也有家用小组合的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50买个单反不是得鱼眼长焦都得配齐吗?

说的对呀。单反机身便宜特别是二手的,但是镜头老贵了。

网友:
应该是天线放大器牛吧

网友:
玩车机的比较少,但是车机灵敏度和声音质量普遍都比较好吧

网友:
捡个鼠标,配台电脑,插上电线当天线就行了。

网友:
我的车机灵敏度很差。接了4米的天线也收不了几个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赞私房钱吧,要用的地方不少呢……特别要防老婆啊

私房钱这东西,大家都懂的:防火、防鼠、防盗还有就是防LP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车机需要天线放大器,直接接天线灵敏度很低

有五台奥迪A6的卡带机,接上K180天线,灵敏度还是比较低。估计也是这个原因。

网友:
车机灵敏度都很高,如果觉得灵敏度低,需要重点检查天线接头,是否接触良好.
不要觉得买个尾插上去就接触好了,这是错误的!
我也走过弯路,看着没问题,实际问题大了.
自己用力按或者摇晃一下天线插针,可能有惊喜

网友:
据说车机的收音集成灵敏度很高

网友:
BOSCH版的RCD310买的便宜,曾经也买过一个比楼主买的贵

网友:
SAF7741属于DSP,我觉得调感的灵敏度还是不错的,有电线作为天线就行了。

网友:
车载机是灵敏度高的

网友D:
这么好的天线,配合1103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好的天线,配合1103试试??

这个同轴天线有12V电压供到放大器端,1103应该用不了

网友:
用过一个现代车机,它的FM灵敏度真的很高,天线插口接一个一字改锥收到很多信号,轻松收到107.9,而德生350收不到。

网友:
车机多年前火过,那时候20-30元包邮就能买台。日系车机好像不需要再接天线放大器,接条1米左右的线当天线,灵敏度已经非常高了。

网友:
这都天线+放大器了,装到德生这种山寨机上灵敏度也会变很高的。

网友E:
这个车机有没can总线限制不会开机半小时提示输入密码

网友:
车机设计标准比家用产品高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车机有没can总线限制不会开机半小时提示输入密码

已经有对应的尾线卖了。
而且很便宜,带CAN解码板,喇叭接插件,遥控器一套才30块。

网友:
大众RCD510音质明显比310好!!!

网友:
防火防盗防老婆

网友:
车机可玩性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
车机太费电,还不能用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