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钻井深度那么大,钻杆不会扭成麻花?

楼主(2023-11-3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动力不是从地面旋转电机传到井下的啦,否则可不得扭成麻花呗。最困难的是不要钻偏了,而不是扭不扭麻花

网友A:
石油钻不淸楚,我单位是搞钻探的,一般几百米~一千多米,用的是50mm或63mm无缝钻杆,动力通过钻机卡盘{把钻机立轴(使钻机与钻杆连接的竖直轴)咬死并把动力传到立抽上的装置,在钻机上,立轴再与钻杆连接}带动钻杆转动,钻杆最底部是钻头,钻头直径一般为91mm,大于钻杆接头(两钻杆互相连接部位,用的是丝扣)这样就大大减小了摩擦阻力,钻头原来用合金的,现在基本上都用金刚石钻头,金刚石呈小细颗粒状镶在无缝钢管做的钻头上,钻头上部连接91mm的岩芯管(装岩芯用的无缝钢管),长度根据不同地层不同,一般不超过3m,因此摩擦力并不大,另外钻进过程中还要通过泥浆泵经钻杆向下送入泥浆,再通过井口返回来。泥浆作用有三:1是降低钻头产生的摩擦热(金刚石很娇气,一旦停止泥浆,十来秒钟钻头就烧掉),即冷却钻头用,2由于泥浆比重较大因此它可以把孔底部的沉渣返回到地面,3起润滑作用,减少钻进阻力。配泥浆是个技术活,要根据不同地层(软硬不同,完整与破碎岩层)进行配制,主要是要比重适当,对地层破碎的地带还要加纤维素等物质,防止泥浆从下部地层裂隙中流走而钻机不能工作。

网友:
1万米那个钻头是顶驱的,动力在钻杆底部。

网友:
动力随着钻头走的,否则别说上千米,上百米就不行了,而且其实钻的很慢,跟刮痧似的,不需要非常大的动力

网友:
超深井现代都是    液压螺杆泵在底部推动钻头增速加力,

不过钻杆也还是很能够吃力的,那7 ''    9''    甚至更粗的钻杆   你走近看都吓人   搬都搬不动的巨粗金属台柱子。

网友:
钻头的直径比钻杆大,钻几千米同钻几米,钻杆受力没有增加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石油钻不淸楚,我单位是搞钻探的,一般几百米~一千多米,用的是50mm或63mm无缝钻杆,动力通过钻机卡盘{把 ...

谢谢老师讲解。长见识了。我还以为金刚石钻头是把一颗很大的金刚石固定在钻头尖上呢

网友:
钻速、钻进压力也是根据不同的地层而不同,当地层完整硬度高时,如完整的花岗岩、闪长岩等可用较高的转速,适当压力进行钻进,这时岩芯外表光滑,长度可达几米,像个擀面杖似的;当遇到较破碎、裂隙多的地层如破碎带时就要用慢速档,并且不加压而用钻杆自重进行钻进,这时钻杆扭距较大,如用高速或中速档并加压(用液压)的话,有时扭距会把钻机憋熄火。
另外补充一下泥浆还有个重要作用——护孔壁,防止孔壁塌方埋钻。

网友:
这么长的钻杆在孔中尤如面条似的很柔软,因此钻的孔并不是垂直的(一般设计均为垂直90度的孔),而是会是斜的,根据设计要求钻探一定深度后要用浏斜仪测斜,如超要求就要进行修正,因此钻孔一般呈“s”形的。

网友:
钻出的孔比钻头要粗,二个原因:一是钻头上镶的比如合金,镶的时候合金要稍稍向外比钻头壁向外0.5~1mm,如是金刚石钻头除钻头底部镶有金刚石细小颗粒外,在钻头底部1~2cm高度的外壁上也镶有金刚石细小颗粒,这目的是减小钻进的摩擦阻力;二是钻杆不同芯造成摆动使孔扩大。

网友:
钻头上还开有几个方槽,叫出水口,也即泥浆从钻杆中空部位注入到孔内,流到钻头再从钻头出水口出来,靠泥浆泵的压力把泥浆从孔底返到地面再回到泥浆池中。泥浆主要用NaOH与水和黄土参和起来(现在已不用泥了)调如比重用泥浆泵压到孔中。
大家看过关于大庆油田的电影吗?王进喜跳入池中用人体拌泥浆的故事就是用于钻井的泥浆池,那是用强硷拌和的,对人皮肤有腐蚀性的。

网友:
如果是水井对井斜也有要求,否则潜水泵放入井中就会与井壁相碰,要不了1、2年井壁破损,水井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