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入一台 RCA VICTORY

楼主(2023-11-30):
路上走了一个月,网购的RCA VICTORY旧机器终于运到。买这个东东是因为RCA品牌很老,且这个机器采用少见的筒形调谐器(耦合双联)来调台,内置小灯泡可以透射频率数字,较有个性。不过机器系故障机,目前尚未找到图纸,修理起来比较麻烦,估计要摆看为主了。

网友:
htt删除ps://pan.bai删除du.com/s/1UOUEOKtEEWbRE8A3zU5D-Q
提取码:just
删除链接两处“删除”即可

网友:
地主家确实富,能单拿出一个管子,就做AGC信号的放大。

网友A:
喇叭是个带中心抽头的,省了推挽输出变压器,不过喇叭坏了就头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喇叭是个带中心抽头的,省了推挽输出变压器,不过喇叭坏了就头疼了

应该是为了匹配耳机阻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为了匹配耳机阻抗。

估计为节省体积,省去了输出变压器,导致外接耳机就不能从通常的喇叭端引出,只能从推动级输出了,巧妙地利用耳机插座开关短开了喇叭也断开了推挽级的集电极供电,估计会节约不少电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为节省体积,省去了输出变压器,导致外接耳机就不能从通常的喇叭端引出,只能从推动级输出了,巧妙地 ...

谢谢告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