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宝货,直流电压电流表头,请教一下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3-11-30):
(图片)

网友:
测量输入和LED扫描共用端口,利用扫描间隙测量输入电压,LED反向漏电将直接影响测量的线性度,低成本片子I/O不够实在是无奈之举。

网友A:
这个表头很便宜,我买的是4.5元一只,红蓝双显示。体积小巧、但唯一就是线性不好,微调5V调准了、12V总会有偏差,只能用在要求不高的地方。

网友:
这种表头一般没有专用芯片,而是用廉价单片机做的,比如某目录商上的 SO16 单片机,最便宜的一块多钱一个,内含 10 到 12 位 ADC,轻轻松松可做出这种表头

一块多钱还不是下限,这些能在目录商上卖的起码是“自主知识产权”的,还有更便宜的人家不在目录商上兜售,你如果是业内人士就会有人上门递名片推销,几毛钱一片,价格低得可啪

网友:
这个是单片机(OTP的),具体型号未知。

网友:
具体型号未标识,是厂家有保密

网友:
即便知道型号也没用,里面都烧录了程序的。市场上买的都是未编程的

网友:
挺不错,可以改造用

网友:
电路图是啥软件画的,感觉很有质感

网友:
R1(330/270K=0.12%)正反馈,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头很便宜,我买的是4.5元一只,红蓝双显示。体积小巧、但唯一就是线性不好,微调5V调准了、12V总会有 ...

线性不好,到什么程度?我在13V,50V,100V,200V等点位比较没有太大差别?这个精度可以吗?感觉这个数字显示线性还不错?(重量和数字 是线性关系)进一步实验还没做,,,,

网友A:
您和我说的可能不是一个表头。楼主发的是成品表头电路图,您近期研究的是厨房电子秤改高位电压表,我一直在关注您的改造结果

网友(2024-03-12):
引用 网友B:
线性不好,到什么程度?我在13V,50V,100V,200V等点位比较没有太大差别?这个精度可以吗?感觉这个数字 ...

最后一位相差+-2个字可以接受,超出则仅供参考,没什么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和我说的可能不是一个表头。楼主发的是成品表头电路图,您近期研究的是厨房电子秤改高位电压表,我一直在 ...

由于无法解决显示数字不稳定的问题,,,,,原来用的那个老式的厨房秤电路板做电压表显示很稳定的。可惜叫我不慎烧了!!现在新电路板的试了几个都是显示不稳定!只好等垃圾箱里看看有没有扔的了?

网友:
我用这种表头曾经装一个充电器。用的12V开关电源。把那个可变电阻换成电位器。看好电流家行了。冲满电流就降下来了。

网友C:
便宜的MCU 如 :  PY32F002  ARM M0+ 16脚, 20脚, 32K FLASH, 4K SRAM 大概在0.50元左右. 20片还包邮. 带12BIT ADC

线性不好, 也许是对方用的芯片ADC本身的问题. 如果是LED漏电, 倒是有方法处理. 如下图, 对方有个运放没有用, 可以改进这个问题.

(当然, 以对方的能力, 不会没想到这样处理, 所以线性可能是ADC的可能大点.)

断开运放3脚的地,  R8, 与VR2连接切断, 再接二个跳线到运放

另: R1应该画错了, 应该不是接7脚而是接8脚. R2组成分压,给LM358输入加一个几mV的电压,解决失调电压问题.

断开3脚地,拆R8

断开3脚地,拆R8

网友:
引用 网友C:
PY32F002  ARM M0+ 16脚, 20脚, 32K FLASH, 4K SRAM 大概在0.50元左右. 20片还包邮. 带12BIT ADC

线性 ...

这个电路图都能搞到,厉害。
我怀疑它(厂家)用的这个动态LED组是特制的。我曾式着将它的LED(小型)换成其它0.56吋的LED没有成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由于无法解决显示数字不稳定的问题,,,,,原来用的那个老式的厨房秤电路板做电压表显示很稳定的。可惜 ...

我估计这比连中两次头彩都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这比连中两次头彩都难。

我第一个实验的电路板就显示稳定!没发现显示数字跳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第一个实验的电路板就显示稳定!没发现显示数字跳变

我说的是你不可能再能捡到第二个老式电子秤了。 不是说跳变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你不可能再能捡到第二个老式电子秤了。 不是说跳变问题

不可能再能捡到第二个老式电子秤了---------那不一定?这个老式的秤基本已坏的差不多了,废品占或垃圾桶里有可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再能捡到第二个老式电子秤了---------那不一定?这个老式的秤基本已坏的差不多了,废品占或垃圾桶 ...

祝你好运气!假如能找到第二个、准能比前一个弄得更完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祝你好运气!假如能找到第二个、准能比前一个弄得更完善。

谢谢您的祝愿!我也确实想弄到第二个,解除很多疑惑,看天意,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