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TDA7293 功放的问题,这次是自举电容?

楼主(2023-11-30):
TDA7293功放芯片,并联结构,大功率输出。
目前输出波形稳定,但是另一个问题又出来了。
正负45v供电,原来的 自举电容 用的47uf/63v的黑皮电解,不到一小时炸了,然后换上47uf/100v的绿皮高频电解,上机后暂时没炸,但是电容顶部鼓包了,平顶成了拱顶。
返工研究,阴沟里翻船了,电容接反了,好奇接反居然没炸鸡,输出还挺稳定。

网友:
极性接反了吧?

楼主:
仔细研究了下,还真是接反了,接反了居然也能工作?

网友:
能不能画个草图,自举电容是那个???

网友:
我还一直在想除了接反还能有什么场合能有这种现象呢。

网友A:
应一淘宝卖家的要求(因我手头有刚做好的成品板),特地测试过TDA7293自举电容两端电压,为15V左右,且不随电源电压变化,不随输出功率变化。窃以为此电容可用25V电解。我因板子上已装上50V的电容,也就没有拆换实测25V电容,这样体积可以小点,印板原来的地方太挤了。TDA7293、94容易烧,小心操作,换25V电容造成什么好果自负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一淘宝卖家的要求(因我手头有刚做好的成品板),特地测试过TDA7293自举电容两端电压,为15V左右,且不随 ...

这个芯片的自举电容是黑皮普通电解即可还是需要绿色高频电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一淘宝卖家的要求(因我手头有刚做好的成品板),特地测试过TDA7293自举电容两端电压,为15V左右,且不随 ...

这15V左右,是用电表还是示波器测量的,电表查不到峰值。

网友:
安全可靠,还是用空调或者单相交流电动机的运行电容,耐压630伏且不分极性

网友C:
分析一下平常的自举电路,如果末级功率管能正常工作,末级管的BE/GS能钳位,电压也不会很高,低压电容也OK.
这个电容有限流电阻,不会有大电流,接反就是漏电流大,等于一个电阻在加热这个电容而涨起来。
而有时候看到的猛烈的炸飞,基本上是并联在电压源,电流很大而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析一下平常的自举电路,如果末级功率管能正常工作,末级管的BE/GS能钳位,电压也不会很高,低压电容也OK. ...

奇怪的是,同样的板子,同样的双并联芯片。
A板的自举电容第一次极性接反,输出正常,第二次换电容同样极性接反,输出还是正常。
B板的自举电容第一次和第二次更换,同样极性接反,输出同样异常。
为啥老是B板会对极性几番表现的更加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的自举电容是黑皮普通电解即可还是需要绿色高频电解?

普通电解即可。我用的是几毛钱的依娜电解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15V左右,是用电表还是示波器测量的,电表查不到峰值。

指针表无跳动。无示波器。看过TDA7293、94的内部结构示意图,其自举电路与常规OCL的自举是有区别的,特别是TDA7294,自举电容两端有二极管钳位。我以为即使有电压跳动,电解两端的电压也不能突变,有条件的同好可以搭电路试一下,我的板子已装机箱就不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