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牌子的收音机的机芯?有电路图吗?

楼主(2023-11-30):
电路板上那个长的中周是什么?

网友:
春雷605  长的那个是屏蔽罩。

网友:
看到这个中周,就想到春雷        春雷605-3A

网友:
春雷605-3A

楼主:
那个壳里是哪部分?看背面有很多引脚的。

楼主:
看电路图有那么多个中周,电路板上对不上呢?

网友:
春雷605-3的线路图

网友A:
4个中周啊,怎么对不上了
长条里的是BG3,B9,D2和周围那堆,电路图上有打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4个中周啊,怎么对不上了
长条里的是BG3,B9,D2和周围那堆,电路图上有打框的。

楼主:
看明白了。那两个没外壳的是本振。紧挨着的那两个是b6,b7。我忘了短波磁棒了。以为那两个没外壳的是短波接收线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壳里是哪部分?看背面有很多引脚的。

虚线框框住的就是屏蔽罩内的东东。

网友:
两个挨边的是电感双耦合中周

网友:
屏蔽罩里是最后一级来复中放和检波电路。苏联人常这么干,小日本是用个比较小的两个中周大小的屏敝罩,把检波滤波电容罩里。

楼主:
哪天抽空打扫打扫,加加油。再试一下机。用的锗管不知道那么久了了还能用不。要是坏了的话可能要改成现代的9014了。功放也要改硅管或集成块。拿到这个机芯我就在想,至少要把功放改成双声道的集成块。顺带加上蓝牙mp3。做个外壳兼音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天抽空打扫打扫,加加油。再试一下机。用的锗管不知道那么久了了还能用不。要是坏了的话可能要改成现代的 ...

最应该加个调频波段

楼主:
再塞个调频收音机进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天抽空打扫打扫,加加油。再试一下机。用的锗管不知道那么久了了还能用不。要是坏了的话可能要改成现代的 ...

这机器布局朗利,用料还可以,还是简单整理一下,修旧如旧的好。

楼主:
当初买机芯就是为了改装有个漂亮的脸面。自己做的拉线刻度盘很难看。高频电路部分不太懂能用就不动它,低频部分是要改的,音箱机壳一体,做个双卡收录机那么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初买机芯就是为了改装有个漂亮的脸面。自己做的拉线刻度盘很难看。高频电路部分不太懂能用就不动它,低频 ...

机芯成色不错,多少银子买的?

楼主:
这个机芯不贵,运费贵。这个不包好坏,不搞卫生的旧机芯,四十块钱,运费三十多。我刷了刷灰尘。其他人卖的类似的机芯干净的能响的要卖六十五,八十。

楼主:
卖家找便宜的快递找了两三天,我还以为交易失败的,就又买了另一个机芯,结果看到卖家发货了,现在就有了两个机芯了。另一个机芯到手后搞了一下卫生加了点油试机,幸运的响了。就不打算动它了。

楼主:
昨天快下班时给它加了点机油插电试了一下机,无声,测电源的推拉开关不通,变压器没电。短路了开关再试机仍然不响。看看今天能不能摸个鱼再测测看看是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