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电源内部电路是怎样的

楼主(2023-11-30):
看到网上很多隔离电源,他们内部电路是怎样的。比如产生一个负压的模块,也是按图示这样的开关电源吗,那稳定的脉宽控制信号怎么形成的呢,要知道UC3842内部是非常复杂的,会把3842相关功能集成进去?另外还包括反馈吗?
有搞过这块的吗,请教一个

网友A:
如果你是指通信隔离电源模块的话:因为功率都比较小1-2W.早期Royer电路,目前推挽或全桥IC.
如果你是功率大点的隔离电源模块,5-20W这种,实际上大部分就是反激或推挽,和AC-DC一样,只是电压低点而已.

隔离电源分为稳压和非稳压的,如果是稳压的肯定需要反馈,可以是原边,也可以是光/磁偶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指通信隔离电源模块的话:因为功率都比较小1-2W.早期Royer电路,目前推挽或全桥IC.
如果你是功率大 ...

5-20W这种,会把类似反激UC3842这样的功能集成进去吗?还有另有拓扑

网友:
为什么不会?很多就是用的UC3845,你看看这类模块的效率是不是和反激在同一个水平就能推测出选用的拓扑了.

楼主:
是把3845埋进去,然后塑封?

网友:
低压供电的隔离模块,例如0505,0503这种,估计一般用Royer电路。功率管压降小,电压利用率高。这种其实很多里面并没有稳压。
供电高一点的选择性就大很多,例如高压的VIPER12,Top212等,就等于组合了uc3842+600V功率管,中压的例如芯龙XL的就有很多,为啥要死抓住uc3842.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把3845埋进去,然后塑封?

埋进去干嘛?那些模块里面也是有PCB和变压的,只是外面加了个外壳灌封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