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BP2838G LED驱动芯片,大家谁用过?

楼主(2023-11-30):
  BP2838G是一款支持PWM调光的高精度降压型LED恒流驱动芯片,采用DIP7封装,适用于85Vac~265Vac全范围输入电压的非隔离降压型LED恒流电源,芯片内部集成500V功率开关,最小负载LED电压>25V...
 请教大家,这个芯片的功率是多大的,用的电感线圈是什么参数的,谢谢

楼主:
是这样,我想做一个让LED灯慢慢亮起来的电路,用PWM控制
电路图如下:

用的电感,是从一个坏的LED驱动板上焊下来的,可以实验过程中,电感发热,不久BP2838芯片就烧了
我想问问大家,LED驱动板上的电感,是什么参数,BP2838的最大功率是多少

网友:
网上有说明哒

楼主:
谢谢楼上专家。可请教到专业的人士了!
我现在实验,用的电感是从一个24W驱动板上拆的电感。这个驱动板带四条灯板32灯珠,正常工作。
可是我用这个电感,换到2838电路上,却驱动不了这四条灯板,灯不亮,后来,我反复检查 电路,都没有问题,把灯板拆掉一片,驱动24个灯珠,灯亮了,这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