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电源怎么启动

楼主(2023-11-30):
朋友送我的微软开关电源,插电后橙色灯亮,是待机状态,电路板上有12V、5V、PS-ON、GND  4个接线端,不知怎样启动?是不是跟台式电脑电源启动方式一样,短接PS-ON、GND?有高手路过指导一二。

网友A:
这电源做到1KW,不错。电源线里串联一灯泡,试试就知道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做到1KW,不错。电源线里串联一灯泡,试试就知道啦。

人家写的是120W,你怎么说是1000W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写的是120W,你怎么说是1000W呢?

确实是看错了,没看功率,还把电流看成96A啦。

网友:
试下不就知道了,一般来说PS_ON给一个低电平信号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PS-ON如无意外是接GND启动。普通电脑电源就是这样的。

网友:
XBOX游戏机电源

网友:
有些电源带载就启动了,用万用表测是没电的

楼主:
PS-ON接地不行,无法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