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电源启动问题

楼主(2023-11-30):
不知这个电源是好是坏,按照网上的开机方法;短接PS-ON和地线,电源内部会啪的一声,风扇转动一下就停了,也测量不到电压,各位高手给说说,这是正常现象还是电源有故障?如何修复?

网友:
打开其壳,看下哪些电容鼓包先^_^

网友:
辅助电源应该正常,主电源启动不了,保护啦。

网友:
电源有故障,自动保护了。

网友:
电源有故障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可能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保护了,检查输出部分的电容有没有鼓包,整流二极管,有没有短路

网友:
电源出问题了

网友:
   有时恰恰是5V待机电源坏了。我有一只1L小电源,按主机开机键CPU风扇转一下就停,换了待机电源的TNY276 七脚IC就好了。

网友:
换个吧,论坛收个也不贵,,万一修的输出高电压,带走机箱里一堆东西就亏大了

网友:
电源内部啪一声,有可能是继电器启动吸合的声音,不过都是500w以上的电源才带有,还可能是内部电容虚焊打火了

网友:
估计输出电容挂了

网友:
保护电路动作.至于什么保护,难说。好像大伙说的都对。

网友:
一个现象不同故障,拆开检测咯

网友:
带负载没有?某些电源有空载保护。

网友:
短路绿-黑,风扇不转,直接换吧。并且你这是标准的ATX,机箱也可以放全尺寸ATX电源,上闲鱼吧,20-40元价格就行了,可选的余地多。

没能力还是费事修吧,又要拆,又要找出辅助电源是那部分,又要根据电路板复原电路图,太多可能原因了。

楼主:
发现一个28欧姆电阻坏了,换了一个还是不行,不修理了,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