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了二台鼎阳新买的示波器,原因巨大干扰

楼主(2023-11-30):
双十一时京东买了一点,回来看外观挺好看的,屏很清晰,做工也很好,此机在短路探针时,底噪不算大,免强可以接受。但是这个机和功放一连一起,就有几十MV以上的底噪干扰,我最开始不知道是机的问题,测胆机时噪音巨大,我以为是我胆机的原因呢,折腾了很久。用了我常用的小的示波器一下子就干净了。问鼎阳技术人员,说不知道什么原因。退了。然在在这个过程中,我又在闲鱼淘了一台泰克的二手示波器,买家放的图片挺新,但是发给我的是超级破烂,我还好没有收货时拆来验了,当场退掉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还是想买回鼎阳的,因为外观的确是挺好的,价格也比较合理,不到1500。
我以为我上次买到的机刚好是坏的,又下单买了一次,收到后问题是一模一样,然后厂家说他们机没有问题。回去测都是正常的

楼主:
这个小表是真的好用,测2.5MV的信号发生器发出来的波形很漂亮,鼎阳的就淹在底噪里面了,然后我又在京东找到汉泰的商家,说了这个问题,我叫他测个2.5MV的信号波形拍图给我看,可以就买了,过了几分钟,汉泰的人说测不了,信号太弱了,得用放大器放大才能测。我说难道我随手买的小示波器 是国产机的天花板不成,然后我还买过普源的0802 12BIT 的新机,也退了,底噪虽说不算大,但是2MV档和5MV档还是看到比较明显的底噪,测胆机时很纠结,不确定这个底噪是不是胆机产生的还是示波器自已来的。用得最好的还是这个小示波器

楼主:
普源的0802最大的问题是超级发热和耗电,工作时线热机也热,最后触摸屏失灵,我也退了
目前找不到一台可以代替我这个小示波器的机。这个小的如果是有5MV档,底噪又低,真的是天花板了

网友:
既然这小示波器这么好,为何还要再买呢?
请教楼主老师这小示波器是什么型号,看得我都心动了,也想买一个。我还没有示波器,只有一个用WinNWT4扫描的测试仪l

楼主:
二个原因,一个是屏小了点,二个是10MV最小档,我想找个量程更小的,比如5MV 2MV档的,低噪又低的

网友:
可能是示波器的带宽问题,简易示波器是看不到高频噪声和亚音频噪声(如果没有直流耦合方式)的,上高带宽的话就原形毕露了,那台鼎阳有100兆,小手持多少不清楚,看情况应该不会很高

其实可以验证一下,再买台超高频毫伏表或者选频电压表来测测看

网友:
不是底噪吧,可能是灵敏度太高。

网友:
如楼主所说,我买的同款鼎阳早过了退货期,是不是应该扔了。

网友:
也许楼主不爱听,俺觉得极大可能是楼主不会使用造成。

俺手里有一台多年前购买的普源 DS1054Z,拿来测 2.5mVrms 的信号,虽然不是很干净,但也绝不会像楼主的结果那么糟糕。

你说普源、鼎阳的新示波器居然比多年前的产品差很多,俺是不信的 ......

网友:
示波器爱好者,用过很多品牌示波器,国产的鼎阳,普源,麦科信都不错。国外的力科,泰克,安捷伦也都经常把玩。现在国产示波器不可能像楼主说的这个不堪,很多公司已经在产线用国产示波器了。
示波器干扰的引入有很多可能,首先楼主测量小信号时地线环路过大,这个在小信号测量时引入高频噪声几乎不可避免,奇怪为什么小示波器没有看到,我想应该是小示波器带宽比较低,滤除了高频部分。
带宽越高的示波器,可引入的噪声越多越丰富,但不能简单判断说这些示波器不好或有问题。
模拟示波器看上去波形纯净,但其事实上因为工作原理的原因是将出现概率低的噪声低亮度化了,现在数字示波器的模拟显示就是按照这个原理,模拟示波器看不见这些噪声不代表不存在,只是观感好了,让人看起来舒服。

网友:
另一个可能的情况,市电供电的示波器如果地线没接,也可能在波形上引入噪声,尤其是测量小信号非常明显。

网友:
台式示波器上看到的底噪是电源线干扰,并不一定是示波器本身的问题。现在电源线上都有巨大的噪声电压,并且向周围的环境辐射着电磁干扰。中波收音机接近电源线,就会被巨大的噪声淹没。电池供电的中波收音机,如果其电路地线与电源保护地相碰,噪声也会明显增加。小示波器底噪小,可能是因为电池供电,或者测试端子没有接保护地。要想用示波器测毫伏级电压,必须在专门的电磁屏蔽房才行。

楼主:
小的示波器也是100m的 ,说到干扰,我目前试过泰克,普源,鼎阳,还有台日本模拟示波器 手上这个小的,干扰最大的就是这个鼎阳,基本不能看,普源0802底噪干扰算是比较小,免强可以接受,泰克也很小,在外接供电的示波器里 泰克底噪是最低的,但还是有些许干扰,最干净就是这个小的,可能电池供电有关,普源0802就算电池供电也没有这个干净

楼主:
接地问题,我在测量时电源是没有接大地的,我用电泊地方没有接地 但是总多示波器里面鼎阳真的是干扰超大,普源之类,包括我日本模拟示波器同样条件下都不会这样

楼主:
鼎阳客服死都说他们打机没问题,我说那为什么我这里有问题,他说我这里干扰可能大,但是我用过这么多示波器,就你这个会这样,其它机虽然不说非常干净,但起码还在正常范围骨,他这个离了大谱了,我说叫你们技术人员过来我这试,如果正常,我买单,不退了,还报销200块车费,他们也在深圳,我也在深圳,然后又不来

楼主:
这个示波器,有个很难理解的问题,就是说我只短路探针,探针的地不和其它任何东西接触,纹波是比较正常的,不会很大 但是只要和功放或任何其它电子产品的外壳碰到就超大干扰,短路探针也是这么大,然后我还用了个隔离变压器供电示波器,没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示波器,有个很难理解的问题,就是说我只短路探针,探针的地不和其它任何东西接触,纹波是比较正常的, ...

看第一个图,噪声频率是1.6MHZ  ?

网友:
我也遇到测量mv级信号干扰巨大的问题,情况与楼主相似。暂时没找到解决办法,示波器是日狗 ds1102z-e

网友:
闹乌龙了,分明是所谓有噪音的示波器频带宽,显示的内容丰富,小示波器就是个音频范围,高频看不到了。鼎扬的是100M带宽,您可以查一下那个小示波器的带宽是多少。还有一个办法,两个示波器分别测一个50M左右的信号,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那个小的手持示波器参数还是很不错的,价格也不贵。

网友:
台式数字波
采样:采样、峰值、平均(可调平均数值)
这是最低端的,
中高档采样或许有更多的选择

这个没采样选择
拿它测纹波比泰克大很多,我还当泰克坏了?结果是自己没调好。

网友:
  很想知道原因和结果。

网友:
仪器是差点,但前面澳洲朋友说的对,大概率还是测试方法问题。用差分探头看看,不要想随便一戳就有漂亮波形出来

网友:
高频调制波形,有干扰。

网友:
你觉得小示波器底噪小,会不会是因为你的小示波器本身采样率就低的原因?
有没有想过你的测试线缆不是标准75欧姆的阻抗?你换一根好点的测试线缆再试试?
你是测试方法你确定没有问题吗?

网友:
楼主这个手持我玩过,就是玩具,但是楼主拿这个玩具校对仪器?楼主怎么不想想是自己不会用导致的?

网友:
用二个数字万用表mV挡,表棒都短路,一个有显示,一个显示0,你认为那个好?
(不过FLUKE表可清零)

楼主:
小的表也是带你100m的 测几十m小意思,不要说带宽音频内了 我这个小表经常测晶振几十m,问题是如果我用全部的表都是像鼎阳这样,那才有可能说鼎阳没问题对吧,普源,泰克,日本模拟都不会这么大干扰

楼主:
鼎阳在测量时是开了20m带宽限制的

网友:
功放有连接输入输出的一定注意环地,会出干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鼎阳在测量时是开了20m带宽限制的

那也只能说明干扰源频率低于 20MHz 而已,你把屏蔽做好了再测也许结果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小表是真的好用,测2.5MV的信号发生器发出来的波形很漂亮,鼎阳的就淹在底噪里面了,然后我又在京东找 ...

这玩意儿带宽就10M多,拿它和100M带宽的波波比,低噪当然底了,带宽10倍噪声功率也是10倍,你把100M示波器的20M带宽限制打开再试,我手头的示波器测2.5mV信号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的示波器也是100m的 ,说到干扰,我目前试过泰克,普源,鼎阳,还有台日本模拟示波器 手上这个小的,干扰 ...

这个小的我玩过,只是采样率是100Msps,而不是带宽是100M,测10M的方波已经严重失真,所以估算其带宽在10~20M之间,带宽100M的示波器采样率一般要1Gsps

如果你同时对比过其他品牌都没问题的话,有可能是它的电源不好,宽带仪器的开关电源对EMC要求比较高。

网友:
请问原因找到了吗

网友B:
你用示波器测2mV的电压?

Y轴分辨率每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示波器测2mV的电压?

Y轴分辨率每格多少????

最低档10mv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的我玩过,只是采样率是100Msps,而不是带宽是100M,测10M的方波已经严重失真,所以估算其带宽 ...

鼎阳是开了20m带宽限制来测的 我小表不是10m带宽  我经常测40多m的晶振

网友:
二手示波器注意输入插口有没有锈,探头外屏蔽接触不良会有干扰

不同仪器电源插口的第三根接地线在内部连接方式不一样,仪器线最后用两脚插头的,仪器外壳另接统一地线,电源除外

网友:
楼主自己家电源插排,接地,功放机接地,等等,要整改。不要再买了退,折腾卖家了。

网友:
2.5MV的信号怎么模拟出来。我也想看看我的示波器

网友:
      楼主的测试存在许多方面的不规范和要求的目标没搞清,所以造成一些误解。
好的示波器灵敏度高,能放大微弱信号也能放大噪声,如要看干扰噪声波就要用全带宽,这样能看出干扰波的大小和频段,楼主展示的波是看干扰的波,不是看信号的波,如要看信号波就要滤除干扰波,方法就是带宽调节。
    在测量微弱信号时一定要配合带宽调节才能看清信号的形状。下面是信号发生器在示波器不同的带宽下测的一组波。

下面是电脑输出的信号波。用20M带宽根本看不出信号波,只有滤除干扰噪声后才能看到波。

网友:
不是很懂,围观围观

网友:
换模拟示波器看看再说

网友:
就是传到干扰,包含交流电源的以及示波器开关电源的干扰,那个小家伙用电池的不是效果很好嘛,低端示波器电源没做好。

网友(2023-12-31):
没开20M,档位 2mV/DIV,RMS  594uV,信号源最低输出了

开20M,差不多

测音频噪声其实还是音频分析仪或噪声仪靠谱,最低一般可以到1uV,有带宽选择,A计全等标准

示波器,交流毫伏表,万用表交流 一般500uV以下就不行了

网友:
既然是技术论坛,那就不怕得罪楼主了。
您认为不存在的干扰信号,或许正是这台示波器比那小示波器优秀的地方。
它能显示它能检测到的问题,而不是仅仅显示您想要看到的波形。

网友:
我觉得鼎阳被冤枉了,它只是显示了它检测到的信号。
至于怎么解读,不是它的功能。

网友C(2024-03-12):
最近遇到一个现象,鼎阳1202X,200M带宽的,做探头补偿校准的时候,接内置方波信号,拨到10X档,波形非常粗壮,放大看好多干扰信号。记得刚买来的时候都不这样,细细的一条。已经联系卖家,他们要我录视频给他们看。

看了上面的讨论,回去研究一下是不是附近电源线的问题。另外再接一下隔离变压器看看。

网友:
买几个BNC堵头,先把输入口短路,看是不是表笔不匹配,市面上冒充名牌的假表笔不少,如果还有干扰,那可能电源问题,可以试着换下电源线,排除电源线问题。电源杂波大的地方要加四级或五级滤波器,瑞士夏弗纳滤波器的效果比较好。

普源和鼎阳入门机在地线设计上,跟安捷伦罗德施瓦茨松下利达这些进口机也有区别,进口设备很多用的浮动地,不是我们常用的短路地,所以有的进口测试设备配的电源线只有两个头,不带电源地,特别是日本仪器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遇到一个现象,鼎阳1202X,200M带宽的,做探头补偿校准的时候,接内置方波信号,拨到10X档,波形非常粗 ...

反馈一下结果:果然是电源线干扰,并行的电源线接了一个Dell的开关电源,关掉后杂波立即减少很多。

网友:
测量仪器插排建议用滤波器+隔离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