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馈环路中加入的积分电路的作用是什么用的

楼主(2023-12-01):
如图许老师电桥中的高通滤波器后面,加上这个积分电路是构成带通吗,为什么使用正反馈接入电路中的,不是负反馈接入的

许老师STM32电桥

许老师STM32电桥

网友A:
高频电路吧,电容等效电阻
迟滞比较器

网友B:
这个运放是输出驱动信号的,小电容是高频补偿吧!10KHz和100KHz版本,接的正输入,7.8KHz版本,接的负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电路吧,电容等效电阻
迟滞比较器

可是这个是用在信号输出回路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运放是输出驱动信号的,小电容是高频补偿吧!10KHz和100KHz版本,接的正输入,7.8KHz版本,接的负输入 ...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100k的版本中的要接正输入,正输入也可以放大信号吗

网友:
抵消运放输入端寄生电容的影响,防止运放发生振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100k的版本中的要接正输入,正输入也可以放大信号吗

许老师笔误?。。。。。。。。。。。。。。。

网友:
应该是画反了,这样的接法是斯密特触发器。

网友C:
画反了,实际板子上接法与7.8K版本一样接的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画反了,实际板子上接法与7.8K版本一样接的负反馈。

请问有实际板子上元件焊接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运放的同相端和输出之间接个小电容,从电路的瞬态来看,是起到加速的作用,随着时间增长,这个加速作用会 ...

学习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实际板子上元件焊接图片吗

板子上TL082的3脚接地,1,2脚接220P两端。

网友:
积分电容不可能并2k电阻的 这会相当于漏电损坏的积分电容。
积分电容容量一般要大几个数量级。

如果运放极性倒过来 正好是个反相电路。

网友:
從原理圖來看,就是個施密特觸發器,整形用的,那個所謂積分電容其實是加速電容。

网友:
电路输出端并接2k到同相端 输入串2k 反相端接地, 此配比下电路基本
不能翻转 一开机就咬死了 。 整形用 输入前端一般不会接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