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电压的问题

楼主(2023-12-01):
看到有1.5V的收音机,还有3V,4.5V、5V、9V、12V………………
一般来说,吃多少饭干多少活,像12V的车机,性能会比1.5V的收音机强一些,那么如果设计出一款220V的收音机,那它的灵敏度等各项性能会不会更加逆天?

网友:
水电站出来的电带收音机声音更柔和,有种苏州美女说话的绵柔感

网友:
楼主有这想法很好,就像牛顿想知道为什么平果往地上掉,而不是往天空中飞一样.
就要大胆地想,当研究明白了事物的自然规律后,就成为科学家了.
我小的时候家里有一台收音机,爸爸每天只有吃饭的时候才打开听听天气预报和新闻,然后就关了,怕伤电池,购买两节大号电池那时在我家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那时我就想,为什么它会讲话而不出小人呢?由于好奇心,有一天把他后盖打开了,看到里密密麻麻的不知什么东西,却没有看到小人,于是在以后的岁月里,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终于在上初中时大致弄明白了怎么回事,从此爱上了无线电.

网友:
虽然这个问题堪比高射炮能不能打死一只蚊子还要扩大到原子弹能不能炸死一只蚊子的程度,但是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值得赞叹!,总比音响发烧中的玄学:火电好听还是水电好听这种理论靠谱。
但是楼主同志,我不是打击你的想法,这种想法也许无线电上一代一代的大佬们肯定有过,只不过事物的发展必须符合实用原则,不能本末倒置。虽然原子弹的确能炸死蚊子。

网友:
楼主试试看,一天吃6顿饭,工资会不会翻倍。

网友:
电子管收音机用220V

网友A:
那这么说,是不是直接用高压线的电,几千KV,是不是性能更好???然后再从发电厂端口,直接接电,又更上一层??

网友:
太有想象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么说,是不是直接用高压线的电,几千KV,是不是性能更好???然后再从发电厂端口,直接接电,又更上一 ...

应该是这样的,无论是接收功率,或者是放大功率,都强大得很。

网友B:
想象力真丰富,供电电压越高,性能越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象力真丰富,供电电压越高,性能越强……

不电流也要够用才行,就像天眼那样,那接收能力可不是盖的。

网友C:
楼主只提到了电源电压、性能两个方面,其实有很多相互影响的因素:
电池:几号电池---体积与机型关联度很大:袖珍机、便携机、台式机、多用机,,,1.5~12V
性能:功率?还考虑什么?

对于产品收音机,不会只看一项指标的,还有标准关联,几级机........:
袖珍机1.5~3V为多见,其中1.5V机以1#电池为多数,后期的3V机都是5#电池(包括现在的套件);
便携(小)以2#电池3~4.5V为多见;
便携(大)以1#电池4.5~6V为多见(其中5#电池的4节方形电池夹的也有一些,如牡丹8402等);
台式机,则以1#电池6~9V为多见;
多用机(收-唱-转-扩-讲)以1#电池9~12V(外加AC220V整流电源)为主,,,

性能上电压高的机子输出功率大、相对失真小,至于灵敏度与选择性要看具体电路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只提到了电源电压、性能两个方面,其实有很多相互影响的因素:
电池:几号电池---体积与机型关联度很 ...

在我的设想中,既然用到220V,程序和电路肯定都不会简单,单片机肯定无法完成这样的任务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小型的天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我的设想中,既然用到220V,程序和电路肯定都不会简单,单片机肯定无法完成这样的任务了。

220V对电子管收音机是高压整流滤波后直接用的(另有6.3VAC灯丝绕组);
前面朋友提到高压甚至220V可能包括晶体管业余制作的:1)使用变压器降压整流滤波(代替电池);2)部分坛友做晶体管高压收音机的,记得可能也是降压整流后90V的,有没有100~120V的记不太清楚了,在本坛可以搜一搜,而且往往以单管机或类似电路加功放的,以再生电路为主的,,,,

网友:
楼主的想法与网名一样,都在穿越时空

网友:
怎么扯到天眼上去的,天眼是个只负责收信的大天线好不好。

网友:
对的,欣赏楼主的精神!不过事实嘛,呵呵

网友:
德生PL380用三节5号电池我打算用2节14500供电

网友:
凡事有一个限度的,硅管收音机,6V以及12V,除了功率不一样,其余基本没什么分别。

网友:
你饿着的时候干不动活,让你吃点饭你就有力气了,让你再吃点呢?再吃点呢?

吃多少饭和有多少力气,不是线性关系。同样,机器也不是。

网友D:
按照伟人检验真理的方法,建议楼主买来元件实验,从1.5伏开始、逐步提高电压。老年人就不必了,年轻人够你折腾一辈子!

只要持续研究下去,就会遇到许多问题,不断解决问题,就会成为牛顿式的科学家、发明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照伟人检验真理的方法,建议楼主买来元件实验,从1.5伏开始、逐步提高电压。老年人就不必了,年轻人够你 ...

投入太大,吃不消。

网友:
现在的收音机选择多高电压供电,主要看多高电压的电源获取更方便,跟收音机的接收效果关系不大,或者可以认为根本没关系——不过,供电电压越高,收音机的声音就容易做得越响。汽车的启动蓄电池是12V,所以车载收音机的供电电压大多也是12V,但是家用收音机没必要用这么高电压供电,大多数用干电池供电的收音机会选择1~4节电池供电。早些年,半导体元器件制造技术相对落后,半导体元器件造价又相当高,收音机的供电电压的确会影响接收效果,通常可以认为供电电压高点接收效果也更好一点(差别并不明显),但是过高的电压会使元器件损坏。我记得本论坛有前辈说过,用3AG1系列三极管做简易晶体管收音机,7.5V或者13V供电接收效果比较好,其它供电电压接收效果就要稍微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