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求助

楼主(2023-12-01):
这个电阻是多大谢谢

网友:
橙黑银金绿0.3欧误差5%的。是个4环电阻。最后一环绿色好像是什么温度系数什么的。

网友:
这应该是源极的负反馈电阻,2瓦0.3欧?

网友:
第一次见
30.8Ω?±0.5%

网友:
看样子没有烧坏,用表量一下便知

楼主:
这是液晶电视主电源板

网友:
绿色靠边,是不是应该绿色开始计算

网友:
0.3欧。不过这个电阻如果坏了,那么QB101必坏!

网友:
0.3Ω的电阻。

网友:
楼上的各位朋友都是高手啊!

网友:
防止MOS管的过电流保护取样电阻,一般都是零点几欧姆。如果这个不通了,MOS基本宕机了。还有周边的片阻片容啥的建议全部换了,特别是片阻,一点烧毁痕迹都看不出来,实际阻值都变了。对开关电源变压器初级电路,我有心理阴影。因为给鞭炮过多次。

网友(2024-02-21):
请教老师一个问题,一台杂牌40厘米的液晶电视机,蓝屏出现了serratura a chiave的字母,不知道怎样消除?其他菜单都调不出来。还能在av看视频,就是声音亮度等功能不能调节了。跪求高人指点一下